发一份【TA7640AP】调频调幅中放电路的原始资料!

楼主(2015-03-17):
论坛里经常有人提起TA7640这个骗子,说明还有不少人甘心受骗,我也身在其列。
因这款IC流行于八十年代,曾风靡一时,现在提及仍可圈可点。
目前市场上的TA7640多是UTC等厂家代工的,规格书有失误之处,常常误人子弟。
闲暇时翻阅到《无线电与电视》(1984年合订本)中关于TA7640的原始资料,
晒出来以正视听,让其在我们手中发挥余热吧。

《无线电与电视》(1984年合订本)-168.jpg

《无线电与电视》(1984年合订本)-169.jpg

《无线电与电视》(1984年合订本)-170.jpg

《无线电与电视》(1984年合订本)-171.jpg

《无线电与电视》(1984年合订本)-172.jpg

《无线电与电视》(1984年合订本)-173.jpg

《无线电与电视》(1984年合订本)-174.jpg

《无线电与电视》(1984年合订本)-175.jpg

《无线电与电视》(1984年合订本)-176.jpg

《无线电与电视》(1984年合订本)-177.jpg

《无线电与电视》(1984年合订本)-178.jpg

听HQP的建议,把图片打个包,不爱整理图片的坛友下载压缩包吧。

网友A:
资料楼主辛苦点打个包吧,确实是好资料,赞!

网友B:
古老的pdf

网友:
我与全部下载,谢谢!

网友C: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UTC是中国的山寨工厂么?

时常在IC上看见UTC的标记,毫无设计感觉,简单打仨字儿了事,很山寨。另一个就是晶峰,标记也很不好看,比ST,SGS、国半等没得比。

这年头一个企业对其形象、标识不重视,或者做不出像样的东西来,实难以相信它在制造产品上有多下本。

网友E:
请教老师:扁磁棒长45 X宽13 X厚4    可变电容127P或141P时,初次级应绕多少匝? 本振匝数可直接参官方的吗?

PS:我看到有很多用扁磁棒机上 天线圈跑出磁棒侧边很多,什么原因?移进一些会偏离中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古老的pdf

谢谢原始PDF AM指示要另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UTC是中国的山寨工厂么?

时常在IC上看见UTC的标记,毫无设计感觉,简单打仨字儿了事,很山寨。另一个就 ...

UTC是指台湾的友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Unisonic Technologies Company Limited )。
目前,友顺(UTC)在已在中国大陆设立了4家分公司,2个工厂以及10个办事处。

网友:
这个块于质量还可以!当时的收录机好多都用这个块子做收音部份!后来又出现DT7640有的有调频,有的没有调频质量就不大好了!

网友F:
有些厂的IC离散性大,表现为失真大,FM灵敏度不一致性大,这IC噪音水平优于日本原厂CXA1019,和ULN2204.等

KIA6040本振短波只到12MHZ,其他数值同

网友:
买机时难道要拆开再买。几十年前的骗子到现存有多少啊。敢标杂牌全新货总比来路不明翻新货好点吧。失真一般人听得出很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版主客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老师:扁磁棒长45 X宽13 X厚4    可变电容127P或141P时,初次级应绕多少匝? 本振匝数可直接参官方的吗 ...

给一个估算值吧:
可变电容器使用CBM-223差容双连的话,它的两连容量分别是141p(天线连)和60p(振荡连),并自带两个微调电容器,配合50mm的扁形磁棒,天线线圈可以用直径0.1mm以上的漆包线绕110—114匝。
配合141p可变电容器的天线线圈电感量约为578uH,线圈电感量与线圈匝数的平方成正比,可以根据配合270p可变电容器的天线线圈匝数计算出配合141p可变电容器的天线线圈匝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给一个估算值吧:
可变电容器使用CBM-223差容双连的话,它的两连容量分别是141p(天线连)和60p(振荡连 ...

感谢炫彩师帮忙估算,之前我在想扁磁棒可能跟圆的不一样,可试试

网友:
谢谢啦,很有用!

优书网   优书网在线阅读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感谢炫彩师帮忙估算,之前我在想扁磁棒可能跟圆的不一样,可试试

你之前怎么算出个93圈。我就呵呵了。

网友H:
德劲DE1106收音机AM波段就用到CD7640(TA7640)这个骗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之前怎么算出个93圈。我就呵呵了。

之前是按圆磁棒算的 扁磁棒要作一些简单几何转换,毕竟扁棒厚度不为直角,实测扁棒“腰围”再推算好点,可能还要加几匝 纯粗算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德劲DE1106收音机AM波段就用到CD7640(TA7640)这个骗子。

说明这个骗子是个好东西,好多车机一体化调感高频头都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资料,谢谢分享

多谢苏老师加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是按圆磁棒算的 扁磁棒要作一些简单几何转换,毕竟扁棒厚度不为直角,实测扁棒“腰围”再推算好点, ...

你也够幽默的了 ,这个单靠算是算不准的,还得实际调试,业余条件下多试几次就找到规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够幽默的了 ,这个单靠算是算不准的,还得实际调试,业余条件下多试几次就找到规律了。

周长/派 只为套个公式 下手绕时总得有个谱 谢老师订嘱 顺便飞个90年代 7640FM 分立件头录音机图上来

参考

参考

网友(2016-10-24):
非常好的额资料,正在查找,看看能否修复 康艺 8822 2s ,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
小日本早期是7640+3361经典组合。

网友J(2017-07-27):
引用 楼主:
你也够幽默的了 ,这个单靠算是算不准的,还得实际调试,业余条件下多试几次就找到规律了。

炫老师,请教个问题,一个AT7335+7640收音头调频汽船声,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J:
炫老师,请教个问题,一个AT7335+7640收音头调频汽船声,怎么解决?

这种情况,多数是收音头的电源供电不足、电源退耦电容不良、波段开关氧化引起的,如电解电容容量降低,可以在IC的电源脚对地并联100uF的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K(2017-09-05):
请教楼主,调谐指示的发光二极管直接换成指针电流表可以吗?这样动态好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厂的IC离散性大,表现为失真大,FM灵敏度不一致性大,这IC噪音水平优于日本原厂CXA1019,和ULN2204.等

K ...

ULN2204说明书介绍是如何如何好,但我用这个块子装调幅机的三波段,短波段都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楼主,调谐指示的发光二极管直接换成指针电流表可以吗?这样动态好看多了,

当然可以了。

网友:
好像还有80年代进口的TA7640等电路回去找找。

网友:
这个集成块我也装过,感觉分立元件的也不比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教楼主,调谐指示的发光二极管直接换成指针电流表可以吗?这样动态好看多了,

加个电平星示也可(几个发光二极管)

网友:
我有全套D76xx系列收录机骗纸
TA7335
TA7640
TA7343
TA7666
TA7668
TA7240
就是当年初中时把家里的双卡收录机拆了得到的,其实都是常州无线电厂生产的早期收录机骗纸,后期的骗纸就打D标了。

网友(2017-10-21):
有用的资料!

网友(2018-09-16):
非常好的资料,已下载。谢谢!

网友:
顶一下,TA7640,TDA1220B是我用过的最好的调幅高频电路。声音很好。SONY电路虽然灵敏度好,音质确实不行。

网友:
三洋收录机用了很多年7640与3361配合,灵敏度非常高,三洋內部有些元件没见过的,难道是这原因。

网友L:
这是老三洋7640与3361,两块大片应该是电容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是老三洋7640与3361,两块大片应该是电容组件,

那两个应该是3361输出后的低通滤波器 好东西

网友(2020-12-05):
引用 网友A:
资料楼主辛苦点打个包吧,确实是好资料,赞!

你好,我的电脑怎么不能下载压缩包?

网友M:
谢谢楼主分享 很经典的收录机收音芯片资料  下载收藏了。

那时候维修收音机 收录机 扩音机等 购买了很多的芯片 如:TA7335 TA7640 upc1018  LA3361 TA7666  TA7668  LB1405  TA7240  HA1366 HA1366WR  KA22426 LA4440 upc1185 AN7168 HA1392  BA536  BA5406  LM386 TDA2822 TDA2005 TDA2002  TDA2003  TDA2009  ULN2204  TDA1083等等很多的芯片  还有黑白 彩色电视机用的芯片  现在手上还有部分没用完; 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  慢慢地就成了电子垃圾了。

网友:
这个电路7640,配合7335高频头,解码7343做成收音板还是当时很流行的现在国产的芯片也有

网友:
我这里有份上海无线电三厂设计的收音板

网友(2021-06-02):
引用 网友B:
古老的pdf

下来看看,谢谢了。

网友N(2023-05-05):
在此请教各位一下,有块TA7378和TA7640的调频调幅中短波收音机,调频调幅都没有声音,测量集成块脚电压,不是正常值,以为集成块坏了,在淘宝买了几块,都一样的管脚值。特别是7640的四脚电压,只有1.8伏左右,调幅调频切换后电压值也不同,,各位知道一下,哪里原因?

网友N:
还有,TA7378调频本振不起振,哪里原因?用示波器看不到本振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在此请教各位一下,有块TA7378和TA7640的调频调幅中短波收音机,调频调幅都没有声音,测量集成块脚电压,不 ...

7640的4脚是内部电源脚,如果换了IC还是有问题就得考虑外围元件问题了,比如4脚外接的滤波电容失效或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还有,TA7378调频本振不起振,哪里原因?用示波器看不到本振波形

首先测量7378的电源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各脚电压是否正常,更换IC本振仍然不起振,检查本振脚外围的线圈电容是否虚焊,元件不多就都补焊一遍。

网友:
刚买TA7640就看到老师的资料,真及时。谢谢老师。
这片IC价格便宜,很值得一玩。我买了10片包邮才9.7元,引脚看不出焊接的痕迹,稍有摩擦的痕迹。

网友O(2024-12-15):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分享 很经典的收录机收音芯片资料  下载收藏了。

那时候维修收音机 收录机 扩音机等 购买了很多 ...

手上有块1018C的收音板,是镀金脚,比较真贵,不敢盲目通电,请问楼主这个芯片是几伏供电的,我接过5V有很微弱的声音,是那里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O:
手上有块1018C的收音板,是镀金脚,比较真贵,不敢盲目通电,请问楼主这个芯片是几伏供电的,我接过5V有 ...

分享UPC1018C和LA1201内部电路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39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