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用单片机做小工具--图示仪

楼主(2015-03-17):
这个图示仪在我上次参赛的扫频仪之前就已经大致做出来了,因为看到能显示特性曲线后兴趣就转移去搞扫频仪了.所以一直是个不完善的东西.后来在与大家交流扫频仪制作的过程中一些朋友对该图示仪很感兴趣,我就想继续把这个东西完善了一下准备放上来与大家共享,但是去年由于事情太多有大半年根本没时间来搞,所以这个事就停下来了.一直到过年期间有时间重新开始,才有了这个初步完整的东西.
这个图示仪跟前面的扫频仪与标题一样都是小字辈的工具,不要把它与高大上的成品相比,只有基本测试显示小功率晶体管的特性功能,希望大家把它当成个玩具来玩.呵呵.
整机的图 :

呵呵,茶叶罐好东西啊.

整机的数字部分还是用STC(12C5A60S2)+LCD 的构架,键盘的结构和液晶显示模块与扫频仪一样.不过这里用的LCD是5V供电的.单片机用的是大DIP40 的,比扫频仪的贴片STC更好焊接,还可以用插座.

整机电路图,(还是手抄本).

单片机采用STC的12C5A60S2,5V版的.整个数字电路的供电是5V.液晶屏采用的是JLX177-006 TFT彩屏, 液晶屏像素128*160.与去年参赛的扫频仪是相同的.但注意是5V版的.单片机的P0端口和部分P2端口连接LCD.P2剩下的端口用于基极电流档的选择.两路PWM配置从P1.3和P1.4输出分别提供集电极电压和基极电流.三路A/D,两路从集电极电阻两端输入电压,用来得到集电极电流.另一路用于采集键盘电路.

模拟部分主要有集电极电压放大,基极电流产生,极性选择,A/D输入前端组成.
成品图示仪一般电路都比较复杂,因为供电部分要宽范围,Rc 电阻选择,基极电流选择等。
波段开关多,线路繁杂。我做这个图示仪首要目标就是要求简单,能简化就尽量简化,符合小工具的特点。所以Rc电阻我是外置的,测的时候自己找合适的阻值夹上,这样这块电路就省掉了。大家手上谁没有一把电阻,呵呵。另一个简化的就是电源,用一块升压板搞定所有供电。开始有点担心用升压电路干扰的问题,后实际使用后感觉还不错。

在图中PWM输出两路,一路是供集电极电压一路供基极电流.
集电极电压这路:单片机输出PWM 经U1 射随器,U2 极性选择,电压放大至功率放大到集电极电阻Rc 。
基极电流这路:单片机输出PWM 经U1 射随器,U3 极性选择,U3,U4,U7组成的V/I电路产生基极电流。
基极电流有8个档位,由CD4051 的9,10,11三脚选择。

电源部分比较简单,购买XL6009成品板,将板上的磁环线圈重绕,数据见图。
直接在板上改即可。
如图:

一些测试图:

明天继续......

网友:
牛啊!这个要花好长时间来做吧

网友:
这个设计还是不错的,可以用来测试小功率管的基本参数。只是还缺小功率管各极间的耐压测试功能,如果加上这一常用参数的测试功能,基本就比较完美了。

网友:
mark,持续关注。
要是屏幕稍微再大一点,显示能再精细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
不老神鸡又发表顶级DIY作品啊!今天算赶得早在一版 呵呵!

网友:
提供个接口 输出到电脑上分析更妙

网友:
不老神鸡又发表作品

网友A:
潜水时间也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潜水时间也太长了。

网友:
不老神鸡又发表顶级DIY作品啊!

网友:
神鸡老师终于现身了!盼望已久的图示仪,顶出套件!

网友:
扫频仪的时候说还有图示仪,终于见到了。

网友:
这个好玩。

网友:
祝贺老师的新作,
去年的扫频仪,引起大家的强烈关注,仿制。
今年的图示仪,估计又会引来一群粉丝的仿制。

今年大家一定都要支持老师的新作哦!

网友:
挺好的实用工具,我是玩不来啊。

网友:
用串口把数据发上位机,整成excel表格更实用。

楼主:
谢谢各位新老朋友捧场,  继续……

关于制作:
这个东西所用的元件都是比较好找的,且用的都是有脚的IC 方便安装.元件的选择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唯一有点难的就是两个稳压二极管要求7.5V的值,不一定好找.其实稳压值在7-7.5都可以.
由于电路要求较多的电压,所以采用开关电源变换取得.市场上买不到,这个电源必须自己做才能符合要求.为了简单,用市场上买得到的电源模块来改.

X宝上买的模块和33uH电感如图:

将模块上的电感拆除

找与买来的33uH电感差不多的线,双线并绕31圈 如图:

线圈焊接时要注意同名端,完成后的图。

这里要说明一下,再+-15V的输出端要分别加上1000uF的电容,这个在线路图上没有标出。

整机完成后的调试:
在机器通电都正常的情况下,首先保证+5V,+15V,-15V,+7.5V,-7.5V正常.开机后在开机画面下按
上键进入电压校准模式校准两路A/D的输入值.校准时将一段导线装在Rc电阻位置代替Rc电阻,用万用表测该处电压,分别调节对应微调电阻使得显示的电压值与万用表的相同即可。

程序:

下载方式和下载线请参考扫频仪的帖子。

使用方法:

开机:

4个键,测试,确定,上,下。

开机画面下按上键进入电压校准。

上键: 电压升高.
下键: 电压降低.
确认键: Ib电流选择。
测试键:返回。
上键+下键:集电极电压,基极电流极性选择。
Uc+Ib+:集电极电压正,基极电流正。
Uc-Ib-:集电极电压负,基极电流负。
Uc+Ib-:集电极电压正,基极电流负。
Uc-Ib+:集电极电压负,基极电流正。

开机画面下按测试键进入测试菜单:

主菜单选择用上,下键移动蓝色光标选择。按确认键进入。

集电极电阻:将外接Rc电阻的阻值输入,确认键进入选择输入的位数,按一次选择一位,然后用上下键选择该位的数值。位数总共4位,小数点左三位,右一位,XXX.X。确认键选择到小数点右二位是选择电阻单位,上键选欧姆,下键选K。完成后按测试键退出。

集电极电压:按确认键进入,按上下键选择电压。按测试键退出。

基极电流:按确认键进入,按上下键选择电流。按测试键退出

UcIb+/-:按确认键进入,按上下键选择电压电流极性。按测试键退出

Uc+Ib+:集电极电压正,基极电流正。
Uc-Ib-:集电极电压负,基极电流负。
Uc+Ib-:集电极电压正,基极电流负。
Uc-Ib+:集电极电压负,基极电流正。

阶梯数:显示基极电流级数,按确认键进入,按上下键选择极数。按测试键退出

X 轴:x轴显示 度数/每格 。
Y 轴:y轴显示 度数/每格 。

所有输入完成后按测试键进入图形结果显示。如图:

该界面下键盘使用如下:

确认键:测试条件不变,再测一次。上次结果清零。(插座上的三极管可更换)。
下键:测试条件不变,上次结果不清零,测试结果换种颜色直接覆盖在上次的结果上。
                挑配对管时有用(同种管NPN或PNP)。
上键:测试条件有变,极性反转,上次结果不清零,测试结果换种颜色直接覆盖在上次的结果上。挑不同极性管子配对时用。  例如NPN和PNP,或PNP和NPN。
测试键:返回参数输入菜单。

第一版的软件肯定还有不少BUG,大家使用中有什么问题,再陆续改进。

网友A:
辛苦了,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没人关注,看来我先动手吧。

网友:
自从去年在扫频仪的帖子上见到就一直等您这个大作了 终于出来了 这个屏和扫频仪是一样的吧?

网友:
好作品!单片机的应用能力超强。

楼主:
继续,一些测试结果。

老机机上拆的两只3AX31 。

其中一只耐压不够,用在1.5V机上还勉强可以用用。

一只老3DK2 :

一只老3DG12:

一只K30场效应管:

场效应管测试注意要加上Rb 电阻,这里用的是10K。

一只全新的老3DG79:

特性测出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继续,一些测试结果。

老机机上拆的两只3AX31 。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3DG79的正向AGC特性?

网友:
设计很巧妙,也比较实用。赞一个!

网友:
这个制作简直太棒了,从小面对三极管的各种参数总是迷糊,只能用万用表凑合,不直观,这个是从小梦寐以求的好工具呀

网友C:
呵呵,才看到。先回复再仔细看。先预祝图示仪参赛圆满成功!

网友:
正规的晶体管测试仪太那个高大上,买不起,即或花了很多银两买了,那庞大的体积也没地方搁神鸡老师的这个图示仪是个非常好、非常实用的工具!呵呵,老婆也不容易发现

网友D:
神鸡老师能辛苦一下出PC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3DG79的正向AGC特性?

我又找了些3DG79 测试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如图:

又找了个3DG56:

楼主:
发个使用小录像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E1NjM2ODQ0.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E1NjExNjIw.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才看到。先回复再仔细看。先预祝图示仪参赛圆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神鸡老师能辛苦一下出PCB吗?

有点麻烦,要把开关电源做在一起,不好弄.有时间可以试试,不过用啥外壳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麻烦,要把开关电源做在一起,不好弄.有时间可以试试,不过用啥外壳呢

看看这种怎么样?我感觉适合开孔。不知机器的几何尺寸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种怎么样?我感觉适合开孔。不知机器的几何尺寸是多少?

还没有做PCB,没有尺寸,PCB要根据外壳来定,前提是要把这些元件都塞进去.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做PCB,没有尺寸,PCB要根据外壳来定,前提是要把这些元件都塞进去.呵呵.

嗯,期待中。

网友:
顶,神鸡老师的作品。

网友:
神鸡老师的作品都是实用又容易的。(先捧一下)
神鸡老师,能不能做个记录仪,也就是说把一些模拟量转换后记录下来存SD卡里,可以由电脑读出那些连续变化的量的曲线,比如记录地震波,记录电冰箱一天的开停占空比。(再提要求)

楼主:
这个。。。。。,再来一个"用单片机做小工具--记录仪"?。
记录仪好像网上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做PCB,没有尺寸,PCB要根据外壳来定,前提是要把这些元件都塞进去.呵呵.

支持,盼望出套件

网友:
什么时候投票?

网友:
等神鸡老师把开关电源装进盒子的好消息。

网友:
神鸡老师做的图示仪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盼望出套件

这个东西的元件都是容易买到的也不贵,加上洞洞板,DIY应该不难。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的元件都是容易买到的也不贵,加上洞洞板,DIY应该不难。呵呵

还是设计块PCB正规点,如能开发源程序,我可以帮设计PCB

网友:
等神鸡老师的图示仪套件。

网友:
上次的扫频仪就没有抢到啊!再次再抢。

网友:
上次“扫频仪”由于种种原因未购得套件遗憾至今。希望不久能有“图示仪”套件诞生。

楼主:
呵呵,搞套件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没人关注,看来我先动手吧。

榴莲做得咋样了?

网友:
神鸡老师能弄个元件清单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搞套件很麻烦的.

这个理解,要费很多的功夫,而且风险大,万一有啥问题,会引起误会,招来骂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理解,要费很多的功夫,而且风险大,万一有啥问题,会引起误会,招来骂名。

是的,是的。如果有时间,我尽力吧。

网友:
好啊,谢谢神鸡老师了!在此給神鸡老师敬一个90度的革命大鞠躬!

网友:
无源程序,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座等套件

网友:
这个好啊,能用3.5或4.3寸屏就更好了

楼主(2015-06-30):
制作中有什么问题请参考该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1148&mobile=yes

网友:
在哪购套件?

楼主:
去问问热尼亚还有没有?

网友(2015-09-17):
第一版的PCB还有一套。

网友:
这个牛叉啊,支持

网友(2016-03-20):
没事,又看了一遍,这样的好制作真不多。

网友(2016-06-28):
淘宝有套件吗?

网友:
使用什么型号的显示屏?

网友:
对晶体管的深刻理解啊

网友(2017-01-04):
去年,第一次看到这个帖子的时,我是不屑一顾的,单片机嘛,垃圾!认为这个作品限制太多,功能太简单,没有多大用处,直到后来对图示仪了解越发深入,才突然又想到这个作品的好来
自制全模拟的图示仪什么都好,唯有两点致命缺陷,导致了自制图示仪只能看个大概曲线,没有什么大用,连三极管配对都难以做到
缺陷一,就是两个三极管配对时对比麻烦,因为自制情况下只能配合示波器,一次只能显示一个三极管,如要两个不同极性三极管配对,曲线一正一反,更是不容易处理,这个缺陷,纠其原因还是显示上借助了示波器带了的,只有使用双通道四踪示波器才能简单的解决,但我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二是不易于定量分析,即使是数字示波器,定量分析时也要数格子换算一番,利用图形法设置工作点时不便,而图示仪的一大用途也就此受到阻碍
利用单片机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显示很多条曲线,可以提供很好的定量分析,我的建议是,使用模拟方案制作图示仪部分,使用单片机制作显示部分,相当于是用单片机做一个数显示波器的作用了,这样就能兼顾两者优点
可惜,我不会单片机…

网友(2018-08-12):
做得漂亮,可惜没有套件了!

网友(2019-07-02):
非常欣赏楼主作品

网友:
功底深厚 牛人呀 ,开源么?

网友(2021-11-13):
软件有更新吗?制作说明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2025-03-20):
哪位老师给解释解释,这个图里边,测NPN管子和PNP管子时候,Rc和Rb分别是怎么接的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