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捷克斯洛伐克 METRA XK UNIMET 老万用表

楼主(2015-03-17):
      本坛收台坏 METRA XK UNIMET 万用表。此表成色还是不错的。就是表头有问题。原打算收到后用手里的德国佬表头嫁接修复这块万用表。
    当拿到这块表之后,发现表头可以修复。于是开始修复。
    大家先看看这块表:

楼主:
里面还是非常干净,仔细看有修理过的痕迹。

楼主:
精致的木盒表

楼主:
这块表到手时,表头后游丝没有了。拆开测量了一下表头线圈示通的,阻值也正常20欧。给表头换上新游丝。

楼主:
装好试机,发现表头总是有卡顿现象,不论怎么调整都无法正常。索性取出表芯认真检查。原来的取表岔一时找不到了。临时用1.38的漆包线做了一个,将表芯取出。

楼主:
仔细检查发现芯铁固定螺丝松动,重新拧好。

楼主:
装表头之前让我们仔细看看内部情况。无论阻值大小全部是名牌高精度绕线电阻,连接线使用多层丝包单股铜线。开关使用银触点。

楼主:
10图了,明天继续。

网友A:
和英国AVO8有相似的地方。

网友B:
这表有多大年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英国AVO8有相似的地方。

感觉设计与英国AVO8一代相近,做工稍逊于英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有多大年纪了?

表壳上有59字样,估计是生产年份。至少是50多年以前的万用表吧,也许会更早。

网友:
不会失磁么,没看到短路软铁。

网友:
现在还能用?

网友:
木盒时代的高精度万用表!直流1级,交流1.5级。

网友:
楼主你确定表头阻值是20欧?另外,我的AVO8线圈断了,游丝很好,想不出好办法解决。

网友:
请楼主确定该表动圈阻值只有20欧姆吗?

网友:
算是古董了,很有收藏价值

楼主:
一并回答矿友的问题吧。表头内阻设计是20欧,实测是19.9欧。设计灵敏度是1mA,实测是0.75mA. 仔细看动圈组是原装的。灵敏度高了的原因或许是上手朋友对表头进行过充磁。这块表调整好后还是一条好汉!因为有着直流1级,交流1.5级的高精度。发张电路图,是在矿坛里找到的。谢谢提供图纸的朋友!没有封磁路就取出表芯,并没有对表的灵敏度造成影响。当然如果是10微安高灵敏度表头(MF10)。修理时要注意保护磁路,防止丢磁。 AVO8动圈断线,如果排除引线脱焊一般需要更换动圈,也可以自己重新绕一个。动手前也可以使用高压放电的办法尝试救活高灵敏度表头,高压火花能烧坏动圈局部使其短路,内阻和灵敏度都会有些变化。

楼主:
继续看看内部情况

网友:
修表高手。

楼主:
重新装好。调整好回零。 简单测试表针的摆动正常,阻尼良好。

楼主:
由于灵敏度变化,必须进行调整。方法有2种。一是并串电阻,二是部分消磁。消磁是最合理的方法。并串电阻也不是权益之计,有加大表头阻尼的好处。先试试并串电阻的方法效果如何。具体状况后续回帖。

补充内容 (2015-4-3 23:26):
完工汇报!通过消磁,将表头调整到正常数值。至此修复完成。

楼主:
表壳上的标记或许就是出厂年份?请看右下角

网友:
有年头。动圈交长。是外磁表吧?值的收藏,等下文。

网友:
我坛是藏龙卧虎之地,高手如云

网友:
这表大概是那一年产的

网友C:
终于见到了一块兄弟表,可喜可贺。

网友:
变废为宝,可喜可贺。

网友:
修好就是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见到了一块兄弟表,可喜可贺。

也拿出来晒晒,给大家分享吧。

网友:
好表一块,可遇不可求,好好收藏吧。

网友:
用料十足,这个要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拿出来晒晒,给大家分享吧。

早就嗮过了。我把帖子发到了古董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87674-1-1.html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呀!

楼主:
完工汇报!通过消磁,将表头调整到正常数值。至此修复完成。

网友:
高人啊!学习了

网友(2015-04-27):
没想到这个表用的是1ma的表头!

网友:
楼主好手艺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