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栅管推挽LC振荡器

楼主(2015-03-17):
试了一下,效果不错,工作电流100微安左右。

推挽LC振荡器具有抵消偶次谐波的作用,频谱纯净,输出能力强,是压控振荡器的首选。

网友A:
线圈数据怎么没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数据怎么没标出来

线圈没有特别要求,几乎任何一种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都可以,次级可少可多。我用的线圈初级总电感量500uH,次级20uH左右。由于场效应管工作在增益最大的共源极组态,起振能力极强,从音频到FM频段都适用。实验证明了这种电路优良的正弦波性能。

压控振荡器的用法如下:

美中不足的是控制电压是以电源正端为参考的,如果用作扫频振荡器,需要下降的锯齿波。

网友B:
场效应管的高次谐波成份少三次以上的谐波幅度已经很小了。电路又是推挽形式,抵消了二次谐波,所以,这种电路的波形好。不过,双栅管太金贵,还是改成单的吧。

网友:
如果去掉那只1N4148,会是什么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效应管的高次谐波成份少三次以上的谐波幅度已经很小了。电路又是推挽形式,抵消了二次谐波,所以,这种电 ...

1N4148用于稳幅,是很关键的元件。这种振荡器的正反馈非常强烈,振荡器产生不失真的正弦波,完全依赖于二极管提供的稳幅作用。去掉这只二极管,输出波形就会是方波了,严重时甚至损坏双栅管。它的原理是通过二极管整流产生负压去控制两个双栅管的G2栅,使导通角变小,把振幅限制在一定的幅度上。如果用普通的单栅管或者三极管,就难以有效实施这种控制,波形就不容易做好。双栅管虽然金贵,但把它的特长充分发挥出来了,难有别的器件有这样的好处。

网友:
好帖子,好试验收藏先

网友C:
震荡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荡频率呢?

图中示波器中波形的频率约1.4MHz,是在线圈没有并联电容,仅由分布电容构成的谐振频率。
对LC振荡器来说,如果仅由L和分布电容就能得到良好波形,那么增加C之后能得到更好的波形。
有的性能不佳的振荡器只有使用很大的C才能得到较好的波形。
你可以制作电感量更小的高频变压器,就可以工作在更高的频率上。
如果有足够好的磁芯或磁环,工作在100M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N4148用于稳幅,是很关键的元件。这种振荡器的正反馈非常强烈,振荡器产生不失真的正弦波,完全依赖于二 ...

朋友所言极是。

网友:
好!

记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