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透明2P3型来复式四管收音机

楼主(2015-03-18):
【参赛】透明2P3型来复式四管收音机

二个月前我在淘宝网上看见德生公司在销售第三版的2P3型收音机套件,同时赠送一个透明2P3机壳。我一不小心邮购了一套。为的是制作一台透明2P3型来复式四管收音机。
查阅了一些矿坛的资料,复古型2P3型来复式四管收音机由于采用零部件体积相对比较大,特别是采用Ф65mm外磁式恒磁喇叭的,大都采用6V层叠式电池供电。这种电池价高难买。可不可采用二节5号干电池供电?经过多次排版获得成功。二节5号电中一节利用耳机插座与机壳固定,另一节则用铜片固定在胶木板上。

这台收音机选用在第四届全国收音机评比中获得过国家一等奖的海棠TR401型半导体收音机后期生产的线路图。其中与时俱进作了一定修改:1,再生采用发射极回授,再生稳定均匀。取消一只再生电容器,减小了体积。2,低放级增加直流负反馈,稳定工作点。3,取消与输出变压器初级并联的电容器,改用在每个功放管基极与集电极各连接一个负反馈电容器,提高音质。4,增加一个简单硅稳压管,提供稳定偏流从而稳定工作点。5,电源采用二节5号电池。电压3V,而非原来的6V。个别电阻数值作了相应调整。

收音机零件除了电位器采用微型的,其余都选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元器件。高频管选用3AK22,低放管选用3AX4,功放管选用3AX3*2。二极管选用2AP12。稳压管为一硅管的e、b极代用。电阻选用1/8W绿袍电阻。普通电容器选用瓷片电容器。电解电容器选用3型小型电解电容器。扬声器选用外磁式恒磁飞乐65-1S型,阻抗8Ω。上述阻容元器件数值请见电原理图。电感线圈数据为:磁性天线:在Mx400扁磁棒5×14×100上用Ф0.07×7丝漆包线或Ф0.15漆包线绕制:L1-72圈,间距5mm绕L2-7圈,再生圈L3-1到2圈。高频扼流圈GZL在外径Ф7mm、内径Ф4mm高3mm的磁环上用1.5m长Ф0.1丝漆包线绕制。输入输出变压器铁芯都用3.5×5.5mm2矽钢片绕制,B1初级Ф0.06漆包线绕1100圈,次级用Ф0.06漆包线双线并绕450圈。B2初级Ф0.11漆包线双线并绕140圈,次级用Ф0.27漆包线绕80圈。
元器件准备齐全后,找了一块旧胶木板,按机壳和零部件大小加工,钉上空芯铜铆钉。然后焊接,先焊接接地线,再焊接电源接线。然后按功放、低放与来复高放顺序焊接电阻、电容器、晶体管等。其中偏流电阻R1、R4和R10先不焊接。

焊接完成后仔细检查有没有错焊、漏焊。检查无误,就可以进行调试。先调整功放级集电极电流:在输出变压器初级中心抽头与电源负级串入一个10mA电流表(可用万用表相应电流档。)。用一个10K电位器串一个1K电阻,接入R10位置处。打开电源开关,调整电位器使得电流表显示2mA。关去电源,拆除电流表并连接好输出变压器初级中心抽头与电源负级。拆除电位器与1K电阻,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位器与1K电阻的电阻为1.5K。用一个1,5K电阻作为R10焊接在R10位置处。
接着调整低放级集电极电流:在输入变压器初级一头与电源负级串入一个10mA电流表(可用万用表相应电流档。)。用一个10K电位器串一个1K电阻,接入R4位置处。打开电源开关,调整电位器使得电流表显示2mA。关去电源,拆除电流表并连接好输入变压器初级一头与电源负级。拆除电位器与1K电阻,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位器与1K电阻的电阻为4.6K。用一个4.7K电阻作为R4焊接在R1位置处。
接下来调整高放来复级集电极电流:在电阻R5一头与电源滤波电阻R2、R7连接处,串入一个1mA电流表(可用万用表相应电流档。)。用一个50K电位器串一个10K电阻,接入R1位置处。打开电源开关,调整电位器使得电流表显示0.5mA。关去电源,拆除电流表并连接好电阻R5一头与电源滤波电阻R2、R7处。拆除电位器与10K电阻,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位器与1K电阻的电阻为19K。用一个20K电阻作为R1焊接在R1位置处。
最后调整频率覆盖和再生:转动电位器先合上电源开关,喇叭中传出广播声音夹带着再生叫声。调整L3为1圈和与L1位置,使再生刚要叫又没有叫处停下。移动L1在磁棒上位置,调节密封单连使得频率拨盘上16与11处收到540KHz中国之声电台广播。调整C1半可变电容器,调节密封单连使得频率拨盘上5.3的5之间处收到上海第一财经1422KHz电台广播。(老的密封单连电容量变化与现在相反。)上述调整需要多次进行,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

收音机收听效果:在上海南站地区,可以收到全部上海电台的广播,没有夹音,表明选择性也不错。最大的优点是调节选台时,台与台之间没有任何杂音。

网友A:
楼主 真是高手啊!专业性太强了

网友B:
好!!!就是这种胶木板打铆钉容易裂

网友C:
3V供电音量比较小些

网友D:
为什么不用14500锂电?一节就有3.7v。

网友E:
手工活做得很好。那个草帽管特别的珍贵,保存到现在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真是高手啊!专业性太强了

谢谢,我非高手。只是想和广大坛友交流沟通,怎样把覆古和今日完整融合,大家把矿坛办得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就是这种胶木板打铆钉容易裂

谢谢,已经30多年没有钉过空心铜铆钉了,一直在做印刷电路板,所以没有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3V供电音量比较小些

感谢您的提醒。虽然一般认为电源电压高输出功率可以大,但是对同样铁芯面积输出变压器的不同电源电压,只要设计合理,输出功率可以差不多。当然低电压电池输出电流大,相对使用寿命短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14500锂电?一节就有3.7v。

谢谢,您的主意挺好,只是考虑到5号干电池价廉易购,所以选用5号干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工活做得很好。那个草帽管特别的珍贵,保存到现在不容易。

谢谢您的鼓励,补充一下四个草帽管的性能:3AK22 --Iceo 52 μA,β 120。3AX4 --Iceo 36μA,β 120。3AX3 --Iceo30 μA,β 55。3AX3 --Iceo314 μA,β 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真是高手啊!专业性太强了

谢谢,多交流多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F:
过去2P3上的可变电容器不是这种方的吧。

网友G:
全部是古董老货制作不易啊!简洁!明了!手艺棒!

网友H:
好,全是草帽管。
之前买过一套2P3,不带透明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去2P3上的可变电容器不是这种方的吧。

谢谢你的提问。过去2P3型塑料机壳是上海塑料制品三厂为广大无线电爱好者生产的一种塑料机壳。因为价廉物美,上世纪70年代很受欢迎。从单管机、二管机----到陆管机都有制作。其中使用的单连、双连有空气型,有密封型,有有机型可变电容器。后二种的单连,有图为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部是古董老货制作不易啊!简洁!明了!手艺棒!

谢谢,还要向大伙儿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全是草帽管。
之前买过一套2P3,不带透明壳的。

谢谢。我之前已经买了三套,装好收音机给朋友了。这次购买是德生厂的第三版,赠送了一套透明机壳。据说,光买透明机壳也可以,价格3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要向大伙儿学习。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