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微波炉的新生

楼主(2015-03-18):
这是一个格兰仕老微波炉 12年前搬新家的时候 姨妈送的,在当时是很高档的玩意。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坏了,今天有空决定拆开来看看。(本人不懂电子维修技术)

楼主:
之前拿去修电器那边修过,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可能是不给修不赚钱还麻烦,说是得二三百块钱,后来老妈就没去修了,直接搬回家。

楼主:
这是拆开后的内脏:看起来做工很精致,各种线束 扎的规规矩矩,内部没有什么锈迹。看起来挺新的

楼主:
拆开后很多原件都不认识,只知道有个大电容,和空调的差不多吧,继续检查后发现一个5KV 0.8A 保险丝断了 ,网上一查是一个高压保险丝。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被直接判死刑?记得当时电动车上一个转换器就是保险丝断了,被直接判死刑。。。

网友A:
题目错了,这是微波炉。一般换高压保险丝就好......

网友:
分不清   电磁炉  和 微波炉
   高压保险坏了 直接 连上 接着用

网友:
大哥这是电磁炉啊 我家这个叫微波炉的啊 呵呵!

网友:
是微波炉。先测量一下那个大的1μ电容。

网友:
这个好像叫微波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都叫它微波炉。如果这个和电磁炉能搞混,修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晕,,,不好意思 居然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目错了,这是微波炉。一般换高压保险丝就好......

谢谢。。下午一直在干活还没时间伺候他呢

网友:
任何保险丝的熔断都必须检查好其附带电路是否有异常才可以更换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保险断了最好不要随意一换了事。一般保险断了不是无缘无故坏的。

网友:
满心欢喜进来看古董电磁炉满血再生的, 结果一看 方盒子?   这电磁炉够老的
 再一看!老大?!
   九义教育应该普及到位了呀? WP700后面跟着的几个字应该难不倒楼主吧?

 从新帮您编辑修改过来吧  下次别忘了方盒子的金属箱不是微波炉就是电烤箱, 电磁炉不带这样长的

鼓励新人发帖, 50分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