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市电的问题

楼主(2015-03-18):
前几天晚上洗澡,突然发现浴霸忽明忽暗,完后一直很亮,发出近似惨白的光,我还以为浴霸的灯泡搭丝了,匆匆洗完,回头一想,会不会是电压太高的原因?用表一量,好家伙,238V,怪不得这么亮,等到白天再用表量了一下,又不到220V了,这总不是事,打电话给供电局,倒好,大城市,不到半个小时上门了,检查了室外线路,发现是一接线桩头松了,紧固后再检查了一下,没事,我到了晚上用表又量了一下,现在更白天一样,都是228V。现在问题来了,请教坛里有没有供电局做过的朋友:
一:为啥桩头松动后,市电反而会升高?
二:国家标准是民用电为220V,现在我处的电压一直高了一点,电压高,对家用电器的耐压肯定有影响,但在正常范围内
    电压到地是高点好?还是低点好?(我问了供电局的,228V属于正常吗?回答是正常的,在范围内)
三:现在我处的电量计量表不是老式的机械表,而是电子液晶分段的(带遥控,远程抄表)电压高低对计量有没有大的影响?是多
    计量,还是少计量?(里面的原理不懂,还没拆过)
没图没真像,上图:电压高的是晚上测量的,低的是白天测量的。

网友:
我这里晚上有时高到236V

网友:
你这种现象是总的零线线头松动造成的。

网友A:
你这故障是总零线连接点松动,
由于供电总进线是三相四线配置,家用电从此处分三路线走出,并公用零线.由于实际用电情况不平衡(也不能同时平衡).由于故障发时各回路汇流后,不能流回总零线,此时故障点就不是平衡点了,电压升高了.
不明自的事,下面坛友继续解说.
我用手写板太难写了
补充一句:三相四线是380v电压,而家用单相是一相一零配置,只有220v电压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一般居民楼里三相都不平衡,只能大致平衡。这样的话,如果零线接触不良,就会出现各相与地之间电压高低不一样。更有甚者,零线烧毁后,直接造成用户家里过压,电器烧毁……电压的问题吧,现在电压一般都是偏高,增加了纯阻性用电器的功率,多用电啊

网友:
正常啦,过年时,我这电压180V

网友:
4。5楼说的很对。

网友:
电压高,同一个用电器多耗电

网友:
现在的家用电器都是宽电压设计,上下电压都留有余地!电网供电不可能绝对稳压220输出,它跟布线长短,变压器负载大小都会影响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一般居民楼里三相都不平衡,只能大致平衡。这样的话,如果零线接触不良,就会出现各相与地之间 ...

那电压高对电表计量有多大影响?会不会多计量了?

网友C:
计量不变的,P=UI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压高对电表计量有多大影响?会不会多计量了?

纯阻性负载你做个实验试试吧

网友:
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故障是总零线连接点松动,
由于供电总进线是三相四线配置,家用电从此处分三路线走出,并公用零线.由于实 ...

在变压器厂工作了20年,(我不是搞技术的),但我知道普通配电变压器变比是10/0.4KV,就是说变压器出口电压是400V的国家标准,经过线路压降大概在380V左右,220V市电是每相电压和零线的电压,变压器出口是230V,变压器上有个三挡调压开关可在5%内上下调节,如果你家离变压器较近,或者你分配在负荷比较小的线上,那么电压就比较高,但是0线断了,光有相线是没有电压的,所以0线接触不好造成电压升高是没有理论依据的,很多大面积烧毁电器的故障是电工瞬间接错线造成,就是接到2根相线上了,电压瞬间变成380V以上,哪怕是瞬间,大面积电器已经烧毁了

网友:
是不是离变压器太近了

网友:
供电变压器的初级端有9500V、10000V、10500V三档,而一般都接在9500V这一档上的,致使输出电压偏高;我这里深夜电压长期超过240V,白天也在230V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变压器厂工作了20年,(我不是搞技术的),但我知道普通配电变压器变比是10/0.4KV,就是说变压器出口电 ...

你的回答有问题。从变压器送出的电是三相四线制,有ABC三相和一根零线,零线是变压器三相汇聚点接地后送出的。ABC各线和零线均是220V,ABC相线间电压均为380V。送到各家各户的只有ABC其中的一相和零线。如果送来的零线与变压器零点开路或者接触不良就会造成各相与零线间的电压偏离220V,由于三相负荷的不平衡,ABC三相到达每户的电压就会有的高有的低,这是由于零线电流无法返回变压器零点,只能通过其他两相返回而造成的。偏离的大小受各相负荷的偏差影响,负荷偏差越大,各户电压高低差越大。J极端情况最高也可能达到380V。因此,变压器零点开路对各家各户是非常危险的,这也是供电局接到电话后立即就来处理的原因,因为如果供电局不管由此造成的损失他们是要赔偿的。

网友:
240V百分之十以内,没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回答有问题。从变压器送出的电是三相四线制,有ABC三相和一根零线,零线是变压器三相汇聚点接地后送出 ...

你家里入户的只有一根相线和一根0线,如果你把入户处的0线断开,电压会升高吗,会烧毁电器吗?你做个测试看看?供电局来处理的是他家入口处的接线,不是变压器0线桩头。

网友F:
入户N线断,电压不会升高,只能这一户不能正常用电。如果ABC相线的共用N断,假如用的是A相,恰好B相的也正在使用电器,N线就会带电。进户的电就会升高,相当于接A和B的线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计量不变的,P=UI

资料显示市电电压波动+/- 10% 正常,如果象楼主据说的,是一接线桩头松了,线间接触电阻大了,他家还要有压降,不会是因为他家造成的线路电压升高,就是电网电压波动造成的确。
电压↑电流↑原负载功率被增加,而且不是线性增长,而是 P=I*I*R=U*U/R 平方关系,计量表的示度也增加。

网友:
本地深夜电压240左右,很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家里入户的只有一根相线和一根0线,如果你把入户处的0线断开,电压会升高吗,会烧毁电器吗?你做个测 ...

楼主说的“检查了室外线路,发现是一接线桩头松了,紧固后再检查了一下,没事,我到了晚上用表又量了一下,现在更白天一样,都是228V。”好好看楼主的帖子。如果是楼主家的零线松了,那就是时有时无电了,不会升高。看一下《电路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
用电会随电压升高而升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检查了室外线路,发现是一接线桩头松了,紧固后再检查了一下,没事,我到了晚上用表又量了一下 ...

看清楚了,楼主说的松动的时间电压升高,紧固后降低了,正常了,这是不可能的,我昨晚专门用一个400W取暖器,和一个插座做了实验,0线串入一个大功率小电阻模仿桩头松动,这个时候测量电阻后面电压是降低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入户N线断,电压不会升高,只能这一户不能正常用电。如果ABC相线的共用N断,假如用的是A相,恰好B相的也正在 ...

如果是这样,在AB上的电器相当于串联,相相之间380V串了两个(或混联N个,但首先是AB是串)220V的用电器,单个测量是不可能电压高的,其中串联的开路就测不到电压,除非A闭路B开路,在B侧是开环电压380V,但没有电流流过。一旦B闭路电压就会下来

网友:
在   A相-----很多并联的用电器-------N--------很多并联的用电器-----B相  这个回路中大量并联的用电器的等效电阻会很小,相当于接入A/B相。测量A相---N或B相----N只有很小的电压(电器功率越大电压越低)。

网友:
事情是越说越糊涂了,比如A回路并了N个220V用电器,接入时220V两端的电压还是220V,如果B回路也并了N个220V用电器,两个这样的回路串入380V,每个个回路两端只有190V(理论上),只是每个回路并的越多,电流就越大,问题就来了:如果A并了10个,B只并了5个(假设每个功率一样),这样串入后,B两端所承担的电压就更大,哎呀,绕过去绕过来就更不清楚了,那么3相4线变压器,如果3根相线电流相等(理论上),零线中就没有电流流过,这时可以不用0线,那又是怎么构成的220V回路?

网友:
一般是三相不平衡
比如你用的这相晚上因故没有重载了,电压高了
电工来了帮你调了一相线
电工会说线松了,他不会说三项不平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清楚了,楼主说的松动的时间电压升高,紧固后降低了,正常了,这是不可能的,我昨晚专门用一个400W取 ...

发一个原理图,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没有那么标准的

网友:
一般都高一点

网友:
对电器还是有影响的

网友:
国家对市电是允许有10%的电压波动的。

网友:
4楼5楼正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发一个原理图,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帮你贴出来好看点,

网友:
我这里电压长期235v,高压的时候,感觉灯泡要亮一点。老电视机修好了就坏,估计和电压高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家里入户的只有一根相线和一根0线,如果你把入户处的0线断开,电压会升高吗,会烧毁电器吗?你做个测 ...

不是我家的进户线松了,是下面一个一人多高的变压器的一个桩头松了,完后他们断电,重新接了一个桩头,他们叫牛鼻子,不知为啥叫牛鼻子?不懂,明明是一个接线样的铜条。

网友:
大量劣质的开关电源和变频器的谐波污染了的电网,中性线因不堪重负而发热甚至烧毁。大量不按标准生产的山寨开关电源 变频器 节能灯等涌入电网,逼着增加中性线的截面积已成必然。

网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九条释义
第一百七十九条 供电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安全供电。供电人未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安全供电,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释义】本条是对供电人的安全供电义务及其违约责任的规定。
本条强调供电人应当正确地履行供用电合同约定的义务,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合同的约定安全供电。《供电营业规则》对供电质量标准作了规定:(1)在电力系统正常状况下,供电频率的允许偏差为:电网装机容量在300万千瓦及以上的,为正负0.2赫兹;电网装机容量在300万千瓦以下的,为正负0.5赫兹。在电力系统非正常状况下,供电频率允许偏差不应超过正负1赫兹。(2)在电力系统正常状况下,供电企业供到用户受电端的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35千伏及以上电压供电的,电压正、负偏差的绝对值之和不超过额定值的10%;10千伏及以下三相供电的,为额定值的正负7%;220伏单相供电的,为额定值的正7%、负10%.在电力系统非正常状况下,用户受电端的电压最大允许偏差不应超过额定值的正负10%.用户用电功率因数达不到规定标准时,其受电端的电压偏差不受此限制。上述供电质量标准是衡量供电质量和安全的重要指标,供电人只有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供电,才能保证供电的安全,维护用电人的合法权益。这里的“安全供电”,是指按照国家有关安全供电的规章制度供应电力,电压要稳定,频率要达到标准,输电线路要安全畅通等。
除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外,供电人还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供电。合同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合意,合同依法成立后,就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一定的法律拘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即合同必须遵守的原则。本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在供用电合同中,按照约定供电,具体是指按照供用电合同约定的数量、质量、时间和方式等要求供电。
本条对供电人的违约责任作出了规定:供电人未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安全供电,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只要违反合同,就应承担责任,这一规定的精神和合同法总则违约责任一章的一般规定是一致的。本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仅以其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为要件。电力法也有类似的规定,该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电力企业或者用户违反供用电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只要供电人没有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安全供电,并造成用电人损失,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这里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是指供电人就其违约行为赔偿给用电人所造成的损失,损失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供电人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家里入户的只有一根相线和一根0线,如果你把入户处的0线断开,电压会升高吗,会烧毁电器吗?你做个测 ...

楼主只说了室外线路,可没说是入户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这样,在AB上的电器相当于串联,相相之间380V串了两个(或混联N个,但首先是AB是串)220V的用电器 ...

你好,估计你对交流电和三相四线制不熟悉,可以用直流纯电阻电路进行电压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估计你对交流电和三相四线制不熟悉,可以用直流纯电阻电路进行电压分析。

呵呵,真热闹,到都把我当成楼主了,不过我在这里还是学到不少东西哦

网友I:
我这晚上260V有时265V。用着倒也没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在变压器厂工作了20年,(我不是搞技术的),但我知道普通配电变压器变比是10/0.4KV,就是说变压器出口电 ...

看来您是真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来您是真不懂啊!!!

首先申明我原来在变压器厂不是搞技术的,我是做销售的,很多东西还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晚上260V有时265V。用着倒也没事

到了260V就有电吓人了吧,超过了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暂且这样吧。其实三相电源之间存在相位差,不可以用直流电路的分析方法的。这个网友不懂,更不能这样教他 ...

没办法呀,他对直流电路明白不明白我都不知道,再给他提相位差,那肯定晕菜了。

网友:
我处电压常年在235V以上,半夜竟然飙升到246V

网友:
回路,,不好造成

网友:
现在供电大多是自动调节,晚间用电高峰时只能用提高电压的方法解决。楼上说的对。电阻型负载电压高功率消耗就大。如果是开关电源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小区深夜电压达240V,平常白天也在235左右。

网友:
目前的情况 不稳定的电压 为避免造成给很多老百姓的家电容易损坏 建议家庭最好装个额定功率大点的稳压器  有时候很多日光管因为电压低 而亮不起来 高了又容易烧坏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入户N线断,电压不会升高,只能这一户不能正常用电。如果ABC相线的共用N断,假如用的是A相,恰好B相的也正在 ...

回答正确,,,,,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家的进户线松了,是下面一个一人多高的变压器的一个桩头松了,完后他们断电,重新接了一个桩头,他 ...

完全正确,在工厂里遇到过这样的事,电压低时100多伏,高时达二百六七十伏。就是变压器的零线桩松了,紧固后ok。变压器零线桩松了你那里晚上才230多伏真幸运。牛鼻子也叫线鼻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帮你贴出来好看点,

谢谢你!我想发可是图太大发不了。

网友:
应该是 同一个用电器多耗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压高对电表计量有多大影响?会不会多计量了?

电压高.电表肯定走得快的.

网友:
现在不是电已经相当稳定了么,我们学校的机房有稳压柜,看着输入电压基本不怎么变

网友:
正负百分之十的电网电压变化率一般家用电器都是能接受的,198V——242V

网友:
学习中,我这里电压238V稳定

网友:
你们太幸福了,我们家晚上都是255,关键是我跟老爸说让管电的调一下,被骂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完全正确,在工厂里遇到过这样的事,电压低时100多伏,高时达二百六七十伏。就是变压器的零线桩松了,紧固 ...

那是楼主家乡的线路走的好,另两相线都是差不多的负载,没有单相特别高的问题,楼主家的电压升高了10多V,那另一相或者两相也会随着反比升高或者降低一点.理论上,楼主家那相用电稍低于3相平均值.

网友:
我这店里都240v,家里才210v
一般电器都不出问题

网友:
看到这里让我想起好久以前碰到的一个事情,也是跟N线有关。事情是这样的,一年夏天,几栋居民楼电压突然升高,冰箱空调电视烧了一片。马上通知电工检查,家里电压都300V以上了,马上检查到变压器,检查接地线,都是好的,重新加一根接地线还是不行,想尽一切办法,没有查到问题,故障依旧。后来没有办法更换变压器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搞了3天,热死人了,加上一个有专业技术等级的电工不听别人建议,走了好多弯路。其实这个问题当时就给他建议把3相负载跟它断开,一相一相排查,应该很快就能搞定。结果是几公里外一个停工的砖瓦厂的电源线被树枝碰上,N线和相线一相短路了。这个故障跟楼主的刚好相反。这也是那个资深电工的一个教训。

网友(2015-04-25):
得回去好好看看书 学习三相四线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压高对电表计量有多大影响?会不会多计量了?

电压高了电表的计量肯定会加大,增加的比例跟电压增加值的平方成正比。
不过并未白白浪费,因为你享受到了增加的这部分好处。比如你使用电磁炉的话,增加的这部分能量为你多提供了热量。
对浴霸来说相当于提高了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