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P前级的信号输入

楼主(2015-03-18):
接之前发的一帖,关于漫步者S4.1没有线控的研究。

经过研究电路板,发现16V交流经过7809和7805后,直接供电给NE5532和LM1876等芯片的,音频信号输入直接经过电容就到了PT2232的信号输入脚。那我的猜想是,线控控制PT2322芯片的开和关,也就是控制了整个音响的信号输入部分。但供电应该是直接就让功放直接就通电开始工作了的,只是没有信号的输入所以没有任何声响,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

前面发的帖子,提到整个信号输入是经过PT2232芯片送入给NE5532P的。目前没有线控,所以直接就打算跳过PT2232直接信号输入。

没有焊下PT2232的情况下,对PT2232第17(左声道输出) 18(环绕左声道输出) 19(中置输出)和21(重低音输出)脚22脚(环绕右声道输出)、23脚(右声道输出)进行信号输入,喇叭么有任何反应。

不知道我的接法对不,将音频信号的两端,一端接入第8脚(GND)。其中一端接入17脚、18脚、19脚、21脚、22、23脚进行测试
还请高手给点思路。谢谢了。
第一帖的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9064-1-1.html

我有些担心,这个PT2322有个VCC电源,9V。我担心这芯片会不会控制到功放电路的某个地方,充当一个开关的功能,这样就麻烦了。
根据使用过的经验,是要用线控按下3秒,才能让这个音响发声的。音响上没有一个按钮

网友A:
取消控制芯片,加个音量电位器至运放输入端。

网友B:
停!不要动。还有一个芯片可能是PT2323。快查查。

网友B:
这里有原代码。

http://www.docin.com/p-591337046.html

网友C:
LM1876是不是有个静音控制端?查查资料吧。

网友D:
功放块有静音控制。这个有详解http://bbs.hifidiy.net/thread-70090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放块有静音控制。这个有详解http://bbs.hifidiy.net/thread-700907-1-1.html

先谢谢回帖。感激。其次,我看了你发的链接,确实有提到了1876芯片有个静音功能
只是和我的这个,我不太理解他们的工作原理。
我这样猜想,首先,PT2322芯片进行通电后,解除了1876芯片的静音,然后功放正常工作。关闭芯片,芯片就让功放部分静音了,是这样来理解,思路对不?
那如果我想破除这个芯片,绕过芯片,直接让功放通电发声,该如何来处理呢,虽然看到有说先6脚后11脚,但实在不太知道如何操作。还请老大帮忙点破下。小弟实在懂得太少。感激不尽。已经研究半个月了,实在搞不透。还望赐教一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回帖。感激。其次,我看了你发的链接,确实有提到了1876芯片有个静音功能
只是和我的这个,我不太 ...

我的理解是断开和控制芯片的电气连接,然后把6,11脚理解为一个电子开关,你把它如图串联电阻接地就可以工作了。这个片子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是断开和控制芯片的电气连接,然后把6,11脚理解为一个电子开关,你把它如图串联电阻接地就可以 ...

你说得我心花怒放了,哈哈哈
意思就是把这个芯片的6和11脚找出来,然后把他们先接通,再串联一个电阻(18K)。
接地,就能正常工作了对吧?嘻嘻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是断开和控制芯片的电气连接,然后把6,11脚理解为一个电子开关,你把它如图串联电阻接地就可以 ...

这个图这样是吧?万分感激啊。虽然还没测试,但有你的指点,让我一下又有了信心。本来都差不多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控制芯片,加个音量电位器至运放输入端。

目前正打算拆除PT2322。电位器是加在信号输入中段对不,就是信号输入给电位器,再接入运放输入端
现在找不到运放输入端。很郁闷。直接在芯片的左声道右声道输出进行信号输入没反应,看来不是输入端
另外看其他朋友的指点,这个1876有静音端,估计整个功放电路还没有正常工作。输入信号估计也没有反应。还请再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不要动。还有一个芯片可能是PT2323。快查查。

我没太看懂,还请明示细说下。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原代码。

先感激了。确实有查到具体的代码。但要找人写出来,实在太花费精力。关键很多人不愿意弄。所以才打算绕过T2322的。感激你的帮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1876是不是有个静音控制端?查查资料吧。

经过指点,确实有这个静音控制,但我还不太懂如何操作。还得自己再尝试和摸索下。感激帮忙。万分感激

网友:
外来输入信号接在电位器的一端,另一端接地,电位器的滑动端接1876的信号输入。解除静噪,就可以出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我心花怒放了,哈哈哈

意思就是把这个芯片的6和11脚找出来,然后把他们先接通,再串联一个电阻( ...

你这是原来的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图这样是吧?万分感激啊。虽然还没测试,但有你的指点,让我一下又有了信心。本来都差不多放弃了

就是这个接法,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接法,你可以试试

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你的回复了。哈哈哈。万分感激。
一会去买点小配件,然后就按你指示的试试。
实话说,我真是第一次弄电路板,以前顶天也就是看哪个电容电阻烧了什么的,换换。其他真没干过
这次还干的功放。所以一头雾水啊

你的回复让信号输入接电位器,然后信号端是两根线,一根接电位器,一根接地。电位器滑动端接入1876的信号输入。这个电位器控制的是音量大小对吧?

然后1876的6和11脚并联。串接一个18K欧的电阻,接地。这样就解除了1876芯片的静音问题,让整个功放部分恢复了工作。上面说的电位器就调整音量大小的输入。我这样的理解和操作是正确的不?

另外还想请教下,那就是这样的接法,是不是就直接剔除了NE5532P的前级呢,就是直接信号输入给了功放部分,没有用到前级放大的5532P芯片。按我之前的理解,是信号从PT2322处理后输入给NE5532前级,再输出给1876进行再次放大
我之前理解是这样的。那按你的指示,是信号直入1876.所以我理解是绕开了芯片PT2322和NE5532。不知道对不

再想问下,就是如果要进行调音,比如高音低音和中音的调节,接入电位器,一般是在什么位置接入呢,还请原谅我的问题多多,好不容易找到个师傅,所以有点激动,希望也变得更加迫切了。万分感激。我对电脑方面熟悉,但对电子方面确实菜鸟。还望指点。感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你的回复了。哈哈哈。万分感激。
一会去买点小配件,然后就按你指示的试试。
实话说 ...

至于ne5532接不接,要看你的信号电平。就是说你输入信号的大小。笔记本一类的问题不大。手机有的可以 有的不行。如果你的输入信号不大的话,5532 还是要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于ne5532接不接,要看你的信号电平。就是说你输入信号的大小。笔记本一类的问题不大。手机有的可以 有的 ...

如果只想绕过PT2322。5532想让他正常工作。这个信号输入该从什么地方接入呢?谢谢。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于ne5532接不接,要看你的信号电平。就是说你输入信号的大小。笔记本一类的问题不大。手机有的可以 有的 ...

已经测试。
1876芯片第6脚是空的,没接。
第11脚有接,两个芯片的11脚都并联到一起的。
我在11脚直接接入18K的电阻接地。输入信号,还是没有发声。有点找不到头绪了。我拍了照片你有空的时候还请帮我看看

网友:
NE5532的3和5 脚是信号输入,而1和7脚是输出端,信号接入3和5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测试。
1876芯片第6脚是空的,没接。
第11脚有接,两个芯片的11脚都并联到一起的。

你测一下11脚的电压,应该不高于1V吧,觉得你接的是不是少了一个1K电阻和一个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测一下11脚的电压,应该不高于1V吧,觉得你接的是不是少了一个1K电阻和一个电容呢

我看电路是只有一个电阻么。郁闷了。
还望明示下,我只直接焊接了一个18K的电阻在11脚和GND之间
输入的话,3和7都试过,没有反应。

所以我想应该是我什么地方没接好。

再一个就是我想把声音直接从NE5532这输入不知道如何弄。

你说的1K电阻和100U的这个电容的事情是吧。噢。我当时也没看懂这个电路。
那就是11脚还得接一个1K电阻和100U的电容,接到1876的第2脚和第15脚。

我之前没看懂那个电路。晕。今天没买1K电阻和100U电容。看来找找旧电路板拆能拆到不,嘻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电路是只有一个电阻么。郁闷了。
还望明示下,我只直接焊接了一个18K的电阻在11脚和GND之间
输入的 ...

这个11脚和14脚是静躁和待机控制端,看网上电路图的意思是高电平控制。意思就是,高电平一般是1.8V~5V,低电平0~0.7V。你该加的那几个元件,就是基本开机静躁用的,开机时由于负极电阻较大,正极电阻较小,输出高电平,功放块静躁待机无输出,随着时间的增加电容充电完成,就输出低电平,功放块停止静躁待机输出信号。你就接个18k电阻,肯定不干活。再说你这俩脚还连接着2322呢,应该断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11脚和14脚是静躁和待机控制端,看网上电路图的意思是高电平控制。意思就是,高电平一般是1.8V~5V ...

PT2322已拆除。焊接上电阻(1K)电容(100UF 50V)。然后上电。11脚和负极之间的电压是2.5V。电容两端电压是19V
拆除18K电阻,11脚(11和14脚串联)和负极之间电压是2.8V
我直接将11脚和负极短路连接。
低音和高音喇叭有开机音噪声音,1876芯片有发热现象,1876背面散热铝板有温度。接入音频信号没有声音。
但喇叭里面有很大的杂音。3脚是输出脚。对5脚,7、8脚,12,13脚输入音频信号都没有反应,7、8脚输入信号就是大声响杂音。

还请帮忙分析下。谢谢。感激

网友D:
既然有噪音,就是工作了。但是NE5532 3脚不是输入吗?你百度一下看看5532的电路图你音源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有噪音,就是工作了。但是NE5532 3脚不是输入吗?你百度一下看看5532的电路图你音源接什么?

噢。我看你之前说的是1876.我以为是直接接入1876的第三脚,哈哈哈
原来你说的是5532的第三脚输入信号。
那老大的意思是我直接给他们短路链接?嘻嘻嘻
还是换成更大的电阻?
我短接的时候,断开了电容的。有噪音,有发热,看情况应该是芯片工作了的
我当时是电脑USB声卡输出,接的耳机线,耳机线剪断直接进行信号输入,这样的链接方式。
看来还得继续再折腾一次

但我觉得把他们直接短路,感觉是否会不太好。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影响。

网友D:
关键在于1876  11脚的电压 直接接地的话只是开机静躁失效,别的应该没问题。。焊接上电阻(1K)电容(100UF 50V)。然后上电。11脚和负极之间的电压是2.5V。电容两端电压是19V。你稍等一会儿再测什么样呢,既然是开机静躁,应该是等一段时间电压从2.5降下来到0V或是0点几伏吧。这几天挺忙,没时间搭个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在于1876  11脚的电压 直接接地的话只是开机静躁失效,别的应该没问题。。焊接上电阻(1K)电容(100 ...

你先忙你的,我的这个不着急。 有你的指点我已经感激万千了。
我慢慢鼓捣,然后遇到问题就发上来,你有空的时候回复下就好
另外,我给你发的站内信,不知道你是否有看到。
忽然觉得太麻烦你了,那么忙还给你添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先忙你的,我的这个不着急。 有你的指点我已经感激万千了。
我慢慢鼓捣,然后遇到问题就发上来,你有空 ...

没注意站内信,去看看。我也没大事,就是些琐事。我今天搭个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注意站内信,去看看。我也没大事,就是些琐事。我今天搭个电路看看。

万分感激,我一会自己先多研究研究。不能什么都依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在于1876  11脚的电压 直接接地的话只是开机静躁失效,别的应该没问题。。焊接上电阻(1K)电容(100 ...

经过测量。焊接好11脚至GND的18K电阻,焊接好VCC至11脚的1K电阻和100UF电容,通电瞬间,11脚和GND之间电压由9V左右递减至2.53V,十分钟后测量电压任为2.53V。

100UF电容两端电压一直为18.6V左右,10分钟后仍为18.6V左右。
断开电源。电容两端电压由0.2V左右递减至0.

目前我的推断,是否是18K电阻和1K电阻还有100UF电容容量不够?

昨天曾试过,将5只18K电阻串联接入11脚和GND之间,电压为0.5V左右。但我觉得这样和直接短接估计是一个效果了。嘻嘻

另外,对电路板反复查看,得出:
NE5532两颗,两颗的第3脚(IN+)串联了。然后经过电容和电阻,接入了之前的PT2322的中置输出端。

两颗5532的第2脚(IN-),分别接入了PT2322的左右声道。

PT2322的芯片,低音输出经过电容电阻,接入了TDA7294的第3脚(IN)

PT2322的左环绕输出经过电容电阻接入了中间那颗1876的第8脚(IN A+)
PT2322的右环绕输出经过电容电阻接入了中间那颗1876的第13脚(IN B+)

另外一颗1876的第8脚(IN A+)接入了其中一颗NE5532的第一脚(1 OUT)。
第13脚(IN B+)接入了另一颗NE5532的第一脚(1 OUT)。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经过测量。焊接好11脚至GND的18K电阻,焊接好VCC至11脚的1K电阻和100UF电容,通电瞬间,11脚和GND之间电 ...

搭了个电路测了一下,加电瞬间18K电阻对地电压从7.6V逐渐降低,十几秒后就到了0.05V,一分钟后只有 0.01V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路没问题,恐怕是你的2322一直造在输出高电平。要断开2322的连接才可以。又把18K电阻换为1.8K,发现差别不大,只是最后的电压稍低。但把100UF电容换成470UF,18K电阻对地电压,要一分多钟才会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了个电路测了一下,加电瞬间18K电阻对地电压从7.6V逐渐降低,十几秒后就到了0.05V,一分钟后只有  ...

先谢谢你的帮忙。
PT2322我拆掉了的。
焊脚都空置了。但不知道其他什么地方有影响
反复测试过,都没办法降低为零
我直接给他短接了。就是开机的时候会有冲击。

经过你的指点,我讲PT2322的输入脚和输出脚连接上,然后将11脚接地。现在音响可以正常发声了。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但,音量很大。我把电脑音量调整为1,还要把播放器声音调整很小,否则音量就太大了。看样子只能考虑在音频输入部分再接入一电位器。

再一个就是重音较重了。

不管如何,目前音响都已经能正常发音,我一开始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
目前就音量太大,重音太重,声音里面有细小杂音。另外我拿音频输入给中置输入端,结果好像有电容烧了。冒烟了。仔细看好像是1876的2脚和4脚之间的0.22UF电容。我焊下来,输入音频不发声音,我又将他焊回去。又能正常了。

不管如何,都感激你的帮忙,要不然的话我早就放弃了。因为我个人完全么思路。万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了个电路测了一下,加电瞬间18K电阻对地电压从7.6V逐渐降低,十几秒后就到了0.05V,一分钟后只有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67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