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迷你CD机折腾记

楼主(2015-03-19):
     前些天在其他坛里收的机器,不是看中它有多好,只是看它小巧迷人,玲珑可爱,成色较好,很长时间没有折腾了,俗话说:刀不磨要生锈,再则手也痒痒的,卖家说不读碟,能通电,显示屏亮,配件价出。收到机器后,未开封前拿在手里摇了摇(不是本人签收),心里想:坏了!怎么稀里哗啦响,拆开看,原来是传动齿轮定位支架断了两根,连同齿轮也掉了下来,仔细查看发现光头铜套轴固定的塑料卡座也裂开,没想到德邦快递也这么不靠谱。
       回到家后吃过晚饭,马上动手打理,先把齿轮定位杆用小电钻打个小眼,然后用小自攻螺丝把它乖乖固定好,手拨动齿轮,行走顺畅。裂开的光头铜套轴塑料卡用AB胶加固,等十几分钟后,暂时装回固定座上,然后通电显示屏亮,光头有三次上下聚焦,发光强度不错,开机后手动转动齿轮把光头移动到轨道外侧,开机光头能回归起始点,说明聚焦、循迹、伺服电路工作正常。
      放入碟片,加载到位后,主轴电机开始转动,速度很慢,转转停停,好像力矩不够似的,而且碟片磁性定位器与塑料架摩擦发出很响的噪声,关机,又拆下光头组件架,发现碟托位置不对,太低了离光头距离很近,量了一下光头底架与碟托的距离不到18.5mm,位置偏低同时也导致碟片定位器与塑料支架发生摩擦噪声,用扁起子把它向上撬,力度很难掌握,力气小了撬不动,大了距离太高,最后撬高点在底下垫垫圈限位,然后按住碟托往下按,终于搞定,由于用力过猛,主轴芯顶到大拇指,那个疼啊!
      拿张碟片扣上,用两个小磁铁压在碟片上,开机转动正常,速度也正常,光头也有抬升聚焦动作,过了一下就停下来了,但是还是不读碟。
    接下来,把光头取下来,卸下防尘罩,开始清理物镜上下,这时候发现物镜有一点点下陷,清理完毕,用小纸片衬在物镜底下,让物镜向上抬高一点点,然后用牙签蘸点硅胶摸在光头组件塑料中间支点上,让它干了以后再瞧瞧什么情况,今天到此结束,洗洗睡了!
       过了两天,硅胶干透了,那就试试看吧!扣上碟片压上磁铁,碟片转动,最终还是有眼不识泰山,无奈,又把光头拆下,干脆把光腔也洗洗吧,准备好棉签和蒸馏水,把菱镜擦得光亮光亮的,把腔体擦得一尘不染,忙活了一阵装回去吧,试试劳动成果,开机扣碟片压磁铁,还是老样子!没道理啊?光头一系列动作,证明它还是活着的,而且腰不驼气不喘的,读不出碟片曲目信息,是不是碟片上的信号传输中断呢?测试排线都是好的,最后把目标转移到光敏传感器上,它的任务就是接收从碟片反射回来的信号,如果信号接收到而无法送达处理器,那就读不出碟片曲目,抱着一丝希望插上烙铁,在尖头烙铁头上再插上一个注射器的针头,先喝口茶叼上一根烟。
       烙铁加热后拔掉电源插头,把光敏传感器与排线之间的各个焊点重新焊接一下,速度要快,薄膜线路很脆弱的。装回光头扣碟压磁铁,打开电源开关,碟片转动,几秒钟奇迹般的读出曲目接着自动播放起来,赶紧戴上耳机,音乐响起来了,在播放的过程中发现选曲到播放时间比较长,而且无规则的跳槽,先用记号笔做好记号,开始微调聚焦,循迹,平衡电位器,机子时间长了一些参数也漂移了,最后微调聚焦,循迹增益电位器后有所改善。这可是细工活,不能急,在没有专业设备下,只能一点一点慢慢调,呵呵!边听音乐细细调,细细品味。最好开启随机播放功能(也就是洗牌),整张碟片能够随机播放完毕,顺序播放也不在跳槽了,也意味着维修告一段落。
       写这么多主要是想与大家分享,让遇到同样的故障机子,坛友们也可以借鉴一下,免得走弯路,免得还能工作的光头硬是要它提前退休。顺便也赚点积分!
       喜欢的看完点个赞,加点分也是可以的,不喜欢的,就当你没看见马上调头出去好了,需要交流心得的可以跟帖,热烈欢迎,欢迎大家互相交流,互相探讨。
       没玩过什么高端机,一直在低端机中摆弄、徘徊,自得其乐,这个机器要是有相应配套的功放就好了,拿到单位闲暇之余听听音乐也是蛮好的,卡友有的话闲置在家,就别吝啬扔过来啊!

楼主:
1 -    2 -  3 -  4 -  5 -  6 -   忘了拍张全景图,最后一张补发(借用卖家图)!

网友:
楼主辛苦了, 码了那么多字。      维修技术高超,向楼主学习

网友:
加分加分加分,赞赞赞!

网友A:
楼主细心耐性,有较丰富的影碟机维修经验。我有几台影碟机都有故障,想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了拍张全景图,最后一张补发(借用卖家图)!

看题目还以为是CD饼机,呵呵。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C:
捣鼓的乐在其中

网友D:
楼主的相机拍的真好,赞一个

网友:
功放废弃的很多,建议在本地自己留意找一下,一般是称重价,远程快递不值运费,呵呵。

网友:
楼主文采博雅。技术根深,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忘了拍张全景图,最后一张补发(借用卖家图)!

兴趣爱好带来的无穷动力!真不错~

网友:
机器不错, 可以保留器材

网友F:
图文并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细心耐性,有较丰富的影碟机维修经验。我有几台影碟机都有故障,想好好研究一下。

以前在某品牌碟机售后跟班,那时候设备齐全,修起来得心应手,现在纯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捣鼓的乐在其中

捣鼓的喜悦难以言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相机拍的真好,赞一个

谢谢,用手机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题目还以为是CD饼机,呵呵。

呵呵,不是CD随身听,它比标准尺寸的机器尺寸要小很多,所以称它迷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不是CD随身听,它比标准尺寸的机器尺寸要小很多,所以称它迷你!

这不能算MINI,这类机器换光头也很便宜,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兴趣爱好带来的无穷动力!真不错~

爱好就是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捣鼓的喜悦难以言表!

搞维修,耐心是第一位的。能耐的住这无聊的调试和反复的检测才是捣鼓的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能算MINI,这类机器换光头也很便宜,实用。

恩 按下开关键开机到自动播放出声音一气呵成3秒钟,150光头,替代品也很多!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都残废到这样还能给复活,赞一个

网友:
真够折腾的.外观成色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文并茂

写的好不好不重要,必须要有图!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向楼主学习

网友:
好技术,俺是搞不定的

网友G:
看着不错,面宽36cm的吗

网友H:
210光头?现在貌似买不到好用的了,都是山货,恭喜楼主修好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不错,面宽36cm的吗

对的,因为它小于标准尺寸,才称它迷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210光头?现在貌似买不到好用的了,都是山货,恭喜楼主修好机器

150的光头,山货光头对音质会有点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为是随身CD机。

通常把小于标准尺寸的机器成为迷你机!

网友:
古老级的,,,,收藏也不错

网友:
手艺很不错啊~!

网友J:
恭喜楼主修复了机器.但对CD机的读盘原理与故障的关联认识不够全面,故分析判断时思路有些穿越,光头弹性支架处理的过早且有些不当(图片中的加补料),当补焊了PD后虽能勉强读盘时,由于光头弹性支架处理不当造成光头悬浮特性恶化而影响聚焦和寻迹性能,虽重调了相关伺服电参数后能正常读片,但光头的聚焦和伺服驱动负担加大(驱动电流增大,流过线圈的电流也大了),后果就是线圈易损(虽少见但DVD中是有遇见的,驱块过热耗电增大).根据本故障如先不处理光头弹性支架,先补焊就可能啥也别调整本机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恭喜楼主修复了机器.但对CD机的读盘原理与故障的关联认识不够全面,故分析判断时思路有些穿越,光头弹性支架处 ...

谢谢跟帖交流! 根据我后来分析,碟托低于标准位置(不知道原机设计有缺陷还是后来人为造成的,碟托与支架垂直水平距离185mm都不到),造成光头聚焦不在最佳范围,导致弹性支架疲劳,水平摆放光头已经没有下沉空间(已经到底),正常情况下擦拭光头时会感觉到光头有上下起伏有弹性,这个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之所以光敏传感器信号不通畅,也许是之前的维修人员在拆卸过程中造成的,光头最初的故障表现应该是下陷,而根源就是长期聚焦不良造成的,主板可调电阻已经被调乱了,并不是我刻意加大聚焦、循迹增益以及误差平衡来达到机器能正常工作,机器能正常工作,但也不能忽略之前的各项工作(清理透镜、光腔,调节碟托位置,以及修复弹性支架位置),我想,如果弄掉沾补的硅胶,机器估计要竖起了才能读碟吧,一般机器出现不读碟,把机器竖起了能读,那应该光头下沉的可能性极大,本人很长时间没接触碟机了,不懂之处还得请教坛友们,希望大家相互交流,相互探讨,到时候还望你多多指教!

网友:
空机时,开机光头有聚焦动作,这时主轴是不会转的,但基本可确定聚焦伺服工作基本正常,推入光盘后只要主轴能有顺时针旋转动作(不能有倒转),即使读不出目录而显示无碟,说聚焦已OK了,不读碟就与聚焦无关。原理告诉我们聚焦不成功主转是不工作的(不转),就像无盘开机一样聚焦不成功(1、是无碟2,有碟无法聚焦),所以本机聚焦沒问题。

网友J:
标题

你点胶位置所产生的效果像似束缚住镜头了,应点胶少许在支架黄色长方块口的悬梁弹性部位。该型光头下沉是常有的,一般不必处理,因为在聚焦驱动时有能力使其上举的,因为镜头自重没变(等效空悬)。必过聚焦伺服保持驱动时会多产生一个起始恒值而已,但这个值肯定小于你束缚措施(大大增加了负荷力)而上升的驱动电流,且同时还影响循迹精度和加大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点胶位置所产生的效果像似束缚住镜头了,应点胶少许在支架黄色长方块口的悬梁弹性部位。该型光头下沉是常有 ...

点胶的位置是在中心点位置,当时没想得周全,忘了拍图片,用小针顶住长方形开口处往里稍微使一点点力,光头就会抬升起来,应该不会影响光头上下运动的! 1 -

网友:
爱好激发动力 呵呵呵

网友:
耐心。。值得敬佩1!

网友K:
楼主这款CD很经典啊

网友L:
是210的激光头吗?还是1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210的激光头吗?还是150的?

不认真看帖不是,35楼有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款CD很经典啊

恩 有些年头了,不过成色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