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2P2单管机—哈托莱式双磁棒线圈

楼主(2015-03-19):
2P2单管机做的小巧轻便才好玩,但2P2的放大能力不好和晶体管3AG比,用像636那样的短磁棒效果都不太好,要么就是加天地线,但又不好移动,我这里信号不好,要用一根长磁棒20厘米才勉强听清,20厘米磁棒听见的台换成10厘米就没有踪迹了,20厘米磁棒又太长,那单灯机就不可能小巧了,怎么才能缩短磁棒又不影响收听?在矿石机版学了一招,磁棒拐弯了,变成并排两根10厘米磁棒了,用两根是为了弥补信号不足,线圈里放两根10厘米的磁棒,磁棒短了,再生线圈移动范围小了,干脆用哈托莱式线圈,就不用调了再生线圈的距离,装机后声音明显响了,是双磁棒的原因?于是抽调一根,感觉和原来的长磁棒差不多,是哈托莱式线圈的原因,立刻换上长磁棒,感觉一片光明,声音震耳了,本机用的是223有机可变电容控制再生,还省掉了一个270P电容,感觉比可变电阻好控制,而且寿命比可变电阻长,再生线路是并联在屏极的,不影响耳机回路,所以比原来做的单灯机效果要好一些,没想到哈托莱式线圈还能再提高灵敏度。
此前做的实验机,造型不好看,于是重新做一小机参加比赛,这次又增加了一天线线圈,在4楼用0.3的漆包线钓鱼竿天线,单接天线能收到山东台(本人在上海市闸北区),这是没有想到的,灵敏度不错,用手摸地线接头,声音变响了,但选择性有些下降,也许天线线圈可以减少些,不过只接天线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耳机用的是仿T725 +SHH-1,有双耳串联的,也有单耳超级636耳机

能收听到上海本地台,南京,苏州,台湾1557 香港宗教台,日本,韩国,

补充内容 (2015-3-20 05:55):
用铝合金窗接地线,音量大怎,选择性也一样,

补充内容 (2015-3-20 05:56):
用铝合金窗接地线,音量大增,选择性也和原来一样,一些原来听起来很轻的台都很清晰了,效果很好,

网友A:
有创意!双磁棒并绕线圈!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创意!双磁棒并绕线圈!非常不错!

多谢老友鼓励

网友B:
低电压单灯机,简洁实用的机器!还能收到外国台。此机没有用到扼流圈?

网友B:
那只超级636高阻耳机实在是好啊!问题是能塞耳朵里吗?不会掉下来吧。

网友C:
这个可以算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电压单灯机,简洁实用的机器!还能收到外国台。此机没有用到扼流圈?

谢谢漫步兄加分鼓励,
用高阻耳机,就可以省掉高厄圈,我是用仿T725阻抗变换的,已经有高厄圈的功能了

我在上海市,靠海边,晚上收到韩国和日本的台是正常的,不过收到山东台我很意外,可能是加了天线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算创新

谢谢佛兄加分鼓励,
佛兄过奖了,
这个机器算简单的,玩吗,就按自己的想法试试吗,电池管,出不了大问题

佛兄有QQ吗?欢迎加群,矿石收音机论坛上海群 372019047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超级636高阻耳机实在是好啊!问题是能塞耳朵里吗?不会掉下来吧。

能塞,不过头不能晃动,不然会掉下来,管子用细砂纸打细,打光滑,偶尔听一会耳朵不会疼得,调好台了,还是用手扶一下比较好

网友B:
最近又想做矿石机了,这次做大磁环3DQ的机器,感受一下现代元件做的矿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又想做矿石机了,这次做大磁环3DQ的机器,感受一下现代元件做的矿石机。

期待漫步兄的大作问世

网友D:
那只超大636耳机真不错。小机机也装得好,线圈绕得有创意

网友E:
有创新,特别是双磁棒增加了截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只超大636耳机真不错。小机机也装得好,线圈绕得有创意

多谢鼓励
其实是一副耳机坏了一只,只能单耳了,于是就改造了一下,做成636形式的耳机,由于太大,所以就叫超级636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创新,特别是双磁棒增加了截面积。

多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只超大636耳机真不错。小机机也装得好,线圈绕得有创意

多谢加分鼓励

网友F:
请问什么是哈托莱式线圈?和普通线圈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什么是哈托莱式线圈?和普通线圈有何区别?

哈托莱式线圈,就是有抽头的线圈,一般是线圈有三个头,一头,一尾,中间还有一头,外差机的震荡线圈有一种叫K 式线圈的,就是哈托莱式,用两个线圈藕和的就不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白了

feiji兄做的晶体管单管机很不错,帖子我都看过了,让人羡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