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废硬盘可以放风筝?没听错吧!不信!请看我的最新原创废硬盘创意DIY

楼主(2015-03-20):
以前用报废的硬盘DIY了不少原创作品(如硬盘棉花糖机、硬盘按摩器、硬盘电动陀螺等等....具体可以直接进优酷搜索LBPCWD就可),这次,借比赛之机,又想出了个新点子,希望全新的创意能给大家再次带来欢乐!!...

------------------------------------

这次的主角是一个完全报废不能修复的WD西数250硬盘

背面

拆开

内部特写。三张碟片,六个磁头

完全分离各个部件

特写一下

磁头组件

这里有颗螺丝要下的

拆了螺丝,就可以把一个精密的轴承卸下来啦

在盘体侧面定好位钻一个斜孔

每天只能发10张图,额满了,只能明天继续发图...
IMGP0055-打个结(其实不用打结业可以的).JPG
IMGP0064-最终效果图(里面的线已经把原来的粗棉线换成了很细的尼龙线了).JPG

网友:
楼主要抓紧时间了。

网友:
坐等后续

网友:
能变速就更好了

网友:
通上电用最好

网友A:
这个线轮够精密的。
请问楼主是否有制动装置?

网友:
切口处 毛刺得修修  或者往外弯一下。  要不容易伤线

网友:
放线 时装个刹车 感觉有点大 不如木头订个架子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轮够精密的。
请问楼主是否有制动装置?

用手指轻轻压住线盘就可以刹车或调速啦
当然也可以加一个简单的刹车装置,不过时间关系,就简单化了

网友:
够拉风的,高科技的放线盘加电源做成自动收线的

网友:
看完才知道,我把放风筝理解成了放硬盘

网友:
高精度放线轮,有创意。里面能卷多长的线?

网友:
弄到鱼竿上 单片机控制 有鱼就收线

网友:
这就叫创意,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废物。

网友:
高端大气的风筝 赞

网友:
厉害厉害,这样也行哈哈哈,其实弄成电动的更好玩

网友:
这么重 手酸了怎么办

网友:
挺有创意就是还是没有成品的好。

网友:
每分钟转速多少

网友B:
小心掉了砸到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心掉了砸到脚

正要说,给你先说了。

网友(2016-08-01):
没什么用途笨重

网友:
电动的吗?

网友:
原来是做的风筝线盘,以为是做的风筝,误导害死人。

网友:
看标题也以为搞成电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