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车机,这次换个改法。

楼主(2015-03-20):
朋友刚买了狮跑立马把车载CD机换了下来,当废物给了我,这回又准备拿它折腾一下,机器如图,还是蛮方正的

楼主:
没有尾线,不过也没关系,自己接用哪根接哪根,反而更简洁些,先找线吧

网友:
搬来板凳看直播

楼主:
开始接线,直接焊到插头上,加上热缩管,虽然很小心,还是把边框烫了

楼主:
配电源是个问题,开关电源要来回拔电源插头,太不方便,接音箱线,电源线时如果只是简单把线头拧在一起,既不美观,也不方便,正好手头有个小日本电视信号放大器外壳,还有几个音箱接线端子,索性这样处理,再加个拔动开关,开关机也简单了。

楼主:
正面效果,不用加外壳也不算太碍眼吧

楼主:
看看背面,利用螺丝孔把线束固定一下,这样更紧凑牢固些。

楼主:
完工,可以享受成果欣赏音乐了

网友A:
音箱好,车机也不错,就是那个开关电源做工用料差了点,配不上壳子和接线柱。

网友B:
书架箱不错  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箱好,车机也不错,就是那个开关电源做工用料差了点,配不上壳子和接线柱。

确实这样,不过手头仅有这个,有几个很精致的,可惜电流太小了,1.25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架箱不错  什么牌子的?

自制,箱体用2cm厚工业塑料板焊接而成,支架也是塑料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架箱不错  什么牌子的?

自制,箱体用2cm厚工业塑料板焊接而成,支架也是塑料切

网友:
接线用电动车控制器的接头正好

网友:
动手玩的就是过程

网友:
改的不错,我也有几个车机但是不会改。楼主动手能力强,音箱做的漂亮

网友C:
车机左侧烫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机左侧烫手不?

奇烫,应该是稳压电源设计问题吧

网友C:
市面上常见的韩系车机通病,建议背块散热片。

网友:
车机方方正正的大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常见的韩系车机通病,建议背块散热片。

但机器能正常工作数小时,说明其散热指标在允许范围内,有必要加散热片吗?毕竞是“裸体”机,边上再探出块散热片难免会更不耐看的。

网友D:
接线接的不错,用这个开关电源有没有比较大的底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线接的不错,用这个开关电源有没有比较大的底噪声

没感觉到任何底噪,话说现在的开关电源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即使一个很普通的电源,只要电路设计合理,元器件符合要求无故障,一般不会产生干扰和噪声的,开关电源在通信和视频等领域都大量使用足以胜任,更何况音频了。

网友:
用铝塑复合板,作壳也不错。好加工。

网友:
裸奔也不错,没壳子,散热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制,箱体用2cm厚工业塑料板焊接而成,支架也是塑料焊接

能指导下,怎么焊接塑料,使用什么设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指导下,怎么焊接塑料,使用什么设备,谢谢

必须用热风塑料焊枪加同材质塑料焊条,焊箱体为确保牢固必须内外接缝都焊接,我的箱子外接边都打斜口焊了三道焊条,然后打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用热风塑料焊枪加同材质塑料焊条,焊箱体为确保牢固必须内外接缝都焊接,我的箱子外接边都打斜口焊了 ...

同材质塑料焊条,一般在哪里买

楼主:
五金建材市场应该有,我用的是单位的下脚料

网友(2015-04-29):
开关电源作为音响用,有得改进,以便提升速度和解析力。改电源电压升高至12.3V,用12稳压块并联于电源,稳压至12V。注意散热。。(将电源块稳压块紧固于原散热器上)。改动后电压很稳定,效果很好。

网友:
花了不少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指导下,怎么焊接塑料,使用什么设备,谢谢

用塑料焊枪,塑料焊条

网友:
创意盒子,赞一个

网友:
赞一个  动手能力强

网友F:
坛里入了个车机 去买了个12v5A的开关电源,那个高频干扰啊 FM都听不了,最后自己又入了个套件做了个线性电源,前后折腾的钱都能入个二手功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坛里入了个车机 去买了个12v5A的开关电源,那个高频干扰啊 FM都听不了,最后自己又入了个套件做了个线性电源 ...

只能说那个开关电源质量有问题,我的两个不同的车机先后试过1.25A,3A,5A三种品牌开关电源,只有带负载能力的区别,没发现任何干扰。

网友:
音箱做的真心不错

网友(2015-12-18):
有空把我的改装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制,箱体用2cm厚工业塑料板焊接而成,支架也是塑料切

我的也是用的PP板焊接的

网友:
车机最好用电池听,其次是线性13.8v稳压电源

网友:
,我也跟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