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桌面电磨

楼主(2015-03-20):
经常DIY的朋友一定经常需要磨个刀具或钻头之类,有砂轮机当然方便,但一般住楼房不适合。如果用角磨机噪音也大,一手持角磨机,一手操作太不方便。
家里的榨汁机上半部分坏了,弃之可惜。功率250W 转速13000/分钟,做个电磨太适合不过。

榨汁机拆下外壳 短接起保护作用的微动开关

榨汁机拆下外壳 短接起保护作用的微动开关

卸下上面螺丝

卸下上面螺丝

先锯后砸 破坏塑料部分

先锯后砸 破坏塑料部分

榨汁机通电 拿锉刀接近黄铜外套 配合钻夹一点点车出锥度

榨汁机通电 拿锉刀接近黄铜外套 配合钻夹一点点车出锥度

装上6mm钻夹

装上6mm钻夹

装上电磨头 完成

装上电磨头 完成

网友:
不错,很有创意.

网友:
废物利用,有创意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做这个东西主要解决了在家里磨刻刀和钻头的问题。昨天在家用梭子杆磨了两把小螺丝刀,那钢口不是花钱能买到的。

网友:
好使安全就可以。不错。

网友:
注意安全,别忘了代防护眼镜。

网友:
这个磨头安全性好,垂直设置和废物利用的创意非常好,适合磨钻头和车刀。

网友A:
这种串励电机一般没有风扇,连续运转散热是个问题。楼主可能已经解决了。

网友:
废旧再利用,好点子有创意.

网友:
有创意,我准备用缝纫机上的激励电机也做一个

网友:
这个速度也是够吓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串励电机一般没有风扇,连续运转散热是个问题。楼主可能已经解决了。

磨大东西我车库有砂轮机。这个是楼上使用的,磨磨钻头 螺丝刀 刻刀,一般不超1-2分钟,不会热的。如果怕热装个CPU风扇很容易。

网友:
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