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中短波FM 多波段无电源收音机

楼主(2015-03-20):
【参赛】中短波FM 多波段无电源收音机

设计概念:
先前成功创作了一个 用反接 的3DQ 来增加灵敏度的小环铜管FM矿机. 好像沒见到过FM, 短波, 中波  的多波段矿机, 于是把  它升级成一个 FM, 短波, 中波  的多波段矿机. 用外置大环接收 短波 和 中波, 內置小环収FM. 用上仿古元件.  然后再加上一个原创的 旋钮调整磁棒弱偶合的设计.  可利用室外大环或室外天线 加磁棒做弱偶合, 多收弱台.

线路:
原本设计了一个用同一个 3DQ MOS FET 及波段开关去 做中短波FM 的检波, 但对FM 的损耗过大, 所以改成用两个 3DQ 的线路 分别对FM, 中短波检波 , 由波段开关 S1-5, S1-6 选择谁输出到耳机.

FM 线路 是之前无意中发现的反接 的3DQ 来增加灵敏度的小环铜管FM矿机.

中短波的线圈分别接入到啦叭用的接线柱, 再由波段开关S1-1, S1-2, S1-3, S1-4, 选择谁接到由可变电容和 3DQ 组成的调谐电路中. 3DQ 的电路刻意把 D, S 互換,  对中短波接收更灵敏些 , 输出有些增大.

中短波线圈 (L6,L7,L8,L9) 可用室内大环, 或磁棒加室外大环, 加磁棒做弱偶合, 多收弱台.
此时, L10, L11, C3, C4, C5 起了天双回路的第一回路.  在底盆的右则用有机玻璃管和针筒做了个用旋钮调整磁棒弱偶合的设计.

做法:
机箱用了个10元店买的聚丙烯盒子作底盆.
装上一个用12mm铜管屈曲而成的110mm 外直徑, 开口60mm的小环线圈 L1, 把它接到高Q的镀银蝶形空气可变电容 1-18pf, 用胶棒把可变的主轴接到减速旋钮上, 方便微调FM电台. 再接上  两个用1mm镀银铜线绕成的50mm 直徑的源极线圈 L2  和天线偶合线圈 L3.  和接1.2 米拉杆天线的插坐 和接中短波的啦叭接线柱装上.

由于在一般地点FM讯号比AM讯号较弱, 用高Q元件十分重要.
所以要用上高Q的镀银蝶形空气可变电容 1-18pf, 也可用铜制的空气可变电容,
用胶膜小形可变电容, 但 效果会差一些, 调谐回路的接线要短. 最好把L1主线圈直接焊接在可变电容上.

在底盆底部装上FM主线路板, 接线要短, 为求减低损耗,本机所有接线都用上镀银铜线, 再套上吸管绝缘.
再装上两个復旦三連可变电容 (3x495pf), 一左一右, 作中短波调谐.
装上用有机玻璃面板, 再裝上6刀三择波段开关和电流表, 耳机插坐等组件.
把 插坐接到波段开关上, 这插坐可方便更换检波元件, 如 3DQ, 二极管, 矿石等.
再把各引线接好.

在底盆的右则用有机玻璃管和针筒做了个用旋钮调整磁棒弱偶合的设计.
可利用室外大环加磁棒做弱偶合, 多收弱台.

其化组件參数:

L1 用12亳米外径铜管做线圈 , 掘曲成一个外径120毫米的 P字形线圈 开口處相拒50毫米
再延长5毫米作个水平的尾巴用来当可变电容的定片
L2  用1亳米镀银铜线 25亳米外径, L2 顺饶1圈 (相对于L1)
L3 外接拉杆天线阻矿匹配线圈, 用1亳米镀银铜线 25亳米外径, 饶1圈
L4, L5  用 1.5M 1W电阻作骨架,0.07漆包线乱绕100匝.
L6a 当作大环时 用 660x0.04 李滋线 绕在1个900mm 呼啦圈內绕5圈, 再用 660x0.04 李滋线 绕在另外一个900mm 呼啦圈內绕5圈 , 与上一个大环反绕 ,分离800mm
L6b  当作磁棒线圈时, 用三根200mm 磁棒, 用30mL 针筒作支架, 用 270x0.04 李滋线 绕55圈.
L7a 当作大环时 用 660x0.04 李滋线 绕在 与L4 的同一个 呼啦圈內绕1圈
L7b 当作磁棒线圈时, 用三根200mm 磁棒, 用30mL 针筒作支架, 用 270x0.04 李滋线 绕60圈, 每五圈抽头来匹配不同长度的戶外天线.

L8  短波线圈 用12亳米铜管绕直径0.8 米 的 线圈 1 圏
L9  短波线圈 用12亳米铜管绕直径0.6 米 的 线圈 1 圏
L10 用于中波双回路, 用三根200mm 磁棒, 用30mL 针筒作支架, 用 270x0.04 李滋线 绕60圈, 每五圈抽头来匹配不同长度的戶外天线.
L11 用于接戶外巨形大环, 用了一支3米渔杆和660李滋线在窗外架起了一个1.5米巨型大环. 离外墙1米. 大环成D形边长1.5米架在卡2.5米鱼竿. 鱼竿固定在56楼的簷上.

C1 用粗6毫长6毫米铜做的或铜管枝或铜管 插入当线圈的8毫米铜管中的作拉杆式可变电容(3pf-13pf)
C2, C3 復旦三連可变电容其中两連, 每連450pf.
C3, C4, C5 復旦三連可变电容, 每連450pf.
J1 用2x300 欧舌簧或助听器耳机串联

FM 测试:
先把波段开关拨到FM.
试FM矿机时, 除了拉杆天线的长度和位置要好, 耳机线的位置同样重要, 会直接影响能否收到台.
所以由FM线路板的耳机输出是刻意吊起 吊起 再接到波段开关.
FM 方面也比之前好, 结合10毫米铜管100毫米直径的FM线圈和蝶形可变电容, 减速旋钮,
基本都能清昕的收到所有在本地的FM台,因距发射站有15公里之遥音量比中波小很多.但比蚊声大多了.
收不同的FM台要移動矿机到最佳位置,前后200毫米,否则收到台也未必最清昕.

短波 测试:
先把波段开关活拨到短波
利用12亳米铜管绕直径0.8 米线圈能收到中国人之声, 和一些東南亞电台, 声音忽大忽小.

中波大环测试:
先把波段开关拨到中波

因我所在之处 把大环水平放置可把强台减弱, 而弱台反而更大声.
利用现有的两个900mm呼啦圈大环(每个五圈共十圈), 两大环是互相反绕再串联在一起.
把它两用用渔丝吊起, 上面的大环可上下调整与下面大环的距离.

细心调整两大环的距离, 可做出双倍的输出.
现在终于可实现在不加室外天线下, 只用室内大环就可收到全部六个在香港的中波电台.
也收到之前未收到过的中国之星和珠江电台.

中波室外巨形大环 加 磁棒弱偶合 测试:
先把波段开关活拨到中波
把磁棒线圈接到线圈做的接线柱上.
用一支3米渔杆和660李滋线在窗外架起了一个1.5米巨型大环. 离外墙1米.
大环成D形边长1.5米架在卡2.5米鱼竿. 鱼竿固定在56楼的簷上.
调整旋钮 令磁棒升降, 调整两磁棒的距离 和 偶合 的大小.
能 收到之前被强台阻碍 收不到弱台.

總结:
此收音机用了在矿坛上学到及自己发现的東西设计, 性能良好.
现在每天听这矿机入睡.

网友:
亮点在于无电源

网友(2017-10-27):
中短波FM 多波段无电源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