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容性电源(阻容降压)的可控电路实践

楼主(2015-03-20):
容性电源(英文翻译为 Capacitive power supply )即通常所说的阻容降压电路。容性电源叫法更为合理,因为其主要依靠电容的容抗来限制电路电流,电阻仅仅是防止冲击和给高压电容放电之用。容性电源一般应用在小电流的辅助电源中。其电路极其简单,成本低廉,EMI干扰极低,可以通过滤波输出较为纯净的直流电,无高频噪声。但一般情况下,容性电源工作在无控制回路状态,仅仅通过与负载并联的稳压管限制输出电压,电路一直消耗最大的功率。在负载功率需求变动较大情况下,容性电源无法调节消耗功率。而且无控制环路时,输入电压和频率以及电容容值都会对电路运行产生影响。本次试验目的是让容性电路实现可控化,使其能够根据输入电压,频率,负载变化以及元件参数变化调整自身工作,而不是一直消耗固定的最大功率,控制电路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输出电压或电流的闭环可控化,类似开关电源,这样就可以提高电路在整个负载范围内的工作效率。

图1 经典的容性电源

图1 经典的容性电源

图1 经典的容性电源

我们先详细分析下容性电源的工作过程。图1是一个典型的容性LED驱动电源。C1是构成容性电源的核心,其容抗可以限制电路中的电流。整流桥把交流换成直流,电解电容可以滤除交流成分。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在图中设置了很多电压标识点,以及电流标识点。
为了方便分析,我使用LTSPICE进行了一些仿真。图2是仿真中关键标识点电压或电流波形。V1为峰值350V的50HZ交流电。一些关键时刻点以及相关说明在图中均有标示。由于波形的对称性,我们只需要分析半个周期即可。为了方便分析,从输入电压的峰值t0时刻分析最为方便,此时输入电压变化率为零。
t0时刻之前,输入电压V(a)一直在上升,整流桥也导通。到t0时刻,V(a)到达峰值,其电流变化率降为零,电容端电压变化率也降为零,电路中电流I(C1)也降为零。整流桥输入端电压t0时刻之前一直保持着负载电压Uled(忽略二极管导通电压)。
t0时刻之后,由于电路电流I(C1)为零,电容端电压不变,随着输入电压V(a)下降,整流桥输入端电压也下降,整流桥关闭。当输入电压下降的绝对值为2倍负载电压2Uled时,整流桥输入端电压为-Uled,整流桥重新导通,到达t1时刻。
t1时刻,整流桥重新导通,镇流器输入端电压钳位在-Uled,C1端电压开始变化,其变化率等同于输入电压变化率。因此电路电流开始存在。电流大小正比于输入电压变化率。

图2 容性电源仿真波形

图2 容性电源仿真波形

图2 容性电源仿真波形

t2时刻为输入电压过零时刻,此时电压变化率最大,电路中电流I(C1)达到峰值。
t3时刻和t0时刻较为接近,输入电压到达另一个峰值,变化率为零。电路中电流到达零。整流桥开始关闭。t3时刻后现象重复t0时刻后的现象。
下面分析输出的平均电流:
定义:C1容值为C,输入电压V(a)的峰值为UA,关键因子K=ULED/UA。
U(a)=UA*sin(ω*t+π/2) (ω=2πf)  输入电压瞬时值,f为电源频率
UA-2ULED=UA*sin(ω*t1+π/2)       t1时刻,输入电压跌落2倍输出电压
1-2K= sin(ω*t1+π/2)             代入关键因子K
t1表达式:

I(LED)=|I(C1)|=ωCUA sin(ωt)      区间0-π成立

流过LED的平均电流Imean(周期T=1/f):

代入t1表达式:

看到结果如此简单,是否觉得物理学是很美好的?

如果负载为接近恒压性质的负载,比如LED,容性电源的输出功率:

这是二次函数,在Uled=(1/2)UA时具有最大值:

表达式如此简洁,令人感叹物理世界之美。

从Pout表达式,我们可以知道,在负载电压为0或者为输入电压峰值时,输出电流均值为0,这是必然结果,也验证了算式的正确性。输出功率在负载电压为输入电压峰值一半的时候,输出功率达到最大,这也符合一半物理学或哲学规律,所以如果要求以相同电容量获得最大功率,对于220V的电压要选取155.5V附近的负载可以获得最大输出功率。
从Imean表达式,我们可以知道,输出电流和负载电压以及输入电压为线性关系,LTSPICE仿真也证明了这一点:
图3 容性电源输出电流的仿真实验数据

那么问题来了,能否控制这么简洁美好的容性电源?控制容性电源哪种技术最强?
电源的控制一般是对输出端电压或者电流的控制,控制的核心是对于能量传送多少的控制。PWM是开关电源常用的控制方式,占空比的大小可以控制输出给负载的能量,从而控制电压或者电流,也有电压电流都参与的恒功率控制。控制什么输出参数是比较容易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能量传递的多少。
我脑海中开始各种电路的架构想象,首先考虑周期性开路输出负载。我没有找到比较好的办法,因为负载的开路伴随着输出端电压的抬升,高压的控制就比较困难。断开和闭合开关要合适的时刻,否则会有瞬间电流而造成额外损耗,这就要检测输出端电压。开路后输出端有很高的电压难以处理。或者我没有想到很好的办法。
其实从原理上来讲,容性电源接近于恒流源特性,恒流源是害怕开路的,但短路是可以的。从Pout公式看到,忽略二极管导通损耗情况下,短路容性电源后的输出功耗是零。所以,周期性短路容性电源是符合物理规律的办法。周期性开路则违背处理恒流源的常规做法。
当周期性短路作为一个大的方向确定后,我一开始想到的工作方法是短路容性电源若干周期,然后再工作若干周期从而达到输出能量的调节。非短路周期占总工作周期的比例就是接近于开关电源的占空比。但这个方法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开关电源一般工作在几十或上百赫兹,容性电源整流后的周期是100赫兹。如果需要达到1%的调整率就要拿出100个周期作为工作周期。其产生的纹波就是1赫兹。这是一个很低的频率,滤波所需的电容容量难以承受,极大限制了其应用。
经过反复考虑,在单周期内短路容性电源一段时间的思想开始成型。基本思想是,在一个工频或半个工频周期内,让一段时间输出给负载的电流流经短路开关,调节短路时间可以改变流经负载电流的时间,这样就可以调节流经负载的能量大小而不额外损失能量。其实电路的框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电路的运作规律,这样的改变确保能量的传递波动频率还是100Hz,滤波所需的电容大小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因为目前应用中还有工频变压器后面的整流滤波电路存在,其滤除的就是整流后的100Hz纹波。
图4 容性电源的控制线路方框图

图4是我的想法的方框图。SW器件一般选MOS管,具有良好的开关性能,其短路时刻的选择非常关键。基本容性电源电路分析中,t0时刻到t1时刻整流桥输入端电压从Uled到-Uled变化。这个过程中整流桥由于输入端电压小于输出端电压而关闭。t0到t1时间段内有一个特别的时刻,这个时刻整流桥输入电压为零。MOS如果在这个时刻短路是最合适的,这个时刻的短路可以避免大的冲击电流造成整流桥和MOS额外的损耗,开关电源中类似的情况叫ZVS(zero voltage switch)零电压开关,我们也可以叫ZVS(zero voltage short)。如果短路发生在整流桥前端非零电压时刻,电容将被强制在短时间内充电到等于电源电压,这个过程需要很强的冲击电流,会造成很大的损耗。
为了检测整流桥的输入端过零时刻,我们需要在输出端检测输入端端口的电压。D5用以隔开输出电解和Vsense点。R1用以释放MOS的D-S电容以及给整流桥一个弱负载,这样整流桥就会一直导通,Vsense点可以随着整流桥输入端变化而变化。使得Vsense可以检测到整流桥输出端的过零点,也就是输入端的过零点。从而控制MOS在过零点开通。MOS导通时间根据反馈电压或电流大小调整,从而调整流过负载能量的大小,进而稳定电压或电流或者功率。控制电路可以控制电流或者电压,方框图中是LED负载,所以控制的是电流Isense。控制电路可以是多种实现方式,单片机电路或者分立器件。单片机应该是最简洁的(图6)。为了方便大家制作,我实作是用的分立器件,后面再详述。先LTSPICE模拟下电路,分析下电路的详细工作状况为实作积累经验。图5是图4标示点对应的仿真波形。

图5 容性电源控制的电路的工作波形

图5 容性电源控制的电路的工作波形

图5 容性电源控制的电路的工作波形

t0时刻,类似于传统容性电源,t0时刻输入电压到最大值,电路电流接近于零,但由于R1存在整流桥始终导通或者说t0后弱导通。整流桥输出端会随着输入端电压下降而下降。当到达t1时刻时,整流桥输入和输出过零,如果没有MOS参与,整个过程将和传统容性电源一模一样。
t1时刻,控制电路通过Vsense检测到输入端过零,立刻开通MOS,由于是ZVS,这次开通造成的额外损耗极低。MOS开通后,整流桥由弱导通进入强导通,电路中开始流过电流,由于通路阻性很低,电路实际损耗极低。一直到t2时刻,MOS才重新关闭,t1到t2的时间是受反馈信号控制的,需要更多能量时,这段时间就减小,反之则增大。
t2时刻,MOS关闭,整流桥前端从零开始下降并且进入弱导通,直到t3时刻整流桥前端电压降到-Uled,整流桥重新开通。
t3时刻,整流桥重新开通,电流流经负载,从t3到t4时刻,电源一直给负载供电。
t4时刻,电压到达最低值,整流桥电流接近零。这个时刻接近t0时刻,t4时刻之后会重复t0时刻之后的过程。
控制电路会根据负载的电压或电流调节MOS开通的时间,从而控制负载获取的能量大小。这个调节是可以非常精确的做到。
为了查看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我试着在仿真时改变输入电压,图6A是没有加控制电路的仿真图形,我们看到输出电流会随着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根据Imean公式,我们知道,输出负载的电压越高,输出电流受输入电压变化影响越大。
图6B是加了控制电路的仿真模型,控制电路采用模拟电路来实现。我们可以看到加了单周期部分短路控制的电路具有很好地调整能力。其输出会实现类似开关电源的调节过程。

图6A 传统容性电源的响应

图6A 传统容性电源的响应

图6A 传统容性电源的响应

图6B 受控容性电源的响应

图6B 受控容性电源的响应

图6B 受控容性电源的响应
图7 容性受控电源的单片机电路

图7是我觉得可能是最简单的实现电路。单片机非常合适完成这个工作,PIC10F320是SOT23-6超小封装,内部有AD转换器,可以实现基本功能,而且价格便宜。如果选带运费的单片机还可以实现低电压取样电流信号,提高效率。为了方便一些没有单片机经验的电子爱好者,以及照顾我个人的偏好,我还是倾向用分立器件实现。虽然性能可能没有单片机实现那么完美。
图8是整体的分立元件电路图。由于最近时间特别紧张,仓促中完成电路设计以及调试,电路是边设计边调整边修改。中间遇到很多问题也都已经基本解决。图9是最后更新的电路参数,坦白说,在矿石收音机论坛这个活动截止前,这个电路没有调节到最佳状态,但已是可以工作的状态。我这里重点介绍这个电路如何设计,如何解决遇到的问题,重点介绍方法。而不是给大家一个成熟的电路去玩。学会了方法才可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以后也就没有问题了。
整个电路的核心是要实现一个脉宽可以调节的方波输出,并且这个方波要在一个脉冲信号下开始输出,而且其方波的宽度可以被电路控制。从这些特性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会第一个想到555时基电路。经过简单查询,我觉得555确实非常合适完成这个工作。555有个典型的单稳态电路和要求功能的基本一致。于是555很快成为电路的核心。R6决定脉宽最大值,Q3和R7可以在脉宽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被精确控制。
Q1和Q2是完成触发555脉冲的任务,Q1在整流桥输出过零时关闭,Q2则导通给555一个低电平脉冲触发,555输出一个高电平脉冲给MOS。Q2开通给555触发脉冲必须是短脉冲。注意R2连接到了D5前端而不是输出端电压稳定点。R2一开始设计是接到输出端的,R2更改到D5前端是在实验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因为当R2连接到一个稳定的电压点时,一旦MOS被导通,D5前端会被拉低,Q1将不会重新导通,Q2将一直导通并把集电极维持低电平,这将破坏电路正常工作。因为555需要一个低电平脉冲,如果是维持型低电平不变,555将持续输出高电路进而使MOS一直导通。最终输出电压降低到使555重启。但是如果现在R2连接到了D5前端。当MOS导通时,Q1虽然不能导通,但由于R2上端电压接近0了,Q2也不能维持导通,从而Q2很快截止,不能维持低电平,555得到了正常的一个短的低电平脉冲。
U2和Q4是反馈电路,为了简单这里仅仅是稳定输出电压,并且采用了最简单的反馈回路。由于时间关系,反馈回路的调节还不是很理想。Q6是给电路供电的,注意Z1的存在是使得输出电容被充到一定电压后,电路才开始工作。因为在电压很低时,Q1和Q2的检测电路工作会有时不正常。这是模拟电路的一些弊端,如果采用单片机实现,很多问题将不会存在,因为程序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图8 容性电源控制的分立器件电路

电路的调试是比较辛苦的,但充满乐趣,分块测试是比较好的实验习惯。先上低压交流电测试也是一个测试技巧,不担心很快损坏器件以及触电。我采用了一个多路输出隔离变压器来测试的,大部分测试是在36V交流输入下完成的。如果直接市电测试,相信会艰难很多。先上一下我的实验电路板图9,非常廉价的纸基板子,由于没有高频部分,电路对于板子基材以及走线方式要求很低。电路板是边调整边测试边修改,不是很规整。

图9 容性受控电源电路板

首先测试555脉冲发生电路,这个电路是核心,图10是典型波形,红色输出信号随着黄色信号的到来马上建立,而且其高电平宽度可以调节。这个波形是在36V交流信号下面测试的。电路工作很正常,不过从使用角度考虑,最好选择CMOS型555,因为普通型555的计时电容不能太小,这样为了获得小脉宽需要很低的阻值,消耗电流过大。如果是CMOS型号的555,电路功耗可以控制在0.5mA以内,普通型几乎翻好几倍。

图10 脉冲发生电路 黄:555输入信号 红:555输出脉冲

当所有模块基本测试完成,即可进入反馈加脉宽生成的调试,这时先不要把555输出连接到MOS管。主要是观察反馈环路是否能工作。当看到图11这样的波形时,电路已经接近完成,因为反馈环路和脉宽调节工作都正常。红:555输出 黄:输出电压

图11 脉宽调节以及反馈回路的测试波形

图12 整体电路的测试波形

最后连接电路所有节点。即使焊接无误,上电实验也会遇到问题,比如调整R2到D5前端就是这个时候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当看到图12这个测试波形时(红:555输出脉冲 黄:输出电压),恭喜,电路已经基本正常工作。
由于反馈环路增益过大,电路经常进入非线性区域,所以输出电压会有大的跳变。但平均输出电压和理论值符合,只要微调反馈环路即可获得完美的输出波形了。当然如果是单片机控制的电路,只需要程序的调整即可。
在容性电源的控制上,这个制作只是走出了一条路,这条路还比较崎岖,但毕竟有路了,只要多走走,路就会好走多了。希望感兴趣的可以多实践下。
希望能与所有爱好电子技术的人探讨交流。

作者:田凯祺/Cachee Tian
矿石收音机论坛:Cachee(at89s52被盗)
广播爱好者论坛:高频电路/atmega88
专门网论坛:Cachee/cachee
QQ:313531362  Email: tiankaiqi@126.com
2015-03-20

参考文献:Low cost constant current capacitive LED power supply
          Kaiqi Tian,Shan Wang,Kelvin Wang

论坛级别限制只能发10张图片,后面的图片明天上传

补充内容 (2015-3-21 08:51):
不知为什么第二天不能编辑了
请到7楼看图和一些公式的完整版
公式由于格式问题无法完整显示

补充内容 (2015-3-21 19:09):

请到7楼下载3个压缩包
放到一个文件夹里面解压
得到PDF完整版本

楼主:
占位编辑。。。。。。

补充内容 (2015-3-21 08:50):
不能编辑了,请到7楼下载PDF查看完整版本。
包括所有图片和完整公式。

网友A:
提醒:明日晚12时截稿,所以您只有1天时间了,只能发10张照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明日晚12时截稿,所以您只有1天时间了,只能发10张照片了。

还好,可以上传完毕的。
无奈账号at89s52被盗了,这个账号有很多限制。
还有就是非常可惜郁闷的是,本来每一届比赛都参加的,账号被盗后只能从零开始了。。。

网友A:
有关被盗号事宜请到“公告警示专区”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被盗号事宜请到“公告警示专区”求助。

没有权限在那个版区发帖,估计级别还不够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被盗号事宜请到“公告警示专区”求助。

请问版主,为何主题不能编辑了?
顺便先把整理的PDF发布,请大家看PDF版本,公式和图片比较规整:

网友B:
问下楼主那三个文件是一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那三个文件是一样的么?

需要3个压缩包都下载才可以打开。分包压缩,因为295K附件限制。

网友:
     楼主是容性电源设计的开拓者,设计开发能力超赞!
     做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拓展思路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网友C: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方法很巧妙,说简单点,如果不考虑整流二极管的损耗,容性电源的功耗就是负载电压乘负载电流,因为电流基本恒定,短路时功耗为0,所以根据负载的大小调节短路脉冲的占空比就能提高电源效率了。短路时因为加了隔离二极管,在此期间电容上充的电继续供负载(包括控制电路)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方法很巧妙,说简单点,如果不考虑整流二极管的损耗,容性电源的功耗就是负载电压乘负载 ...

您的解释,观察角度,确实更加通俗易懂!

网友D:
        其实这种电源本来就是小功率输出,提高效率意义真的不大。个人观点,莫见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种电源本来就是小功率输出,提高效率意义真的不大。个人观点,莫见怪。

以前效率有问题,所以不能用在大功率上
我计算过,在负载电压提高时,功率因数可以到0.5以上
假如负载电压比较高,做个几十W没问题的
只是之前没有调整能力,只能做小电压,小功率
因为电压越低,输入变化时,电流变化越低

网友E:
我也喜欢使用容性电源,优点是不发热、无噪音、损耗小;缺点是与市电无隔离,需谨慎使用。

网友:
LZ一方面探讨容性电源的可控性,一方面也在普及该方面的知识,这正是大家很需要的,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喜欢使用容性电源,优点是不发热、无噪音、损耗小;缺点是与市电无隔离,需谨慎使用。

是的 没有高频噪声,这点比较好,无干扰

网友:
不错的创意,内容也很丰富,支持!

网友(2015-08-02):
这个创新很多啊,我也想深入了解多点,但就是没法深入,基础差,希望楼主继续~

网友:
好东西啊眼馋。帮顶了

网友F(2015-10-10):
楼主的想法很妙,赞一个。
不过,提高的效率貌似效率无法提高,节省的功耗都被楼主的控制电路消耗的差不多了。
通常用阻容电路,也就是实用几十mA的电流,看楼主的控制部分,损耗也十几毫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想法很妙,赞一个。
不过,提高的效率貌似效率无法提高,节省的功耗都被楼主的控制电路消耗的差不多 ...

控制部分功耗可以轻松降低
比如单片机控制,可以大部分时间睡眠
本文在于提供思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