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3DQ实验2

楼主(2015-03-21):
利用手头的现有材料做了第二部短波机,采用磁棒+磁环,3DQ模式,以便和前个双磁环短波比较。总的效果还不错,但磁棒+磁环的效果比双磁环的稍差(声音相对小些)。

网友:
手艺不得了,就是缺过程。

网友:
个人认为磁芯(磁棒、磁环)用于短波主要目的只是为了调感。如果不调感,空气线圈很容易就达到需要的电感。磁芯缩短导线的意义远不及中波那么大,频率越高意义越小。所以40磁棒很少见,20小磁芯却比较常见,主要用于调感。

网友A:
上上原理图,说说收听效果

网友:
做得不错,中规中矩。

网友:
楼主的手工和耐心都很强啊,不知是双调谐还是单调谐+微调?短波的微调不知选多大容量的可变才合适,能上电路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上原理图,说说收听效果

双磁环短波机详情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658015
磁棒+磁环短波机的线路图和双磁环机基本一样:

元件数据:
10*140短波磁棒
R40C1    7毫米磁环

L1       3毫米特佛龙镀银线18T 电感 8.7uH
C1,C2   5.5-72pF 磁空气双联
L2       3毫米特佛龙镀银线16T 电感 7.8uH
C3       9.5-80pF 蝶形磁空气单联
L3       1毫米漆包线 4T
C4       3900pF 云母电容

收听效果:
夜里接天线,不用地线可接收十多个电台,较远的有日本,北韩等,还没有仔细收听。声音衰减现象不是很严重。收听中

国之声电流最大可达20uA.
有空还得继续改进电路,看看能否提高性能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机器很漂亮,电路有新意,值得深入研究。。。。。

网友B:
这个是用什么加工的,用什么工具,如何做,能给讲讲不,谢谢
这是一个基础的东西,不会这个,好多无从说起,更不要说做的好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磁环短波机详情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8015
磁棒+磁环短波 ...

非常漂亮。电路也很有新意。不知将s和d极换一下效果好点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什么加工的,用什么工具,如何做,能给讲讲不,谢谢
这是一个基础的东西,不会这个,好多无从说起,更不要 ...

切割塑料园片最简单可用五金工具店有卖的,不同尺寸大小的分规/划规一圈一圈加深直至划断,这种方法

只能加工1MM上下厚度塑片.

第二种方法做个长条型木板,把塑料片园心钉在木板条上.请广告招牌厂线鋸工代切成园片

第三种方法同上,但可以用电动〝即梭锯〞〔往复锯〕在家中自行切割,但要用慢速,并注冷却水,以防止塑料

割出高热度废料粘住锯片发生断锯片事故

割出的园片边用从粗到细砂纸打磨割面,最好用水磨砂纸加水打磨,既可保护操作者呼吸系统.打磨面光滑度也好

此外.在广告商社给图纸订制,厂商利用边角料加工,相信也不会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割塑料园片最简单可用五金工具店有卖的,不同尺寸大小的分规/划规一圈一圈加深直至划断,这种方法

只 ...

谢谢
这是 矿石收音机工程学  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磁环短波机详情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8015
磁棒+磁环短波 ...

谢谢,领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什么加工的,用什么工具,如何做,能给讲讲不,谢谢
这是一个基础的东西,不会这个,好多无从说起,更不要 ...

我是买亚力克的时候请店家按照我给的图纸给切好的。他们是使用程控的切割机给割的。平板亚力克可以切割任何图形,也可以开不同尺寸的圆孔。加工费没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