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测量ESR和电感量外挂--仅用3只三极管的1.5V版本!

楼主(2015-03-22):
特点:
1、利用原有指针表,不破坏原有表的任何功能。
2、单节电池1.5V供电,体积可以做到极小,如果PCB上集成万用表的香蕉插头,可以直接插在万用表原来的表急位置上使用。
3、利用原表盘欧姆档刻度,线性良好。
4、原件非常少,所有三极管、电阻电容都是常用零件,方便仿制。

原理图:

原件参数:
Q1、Q2用9012或和其他PNP三极管,Q3用放大倍数大于250的9014即可。
      电阻都是常用型号,很好找。VR1是200Ω微调电阻,16.5Ω电阻用两只33Ω电阻并联即可获得。
      T1用主板的扼流磁环绕20到24圈,第5圈到第六圈抽头即可。L1可以使用色环电感或者工字电感,也可以自己用节能灯磁芯绕,0.2-0.3mm的漆包线绕80圈左右即可。
      电容,C4要求漏电低的,振荡电容建议用两只并联匹配,可以用瓷片或者CBB或者涤纶。用频率计使频率为100KHZ和159.236KHZ即可。要求不高的,可以直接使用159.236KHZ频率,100KHZ的电容可以省略。
      开关1是电源开关,开关2是切换频率开关,测电容ESR用100KHZ,测量电感量用159.236KHZ。开关3建议用旋转波段开关,使用16.5Ω、165Ω、1.65kΩ、16.5KΩ可以获得x1、x10、x100、x1k档位。
       D1和D2用1N4007,D3和D4用2AP9或者1n60点接触(玻璃封装的一般是)的二极管。

调试方法
       振荡电路:震荡频率由L1和C1决定,L1的值固定为20uH后,搭配振荡电容的值,使振荡频率为100KHZ和159.236KHZ。R1的取值为47欧姆到100欧姆之间,驱动16.5欧姆电阻,自耦变压器次级跌落幅度不大即可。
       整流电路:CN1短路,调节VR1使电流表刚好满度即可。
       测量电路:因为用了变压器隔离,测量的时候不需要隔离电容,但是CX两端仍需加保护二极管如1N4007。R2和R4为中值电阻,需要和万用表欧姆档X1、X10档中值匹配,500型是10欧姆,MF47是16.5欧姆。请自行修正该值。
       备注:MF47表表头内阻2.5KΩ,0.25V/50uA档位内阻是5K,需要驱动电压为0.25V满档。如果用内置表头,驱动电压0.125V即可满幅。完整版调试方法:
       其他相同,只说不同部分:
       电流驱动部分:R2设置为2KΩ,我测试可以正常使用,如果中值电阻为10Ω或和1Ω,将此电阻修改为1KΩ,以免满度和中值的值差别太多。调整VR2使CN1的输出电压为150mVp以下。

实物图:

整流波形图:

调零:

中值16.5欧姆电阻测试

33欧姆电阻测试

补充内容 (2015-3-24 09:23):
完整版调试方法是指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75324-1-1.html这个扩流板,不小心复制到这里了,为了不引起误会,这里补充说明,原帖没法编辑了。

网友A:
很实用!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实用!加分鼓励

谢谢加分,不破坏原有表的功能,我不舍得拆表改成ESR,,,,太浪费了。

网友:
实用的制作。

网友:
这电路好。。。。

网友B:
必须支持!理论已经变成实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支持!理论已经变成实际了。

你喜欢扩流版的吧,我喜欢这个版本。零件最少。。。精度也足够用。

网友:
电路简单,制作容易,必须支持!

网友:
不错的设计,有空做个试试效果

网友C:
中心阻值16.5从何实用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心阻值16.5从何实用起

47表的欧姆档最小中值就是16.5,大家用的觉得有啥不方便的?

网友:
不错的设计,关注下使用效果。

网友C:
5欧以上基车是费品,16.5欧能看刻度有多少?中心值为1欧比较理柤.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欧以上基车是费品,16.5欧能看刻度有多少?中心值为1欧比较理柤.

MF47表的分辨率是0.1欧姆,就如您说的,大于5欧姆的就是废品。。。分辨率0.1欧姆,足够用了。如果想要中心值1欧姆的,用我这个版本的扩流版本就可以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75324-1-1.html

不过话说。1欧姆以下的电阻,测量准确要用四线测量,否则得到的值几乎没啥意义。

网友D:
中值电阻取1欧时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5欧以上基车是费品,16.5欧能看刻度有多少?中心值为1欧比较理柤.

        也不能这么说。ESR值和容量、耐压都有关系,小电容在10欧姆以上也是好的。中值太大,分辨率不高,1K微法以上都不能判断好坏,这一点最要命。所以中值大了,都成鸡肋。
       正弦、恒幅、线性技术在ESR表里,一样都不能少!

网友:
中值电阻1欧会判断得更准

网友E:
引用 楼主:
MF47表的分辨率是0.1欧姆,就如您说的,大于5欧姆的就是废品。。。分辨率0.1欧姆,足够用了。如果想要中心 ...

         中值大了,分辨率就不高。0.1欧姆,1K以上的电容都指零了吧。
        1欧姆以下的,只要处理好接插件,涂点凡士林,接触电阻都是3、5个毫欧姆,大可不必用四线制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值电阻取1欧时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扩流版的中值1欧姆没问题,但是我实际经验告诉我,没意义。电容失容,失效,ESR变大,通常都是增加好几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值大了,分辨率就不高。0.1欧姆,1K以上的电容都指零了吧。
        1欧姆以下的,只要处理 ...

低于0.1欧姆的ESR测了有意义么?

我的经验电容失容、漏电、变质,ESR增加至少是几欧姆。

如果一个电容测得是0.1欧姆和测得0.01欧姆,那个是好的那个是坏的?

PS:不同厂家的不同批次同样容量的电容,ESR值不一样,就是不同的电桥测的也不一样。

你的标准也仅仅是你的,别人未必认可。就如薛老师说的那样,实用最重要。

网友F:
请问楼主,你说配500表用需要将R2从2k改到1k,在你的电路图中R2是16.5欧姆的电阻。请问这个R2是指的哪个元件?难道是那个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你说配500表用需要将R2从2k改到1k,在你的电路图中R2是16.5欧姆的电阻。请问这个R2是指的哪个元件 ...

抱歉,,,调整那个电阻是扩流板的方法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75324-1-1.html

你的500型表,只需要将16.5欧姆换成10欧姆即可,其它不用动。

网友G:
很好不必动原指针表电路,请问楼主,天宇47表可以直接用此电路对吧

网友H:
请问我的500型表用10欧电阻测电容1000的电容表针打到0处100的0,4欧就是分辨率太低,中心电阻换成1欧的还可以分辨出电容的好坏,请问如何调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不必动原指针表电路,请问楼主,天宇47表可以直接用此电路对吧

我的指针表,就是这个天宇MF47表,中值16.5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我的500型表用10欧电阻测电容1000的电容表针打到0处100的0,4欧就是分辨率太低,中心电阻换成1欧的还可以 ...

大于1000uF的电容,小于1欧姆就是正常的,0.4欧姆以下你都不确定是ESR还是ESL,这种模拟电路测的ESR其实都是复合阻抗,包括ESR、容抗、ES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指针表,就是这个天宇MF47表,中值16.5Ω。

感谢楼主,手机上没注意看图

网友:
这个应该支持,简单实用最好!

网友F:
我觉得直接在500表的波段开关上面搭棚焊接,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直接在500表的波段开关上面搭棚焊接,效果也不错。

呵呵,太浪费了。

找个电工盒子就OK,淘宝上一堆一堆:100*68*50

网友I:
超简设计,超强实用,一表多用,名副其实。敬佩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超简设计,超强实用,一表多用,名副其实。敬佩高手!

您过奖了。我最求简洁实用完美的地电路,记得以前工厂的工程师设计电路的时候,都是尽可能的保证指标的情况下,少用原件,哪怕省一个电阻。

网友J:
电子元件好找
最操心的就是那个变压器
我最打怵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子元件好找
最操心的就是那个变压器
我最打怵

那个变压器比你想想的简单的多。
有两个办法:
1、节能灯磁环(黑色的铁氧体)。绕14圈,第3圈的位置抽头就可以了。
2、主板功率磁环(绿蓝or绿色刷漆)。绕20-24圈。第4圈的位置抽头即可。

PS,是自耦变压器,次级不需要的,因为画图的时候,没找到自耦变压器,所以找了个变压器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于1000uF的电容,小于1欧姆就是正常的,0.4欧姆以下你都不确定是ESR还是ESL,这种模拟电路测的ESR其实都 ...

电容ESR表(一) 电容ESR表的特点、测量原理、电路分析

作者 薛国雄 来源 《无线电》杂志 浏览 32475 发布时间 2011-01-11

三、电容ESR表的测量误差

电容ESR表本来要测的是ESR,但实际测量的是电容的交流阻抗。这样的设计,测量结果必然存在误差。

对于实际的电容,主要有电容容抗和ESL这两项因素影响ESR表的测量结果。对于电解电容来说,容抗带来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如果测量频率足够高、电容的容量又不过小,那么,容抗给测量结果带来的不良影响就小。电容的ESL本身较小,为nH级别,只要测量频率不是太高、ESR本身不是太小,其影响通常可以忽略。下面的简单分析,证明了这一点。

从图1所示的电容等效模型可得到,电容的交流阻抗幅值为 RX= R2+( XC-XL )2
式中,R为电容的ESR,Xc为电容的理想容抗,Xc=1/(2πfC),XL为ESL的感抗,XL=2πfL。

以22μF普通铝电解电容为例,一个典型的ESR值为20Ω,ESL值为20nH。当测量频率f为100kHz时,则有Xc=0.072 Ω, XL=0.014Ω。代入上面公式有
RX= 202+(0.072-0.014)2
计得Rx≈20.00008。这说明,这只22μF电容在100kHz时的交流阻抗与ESR相差极其微小,这样误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电容容量降为1μF,其余不变,类似地可计得Rx=19.94。测量误差已较为可观,为0.3%。如果测量频率降低,这个误差就增大,比如,50kHz 时误差为1.2%,20kHz时为7.5%。因此,一般的电容ESR表都标示适用范围为大于1μF,测量频率都设定得较高。

由上述分析可见,电容ESR表虽是通过测量交流阻抗来给出ESR值,精度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就要求不高的检测电容好坏这一主要用途而言,这种做法无可非议。

网友:
不断探讨,不断提高,不断完善,精益求精。

网友(2015-07-28):
ESR表电路好。

网友(2015-08-27):
俺最欣赏简单实用的电路。
不是专业人士,DIY起来困难不少,只求能用就行,升级提高那是以后的事,一步步来。

网友K:
感谢楼主分享,照图仿制了一个,这个esr表简洁明了,尤其是检波电路很好的克服了二极管的非线性部分,测量时线性很好,开始使用16.5欧姆的中值电阻,测量时值偏大也许是16.5欧姆不准确,后来跟换为100欧姆的可调电阻,调到15.3欧姆测量时非常准确,可以说刀刀压线,我使用的是47表,输出电压140mv左右。

网友:
晶体管型ESR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楼主分享,照图仿制了一个,这个esr表简洁明了,尤其是检波电路很好的克服了二极管的非线性部分,测量时 ...

谢谢夸奖,家里来了千金,没空玩点子了。。。。呵呵,祝大家玩的开心。

网友(2018-11-22):
楼主好,请问图中CN1是测量端,CN2接表头对吗?自偶变压器次级是做啥用的,还有这个磁环能否用节能灯中的磁环,抽头是靠近+端吗

网友:
还有,震荡频率是由T1和C1决定的吧

网友:
还有文中说是测量电路用了变压器隔离,没弄明白,是从自偶变压器次级测量?请楼主赐教

网友L:
楼主在吗?我根据此电路想做一个,整流后的波形咋不是这样子啊,楼主在那测的?是在D1后边测的吗,线圈输出端正弦波很好,D1后边的波形咋也是幅度缩小的正弦波啊,还有可调电阻用多大的?

网友(2019-03-17):
引用 网友L:
楼主在吗?我根据此电路想做一个,整流后的波形咋不是这样子啊,楼主在那测的?是在D1后边测的吗,线圈输出 ...

D1和D2是保护用的(给被测电容放电),可以不接(两个同时不接)

可调电阻是100-470欧的,你手里只要有这个范围的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在吗?我根据此电路想做一个,整流后的波形咋不是这样子啊,楼主在那测的?是在D1后边测的吗,线圈输出 ...

D1和D2是保护用的(给被测电容放电),可以不接(两个同时不接)

可调电阻是100-470欧的,你手里有这个范围的可调电阻都行。

网友(2019-10-01):
楼主在吗?我根据这个最简版仿制了一个esr表,由于手头上有个sp-110的秀珍小表,(当时买原件送的)数字表粗略测了一下表头内阻1k,满偏电流500微安,中值电阻5欧,R4取5欧,R5、R6取500欧,调零后用电阻测试跟原欧姆档对不起来,测试0.22的电阻直接到零,测试1欧电阻0.2多点,示波器测试震荡部分波形很好,频率92KHz,后来逐渐减小R4,减小到3.2欧时(手头没有合适的电阻,用1欧和2.2欧串联的)测1欧电阻显示1欧多一点,再测试1欧往上的线性又不行了,误差很大,一时找不到问题了,特来求教。万用表里边板子没用,只是用的纯表头。用47表的最小电流档也是这样,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值电阻取1欧时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这个我试过,1欧电阻能工作,但是电源低于1.3v就不行了

网友:
另外我不是用的自耦变压器,我是在磁环上按5:1绕了两个绕组,用网线里边的带皮铜丝绕的,这有影响吗

网友:
成功了吗?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不错的设计,收藏备用

网友(2019-12-31):
扩流版R1电阻3k标注错了吧?应该在51欧-90欧之间才可起振。

网友(2022-01-22):
没想到这么简单也能实现这么多的功能,得做一个

网友:
多年前,我根据楼主这个电路,经试验作改进后,做成了香烟大小的esr袖珍小表。

刻度中值只能做到11欧(5.5欧x2),但功能齐全,可测薄膜电容好坏,相当实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23736

网友:
非常好,有时间玩玩,

网友:
有空焊一个试试,对数字表有没有用?

网友:
对数字表好像没用,因为要用欧姆刻度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于0.1欧姆的ESR测了有意义么?

我的经验电容失容、漏电、变质,ESR增加至少是几欧姆。

这个和薛老师的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