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测量ESR和电感量外挂--三极管电流驱动的版本!

楼主(2015-03-22):
精简版的见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75321-1-1.html
这个是用三极管扩流的版本。
原理图:

除了VR2用于调整CN1上的输出电压幅度为150mVp以下意外,别的同精简版。

网友A:
为啥要扩流同不扩流的电路测量的结果不一样吗,还是工作的更稳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扩流同不扩流的电路测量的结果不一样吗,还是工作的更稳定了。

        因为振荡器输出能力有限,功率放大以后使用测试信号的幅度能稳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振荡器输出能力有限,功率放大以后使用测试信号的幅度能稳定一点。

NO,
用三极管电流驱动的主要是省略了自耦变压器,方便用电感自制。

另外用自耦变压器的输出幅度在满载和空载的时候,信号幅度会有几mVp到十几mVp的波动,这个需要调试电感量。

用三极管射极跟随器电流驱动的,其实空载和满载也有波动,只是略小吧了。好处是修改中值电阻方便,可以驱动1欧姆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扩流同不扩流的电路测量的结果不一样吗,还是工作的更稳定了。

用三极管电流驱动的主要是省略了自耦变压器,方便用电感自制。

另外用自耦变压器的输出幅度在满载和空载的时候,信号幅度会有几mVp到十几mVp的波动,这个需要调试电感量。

用三极管射极跟随器电流驱动的,其实空载和满载也有波动,只是略小吧了。好处是修改中值电阻方便,可以驱动1欧姆的电阻。

PS:这个版本的整流部分,改良了输入信号小于50mVp的线性。可以在中值为1欧姆的时候,线性依旧良好。

网友C:
更喜欢这版设计,期待微型贴片版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喜欢这版设计,期待微型贴片版量产。

我是没能力搞贴片了。实际上全部用分立件洞洞板,做起来体积也小于5*5cm

网友D:
太棒了,DIY的话,制作线圈,非常费力

网友:
这个值得一推

网友B:
引用 楼主:
NO,
用三极管电流驱动的主要是省略了自耦变压器,方便用电感自制。

         如果是自制方便,变压器抽个头是最简单的。楼主这个电路实验过吗?测试端短路,幅度下降百分比是多少呢?
       振荡器部分电路是100KHZ,如果按这个电路做一个100HZ的电路也能成功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棒了,DIY的话,制作线圈,非常费力

线圈绕制其实很容易的,真的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自制方便,变压器抽个头是最简单的。楼主这个电路实验过吗?测试端短路,幅度下降百分比 ...

我不是发了测试图了么,肯定是试验过的。

这个电路调试需要一点技巧,因为集电极和基极等电位,所以电路的振幅被限制在0.7Vp左右。输出端小于150mVp,变压比为5:1,阻抗比为25:1,如果去驱动你那个1欧姆的电路,比较困难。

100HZ的电路,振荡是没问题的。增加电感即可。

这个电路电感越大,越容易起振,但是波形失真和高频频率稳定度会变差(米勒效应),电容越大,稳定性越好,但是需要电路较大的驱动电流才能带较重的负载。

作为ESR测量,对频率稳定性要求不高。对波形的轻微失真也无所谓,所以我就简化了这个电路。如果你想稳定幅度,给你看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63685-1-1.html

网友E:
楼主开发测量那么多ESR电路那个效果最好,这个可以驱动1ma表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开发测量那么多ESR电路那个效果最好,这个可以驱动1ma表头吗

表头通常没这么大的电流的,表头内阻多少?表头上是不是并联了分流电阻?

这几个ESR模拟电路,各有各的用处。

三极管的是低电压的。

运放是锂电池供电的,运放的制作调试比较简单。分立件的取材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头通常没这么大的电流的,表头内阻多少?表头上是不是并联了分流电阻?

这几个ESR模拟电路,各有各的 ...

能加工出成品板吗我要中值1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