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电路设计】读书笔记--单个三极管反馈电路

楼主(2015-03-22):
        督促自己每天学习,在这个板块开贴,记录自己读书的点点滴滴,如果我理解有误的地方,还请各位前辈不吝指教。

        三极管反馈电路,貌似模拟电路书上介绍的不多,我把我知道的反馈电路挨个说吧,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如果有朋友有兴趣看完整的,可以点“只看楼主”,就可以了。为了解释方便,三极管用仿真模型β=100

        1、电压并联负反馈
        有人称之为集电极-基极反馈电路,这个电路的特点是当某种原因导致集电极电流增加的时候,集电极电位下降,因为R1接在集电极上,所以,基极电位也会随之下降,导致Ib下降,从而引起Ic下降βΔIb'倍。
       下面从实际设计的角度去分析这个电路,直流工作点:
        当电源电压为5V的时候:
        当电源电压为10V的时候:
        当电源电压为15V的时候:
        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电源从5V到15V,三极管集电极电位始终在1/2VCC附近。这里给一个大约的计算方法,不是套用一大堆公式,而是估算:
        当R1=βRC时,Vc≈(Vcc-0.7)/2 + 0.7V
        将上图的10V的情况下,将上图R1和R2同时增大10倍:
        交流分析:
        输入信号是1mVp,输出信号峰峰值是305mVpp,也就是151mVp,电路放大151倍。
        测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测量方法:信号源固定输入幅度比如1mVp,串联100KΩ电位器,当三极管输入端获得1/2输入信号,也就是0.5mVp(1mVpp),电位器的阻值,就是三极管的输入阻抗,如图,仿真结果显示输入阻抗是330Ω。
        测输出阻抗:
        输出阻抗测量方法:记录集电极C的输出幅度,然后串10KΩ电位器,当RC的输出幅度降到1/2输出信号的时候,测电位器阻值即为输出阻抗,此电路图输出阻抗是820欧姆。
        分析:此电路放大倍数大于β,当负载和输出阻抗匹配的时候,放大倍数为75,当输入信号源为电压源的时候,假设电压源内阻为0,那么该电路放大倍数为电路本身最大放大倍数,换句话说,对交流信号而言,本电路的放大倍数等于普通共发射极接地的放大倍数。优点是直流工作点电位很稳定。

            实际使用该电路的时候,如果不控制放大倍数,要注意使输入信号不要超过13mVp,否则会有失真,实际使用的时候,电路放大倍数Av=(β*RL//Ro/Rs)/2,Rs为信号源内阻,也就说,该电路实际使用应该用电压串联负反馈。

补充内容 (2015-3-23 09:56):
2、电压串联负反馈-第一种

补充内容 (2015-3-23 09:56):
2、电压串联负反馈第一种:在第三楼

补充内容 (2015-3-23 10:12):
3、电压串联负反馈第一种的完整版:在第十一楼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0&fromuid=18268

补充内容 (2015-3-23 10:46):
4、电压串联负反馈--第二种:在第12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5&fromuid=18268

补充内容 (2015-3-23 10:58):
5、电流串联负反馈--第一种:在13楼: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7&fromuid=18268

网友A:
又复习了一遍,图文并茂,通熟易懂,楼主继续。

楼主:
2、电压并联负反馈
         接1楼图,增加一个Rf零件:
         电路输出信号幅度是50mVpp,也就是25mVp,电路放大倍数Av=0.5β*RL//Ro/Rf=0.5*100*820//820/820=25倍。
         交流等效分析:
        当电路反馈平衡的时候,ib'=if',信号I的电流通过节点分流为if'和ib',即i'=2ib',这也是为什么上式中要除以2(乘以0.5)的原因。

        PS:开篇都说过,本笔记没有书上的小信号模型的理论公式,都是经验公式,如果有错误欢迎指正,如果拿教科书上的小訊号模型来说,请恕我看不懂,不予理睬。

补充内容 (2015-3-23 10:02):
电压反馈有Rb和Rf组成,但是电压Rf的阻值太小,Rb/Rf的值远大于放大倍数,所以电路的放大倍数由输入输出阻抗和β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复习了一遍,图文并茂,通熟易懂,楼主继续。

还没发完,,,,你就回帖了。。好快的速度。

网友B:
2图依然是电压并联交直流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图依然是电压并联交直流负反馈!

电压串联,多了一个反馈电阻Rf,输入电容左端对地短路。反馈信号还在。这种低级的错误我是不会犯的。两个电路的放大倍数都不一样,没发现么?

明天发两种电流串联负反馈电路,今天太晚了,腰疼。

网友:
这个是负反馈偏置,我也对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的计算感兴趣,好是Rf/Rs

网友:
又复习了一遍,通俗易懂,支持楼主。但是论坛的只看某人的功能消失了。找以前发的帖难度加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错了,二个都是电压并联负反馈!有这样串电阻无反馈作用!反馈必须是接在输出输入端。

你搭过电路实际测试过么?还是想当然的?

第一个电压并联负反馈实际上对交流信号而言,并无实际的反馈作用,电压放大倍数与共发射极放大倍数相当。

第二个图中电压反馈有Rb和Rf组成,但是Rf的阻值太小,Rb/Rf的值远大于放大倍数,所以电路的放大倍数由输入输出阻抗和β决定。

11楼是这种电路的完整版。我写的是笔记,慢慢看。谢谢。

补充内容 (2015-3-23 12:48):
抱歉,收回我刚才说的话,我把并联和串联反馈的定义弄错了。

楼主:
3、完整的电压串联负反馈--第一种
    在‘2’第一种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中,我们发现,反馈由Rb带入,但是反馈太弱,以至于放大倍数还是由输入输出阻抗和晶体管β决定。这是该电路的完整版,为交流信号增加了一条通道:
    电路的放大倍数Av≈R1/Rf
    因为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只有100(本例),所以电路实际的放大能力略小于R1/Rf。但是电路的带负载能力大大加强(也就是输出阻抗降低N倍)。
   如图:

补充内容 (2015-3-23 12:44):
该电路是完整的电压并联负反馈,一次写太多,弄乱了。

楼主:
4、电压串联负反馈
         这个电路大家都非常熟悉,射极跟随器,扩流器。Rb决定电路电路最大的集电极电流Ic,Rf和Ie的乘积决定输出电压的最大摆幅。设计这个电路的时候,要充分考虑Vrf的大小,防止输入电压的Vpp被削顶。
         例如,如果要输出3Vp的信号,当信号正峰值是+3Vp的时候,保证电源电压VCC-0.7V大于3V,当信号负峰值是-3Vp的时候,要保证Vrf-3V大于0V.否则会出现如下的情况:

        推导公式就不说了,这个很熟悉,不过输入和输出信号的直流压差约等于0.6-0.7V,输入输出交流信号的差大略小一点点,可以近似等于。

楼主:
5、电流串联负反馈
         这种电路大家也很熟悉,就是教科书上写的,带发射极反馈的共发射极偏置电路:当Rc=Rf的时候,电路的放大倍数约等于1.电路的放大倍数Av≈Rc/Rf,因为Ie=Ib+Ic,所以,实际放大倍数略小于Rc/Rf的比值。

        这种放大电路的设计方法也比较简单,按照“4”种说的那样,先设计好Vrf的电压,然后确定输出的Vpp,确定输出电流和集电极电阻,最后确定Rb的值即可。要保证Vrf和Vrc的摆幅都能满足信号输出不失真的要求。

网友D:
1、2、3都是电压并联负反馈,Rf的引入具有增大交流反馈系数的作用,但并没有改变负反馈的性质。

4是射极输出器,才是电压串联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3都是电压并联负反馈,Rf的引入具有增大交流反馈系数的作用,但并没有改变负反馈的性质。

4是射极 ...

晕了晕了。。。

写反了。。。。真是写多了头晕了。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估计是写多了,有点蒙了,表述不正确。

晕,确实是弄蒙了。。谢谢你和楼上的提醒。

把并联和串联的两个电路弄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是什么软件?

这个软件。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7421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