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维修并没有这么难:刚刚修好的32R61创维32寸LED电视。

楼主(2015-03-23):
    故障现象:不定时重启或关机死机。
   维修过程:由于这个机器有数据出错的通病,来的时候由于太忙没仔细看故障,就匆匆跟客户讲了200块修好,等到维修到的时候仔细看故障才发现麻烦,如果是数据问题很少出现这样的故障现象。但是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还是先刷了数据,但是故障依旧。心想这下麻烦了!这板要换的话光板钱都要300+。怎么办?只能尽一切办法修好了,定下心来仔细想了下故障,会不会是某处电源二次稳压部分故障引起的呢?观察了下板子的各电源部分(图上红圈处),在开机正常的情况下量下各处的电压(有的关键点电压板子上有标注),有标注电压的地方参考好,把各电压值并记好,等故障出现的时候再次测量对比电压,终于有发现,这时心里一下敞亮了,在小黄圈处一个1117-1.2的1.2V稳压IC在正常时有1.2V的正常电压,在故障时只有0.9V,反复再测量正常时和故障时的电压再次对比发现确实是此处有异常,在故障时其电压输入端却有正常的3.3V,要么是其后面有短路要么是此IC性能不良了,由于这类型的板要查电路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相对较难,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果断换掉此IC。换后长时间开机故障不再有,到此修好。
   修后小结:当我们碰到复杂的故障时往往心情烦躁甚至打退堂鼓,比如这个机器,当刷玩数据后故障没解决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换板,但经过合理的分析和进一步维修后最终修好,其实很多故障往往没有想象中的复杂。
   小小经验供大家参考,如有错误或不妥当的地方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对于维修其实懂的人就觉得不复杂,不懂得让她换个保险都难

网友:
不定时重启或关机死机,其实这样的问题是最难修的,不想莫个东西烧了就烧了,关键点一量就出来了,
不定时出现的问题,一般多是莫个原件热稳定性差,可以采用加热和降温的办法确定故障!然后对比关键点电压和波形,楼主厉害!

网友:
学习了,重点要静下心来理清思路,还得有好的技术。

网友A:
呵呵!恭喜你维修成功!但是既然你知道要升级软件,那就必须知道升级软件前必须检查主板上面所以的DC-DC电压!要不你在升级的时候主芯片供电出现问题,会造成死机的!作为维修液晶电视机的主板,检查电压是第一步!然后才考了软件升级!然后再考了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恭喜你维修成功!但是既然你知道要升级软件,那就必须知道升级软件前必须检查主板上面所以的DC-DC电压 ...

    感谢,你这个是个好的提醒,但是由于这个机器有数据错误的通病所以就先连电脑刷了数据,当时也想到了刷数据过程中碰死机的状况,如果出现这个状况只能把存储芯片弄下来单刷了。如果是别的机型你这个思路更稳妥些,但是由于这个机型有通病的特殊性我觉得先刷数据往往可能刷完数据就搞定了。
   大家碰到类似的问题请注意这个坛友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钱来的多好

    这个算是芯片级的维修了,200块收费应该算是低的,问问烟版看他们类似的情况能收多少?如果你碰不上个好的维修人员这个机器都得换板,板子进货都要300多,修下来没有500左右都做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算是芯片级的维修了,200块收费应该算是低的,问问烟版看他们类似的情况能收多少?如果你碰不上 ...

你收他500,他可能就不修了,现在1000+都可以买个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收他500,他可能就不修了,现在1000+都可以买个新的了

所以维修难做,就这个机器如果需要换板的话,淘宝上买都要300多,如果售后报价更高,你说怎么整?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可惜实力派越来不“值钱”了,电子产品越来越低价,维修费太贵都直接更新换代了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我修过好几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创维就是病多。

网友:
学习了,以前修电器都是”芯片级“维修,到后来才开始整版换!

网友:
夏华液晶彩电,2年前开关机键坏,一直用遥控器开关机。现在无法开关机,遥控器已经证明是好的。求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牛人一个啊 学习了

网友:
液晶电视机,主板高度集成,元件细微,如无专用工具及仪器,检修不容易。

网友(2015-05-01):
认真无敌。
比如楼主测量且对比了好坏各点的电压,这是很好的思路,看似慢实则高效。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这种板子不好修

网友:
恭喜修好,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维修有多种级别。换板也是维修,换芯片也是维修,恭喜一下楼主!

网友:
不错,你挣了,1117几乎无成本,技术活

网友(2015-06-04):
修好东西有种成功的喜悦感

网友: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