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M收音机统调结束

楼主(2015-03-24):
2块5淘来的扬声器很赞 邻居都投诉我晚上太吵。 一共收了7个台 要把声音都调大办不到 5个声音大时2个就小 反之5个小2个大。调了两天的结果 那就取多的。想做解码电路了 图还没定下来 老师们帮忙个发些图 不要太难的 容易成功的 谢谢

补充内容 (2015-3-26 15:55):
视频发到优酷上搜 “FM电子管收音机”   这边发不了权限不够    我名字“zouweihua1111"

声音很好听

声音很好听

网友:
上个电路图。。。。。。

网友:
很好,又一高手练成!可惜没有统调细节。

网友:
支持。又一个胆FM诞生。

网友:
又一个胆FM诞生支持

网友:
楼主,过程介绍一下,让新人也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最好有调试过程。让我等新手学习。

网友:
祝FM成功,机器很整洁。说说过程学习取经。

网友:
收音机调整第一步,先调准中频AM465KHz,FM10。7MHz,第二步,调本振微调电容至高频端频率落在高位范围之内,第三步,调天线输入端线圈,至低频落在低端频率范围内,以上步骤需要反复多次才能调整好,调整过程是要耐心细致的。

网友:
祝贺楼主成功。

网友A:
制作拼的是工艺,
调试拼的是耐心。

网友:
中周哪来的,我也有几个你这样的中周,三个AM,三个FM的,我做的机用的是成品高频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作拼的是工艺,
调试拼的是耐心。

准确、精炼。

网友:
来一段录像,听听收台情况(灵敏度);再听听音色。给我们一个信心的榜样。

网友:
图太少不过瘾祝贺,赞!

网友:
祝贺胆FM制作成功。楼主的中周是自制的吗?

网友:
唉,俺的胆调频没法调试,还是等做出来后再说吧

网友:
调试拼的是耐心

网友:
这个对于我来说还有点难度,羡慕!!!!!!!!!!

网友:
好中周是拆机吗

楼主:
中周是拆美串丝机 几年前买的破烂。频率反复调一直都在118-----78 没能调到108-----88 这部分后来就放弃调试了 反正能收到台。一直调3个中周,1 个本地台106.4和96.6 这两者中间还有3个台声音很弱。之后的93.9 92 90.4 声音都可以 略差于两个本地强台。中放中周和鉴频中周一直配合 高频输出中周,3个在强台中间的1 个浙江之声 还有宁波车电台 还有声音太弱不清楚。就这样调了两天 没有进展只能放弃。晚上电离层低了 信号更强了再加上晚上又安静听起来更舒服。今天买了条1米2的天线。 弱台也没太大改变。 视频明天晚上录一段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 管子分别是 高放6N1 本振6N1 中放6J1 限幅6J1 鉴频6H2 低放6N2 功放6P1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 管子分别是 高放6N1 本振6N1 中放6J1 限幅6J1 鉴频6H2 低放6N2 功放6P1

上电路图,上视频

网友:
楼上有实战高手,一听就知道故障原因,很神的

网友:
楼上有实战高手,一听就知道故障,很神的,机不可失

网友:
真漂亮,胆FM可定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周是拆美串丝机 几年前买的破烂。频率反复调一直都在118-----78 没能调到108-----88 这部分后来就放弃调试 ...

把78调到88MHZ,要把本振和天线调谐电路拨疏线圈和调大半可变电容同步进行,就是说拨疏了线圈,又加大半

可调电容,就有效果.  如接收范围为78---108,那么宽,一些台强一些台弱是必然无法克服的

楼主:
视频上传了 优酷在审核中。小的那个金属电阻给功放降压 说是25w的 当给高放中放降压时 非常烫手都要烧的感觉。怀疑不到25W  没办法买了这大家伙 淘宝上50w绕线电阻12块  100W的15块 好吧那就100W呵呵    听几个小时摸上去也是温温的。

台底图

台底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视频上传了 优酷在审核中。小的那个金属电阻给功放降压 说是25w的 当给高放中放降压时 非常烫手都要烧的感觉 ...

我权限不够 只你视频载图地址

视频地址

视频地址

楼主:
或者 优酷搜索“FM电子管收音机”   “zouweihua1111”这个名字就是我

网友B:
360行 行行出状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60行 行行出状元

很好,帮你发上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好,帮你发上来

仔细看录像,从低到高,灵敏度均衡。做的规矩、漂亮。

存疑。中间频率段,有调制交流声。这个问题是不是弱台明显。
变频和高放的灯丝,有没有高频滤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录像,从低到高,灵敏度均衡。做的规矩、漂亮。

存疑。中间频率段,有调制交流声。这个问题是不 ...

这台机的声音怎么调到这样大的?没台时的沙沙声明显比我做的大,但收台数却没我的多,怎么回事?
前面有回帖说高端调本震并联半可变,低端调高放输入线圈的
中放,高频头全屏蔽!
低端和中段没高端声音好,高端声音还行,很干净。要用大点的音箱一定好听。
高频头加高频滤波,再调整低端跟踪是不是能把低端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台机的声音怎么调到这样大的?没台时的沙沙声明显比我做的大,但收台数却没我的多,怎么回事?
前面 ...

这个问题,是不同的概念。

高频头灯丝加高频滤波,是将粗漆包线绕在铁氧体磁环上,或铁氧体E字芯。过去没有铁氧体,就绕10几圈空心线圈,要接1000P以上的电容接地。目的是滤去电源中混进来的高频信号。这些信号经电源进来,会引起调制交流声,收台时,有交流声,无台则无交流声。

一台机子的灵敏度,是高频头和中放一起工作的结果。往往是前后互相牵制。
零件的质量,应在安装前,严格检验。工艺要严格。有时,问题一点点积累,最后很难找出明确病因。

我个人的体会,高频头,如果从低端到高端,无论如何调,都不能有一个最响亮的合格收听,那么,除非调频台太远,信号过弱,否则,就是机子整体增益太低。

中周增益很重要。圈数多一点,少一点,从频率上说,用谐振电容或磁芯都能够调到谐振。谐振不等于放大器增益就高,这里包含传递系数,尤其是线圈的电感量和Q值。电感量决定中放的感应电压的高低,Q值过低,频带太宽,增益也上不来。

所有这些,都不是好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台机的声音怎么调到这样大的?没台时的沙沙声明显比我做的大,但收台数却没我的多,怎么回事?
前面 ...

声音大,既有检波输出的幅度问题,也有低放的增益问题。

灵敏度和声音大,不是一个概念,它们只是相关。

你的接收环境。这是重要问题。接收环境不好,室内信号没有必要的场强,怎么也调不上来。

毕竟不了解你那里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声音大,既有检波输出的幅度问题,也有低放的增益问题。

灵敏度和声音大,不是一个概念,它们只是相关 ...

帖子作者,你现在使用的是不是串丝机是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录像,从低到高,灵敏度均衡。做的规矩、漂亮。

存疑。中间频率段,有调制交流声。这个问题是不 ...

交流声每个台都有 强台声音大听不出来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机的声音怎么调到这样大的?没台时的沙沙声明显比我做的大,但收台数却没我的多,怎么回事?
前面 ...

谢谢帮发上来   天线线圈固定在圆珠笔芯上 统调的时候都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是不同的概念。

高频头灯丝加高频滤波,是将粗漆包线绕在铁氧体磁环上,或铁氧体E字芯。过去 ...

高频头灯丝加高频滤波 的确没有。 其实增益肯定有问题 谢谢指导

网友E:
做的飘靓----声音也不错,。---是不是把指针方向(高端---到第端)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飘靓----声音也不错,。---是不是把指针方向(高端---到第端)装反了,

是么 我都没注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串丝机管子  高放本振6N1  中放6J1 6H2    有个疑问用的中周是串丝机拆的  但不像大家都自制的中周 两组 ...

是第一级吗?是哪级中放线圈没有并联电容?

网友F:
做FM的好高手,做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第一级吗?是哪级中放线圈没有并联电容?

都没有 鉴频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FM的好高手,做得不错

问题多多啊 收台不多而且有交流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没有 鉴频也没有

必须查原电路,否则就搞不清楚,原中周的性质。

楼主:
原机以经拆了 外壳不知道还在不在 胆石混合机 高放是晶体管的 带时钟的美国串丝机

网友:
收音机做的漂亮

网友(2018-05-11):
这种中周的电容是集成到里面的,一般是看不到的-----形状不同而已,两铜片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