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TASCAM DR-100MK II 录音笔

楼主(2015-03-24):
      好久没发帖了,今天有时间发帖凑下热闹

接修到一台TASCAM DR-100MK II 录音笔   不能开机,按住开机键提示    “Device error(2)”

不懂英文,翻译下是  “设备错误” 的意思
好吧,凡是故障机我都要上维修电源看看开机电流  看图。看电流是不是有眉目了 机器用的AA电池 3V 居然超过1A电流

不用想主板里面有原件发烫已经快到短路边缘导致大电流不能开机
拆机

拆完经过检查,摸到有个电容烫手,,嘿嘿,就是他了,黄圈内下面那个电容发烫,用表测,居然有170欧姆阻值,靠,能开机就怪了

电容换后装机测试下,正常了

最后装机了,修完后还能欣赏下音乐,不错

网友:
男人搞毛  男人搞毛

网友:
电容大的,一般是电源滤波用。

网友:
先测工况电流.这个习惯好.可作经验推广.

网友:
呵呵楼主手艺好,300出我吧

网友:
午饭没有吃 看的眼睛花了。手臂酸了。精神萎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