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锂供电只需一块LM833(TL082/LM358/TDA1308等)扩流版带短路指示的指针表测ESR外...

楼主(2015-03-25):
以前发了一个帖子“TDA1308的指针表外挂”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8&fromuid=18268 很多网友手里没有TDA1308运放,只有TL082、LM358、LM833这些常用运放,推荐使用LM833和TDA1308。

供电电压与IC相关,LM358和TDA1308可以3V-6V工作,TL082和LM833需要5V。用LM385和TDA1308可以锂电池供电3.6V到4.2V供电,TL082和LM833可以使用ETA9635/9640芯片的香水移动电源pcb模块,可以实现锂电池的充电、升压、保护、稳压等功能。这样可以支持的芯片比较多。

备注:近期会增加测电感和电容的功能,是利用容抗法直接测电感电量和电容电量,虽然没有电桥的测量方法准,但是能用。现在的数字表都是用脉冲法测电容,大家都知道的,就不说了。直接利用指针表原有表盘读数,改动少,不破坏原有表的功能。因为矿坛的帖子不能编辑,请关注补充更新内容。

TDA1308版ESR外挂:

LM833扩流版ESR外挂:

调试说明:
R7为指针万用表中值电阻,MF500表和MF47的15V供电的表,请将此值改为10Ω。此值默认是中值为16.5Ω的MF47表。与R7串联的C3电容可以使用漏电小的CBB、独石、高耐压低漏电的电解电容等,容量最好是大于10uF。如果用1uF的CBB电容,容抗大概1.8Ω,R7和该值加起来等于中值。否则测出来的值会略偏小。
R5和R6与中值电阻构成放大倍数为2的恒流源电路。默认其值是R7的2倍。
电容短路检测原理:
当测大容量电解电容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指示灯会先灭一下,然后亮起来,容量越大,从灭到亮的时间越长。
当被测电容漏电,短路,指示灯会长灭。如果容量消失,没有从灭到亮的过度时间。
1000uF从灭到亮的时间,大概是5秒开始暗亮,10秒左右完全亮起。

VR1为输入幅度调整,MF47表的满摆幅是250mV, 调节VR1使MF表满摆幅即可。这个时候,输入信号幅度应该是125mVp左右。测量信号约等于输入信号125mVp
实物尺寸36mm*43mm,绘制的时候是按照洞洞板的孔距绘制的(2.54mm,也就是0.1in)
下次更新测量电容和电感的方法和电路图以及PCB,因为腰闪了,又要带孩子,画PCB需要时间。

TDA1308版PCB图:

TDA1308实物尺寸

TDA1308版PCB下载

LM833/358/833扩流版PCB:
待更新

网友A:
嗯。可以开始仿制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可以开始仿制了。谢谢分享!

这个图上暂时只有ESR表功能。

你要是想等测电容和电感的功能的,要等几天。不过会增加波段开关,这样整的比现在略微多几个原件。

网友B:
很好,连PCB版的图都有了,应该给点个赞。
顺便问问:您这图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连PCB版的图都有了,应该给点个赞。
顺便问问:您这图用什么软件打开?

我用pcbwizard画的,论坛有下载

网友C:
请问:这个版夲中阻值可改为一欧?如果可以的话,有那几处要改?

网友:
心苦了也做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版夲中阻值可改为一欧?如果可以的话,有那几处要改?

中值为1欧姆电话,运放驱动不了,需要用扩流版,并按下面的方法计算。

实际上中值为1欧姆没有必要,因为这个是运放计算,精度很好。分辨率可以达到指针表的极限。

中值为1欧姆的话,需要将R7改为0欧姆(因为C3的容抗约等于1欧姆)或者1欧姆(C3用漏电小的10uF以上电解电容),R5和R6改为2欧姆。

网友D:
楼主何不在此基础上设计一个在线测量电阻指针表,或者2合一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何不在此基础上设计一个在线测量电阻指针表,或者2合一表。

我会在这个基础上更新为 电容量、电感量、ESR、信号发生器、合一。这样就包含在线电阻了。

每个功能我都需要调试,更改。所以慢慢来。慢慢更新。反正时间充分,玩电子么,业余爱好。要追求好看。

网友D:
个人觉得ESR,在线电阻用处广。电容量、电感量还是用数字表测吧。太复杂了仿制难啊

网友:
带pcb图给坛友仿制提供了方便,制作帖就应该这样,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ESR,在线电阻用处广。电容量、电感量还是用数字表测吧。太复杂了仿制难啊

增加几个电阻和波段开关而已,容抗法测电容电感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E:
最好加个一欧以下挡位来.我修一电源50v220uf电容有问题.用电桥测的容量为180uf.D值为0.4370.找一好电容对比容量正常220uf,D值在1K档时为0.2200, 二个电容在47型表改的ESR表上对比测时好电容的ESR值为0.1,  坏电容的ESR值为0.2.在一小小格内不注意还真看不出.由此得大一点的电容在指针ESR表上测得的值基本上无意义,如果能把满量程加1档1欧就显示明显了.

网友F:
按楼主讲的方法改一下就可以了我的是中值电阻用了2支1个10欧的一个1欧加个开关就变成2个量程的ESR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楼主讲的方法改一下就可以了我的是中值电阻用了2支1个10欧的一个1欧加个开关就变成2个量程的ESR表了。

貌似TDA1308不用扩流,直接把R7修改为1欧姆即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加个一欧以下挡位来.我修一电源50v220uf电容有问题.用电桥测的容量为180uf.D值为0.4370.找一好电容对比 ...

貌似TDA1308不用扩流,直接把R7修改为1欧姆即可了。

网友C:
分得小,好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会在这个基础上更新为 电容量、电感量、ESR、信号发生器、合一。这样就包含在线电阻了。

每个功 ...

快出成品吧.我要几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会在这个基础上更新为 电容量、电感量、ESR、信号发生器、合一。这样就包含在线电阻了。

每个功 ...

这个好,期待楼主的大作。

网友:
快出成品吧我要四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得小,好比较,

这几天测试了下。
直接将R7电阻改为1-1.5欧姆(47表),0.5-1欧姆(500型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测试了下。
直接将R7电阻改为1-1.5欧姆(47表),0.5-1欧姆(500型表)就可以了。

快出成品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会在这个基础上更新为 电容量、电感量、ESR、信号发生器、合一。这样就包含在线电阻了。

每个功 ...

再增加一个毫伏表功能,就成超级无敌外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增加一个毫伏表功能,就成超级无敌外挂了

用IC的话,高特征频率的运放价格很高。普通运放最高也就几百KHZ,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F:
用358按楼主的做一个中值16,5的5伏电源成功,不知中值1欧的行不还没试验,请问楼主老师在不测试的时候表不是最大值是啥 缘因就是指针有点有指示。

网友:
期待新功能版,支持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358按楼主的做一个中值16,5的5伏电源成功,不知中值1欧的行不还没试验,请问楼主老师在不测试的时候表不是 ...

这是因为LM358的性能有限,增益贷带宽太小。

你可以试试用5532,我测试了下,5532可以在9V和5V工作。如果你有LM833更好,没有可以试试NE5532或者4558。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因为LM358的性能有限,增益贷带宽太小。

你可以试试用5532,我测试了下,5532可以在9V和5V工作。如 ...

谢谢回复我用4558试试手里4558还有。。

网友F:
我用4558试了还不如358

网友:
顶起。期待完整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4558试了还不如358

呵呵,看来是输入阻抗问题。

我选的几个IC都是输入阻抗比较高的。好像是MOS管输入。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会在这个基础上更新为 电容量、电感量、ESR、信号发生器、合一。这样就包含在线电阻了。

每个功 ...

我认为功能越单一性能就越专业,其它表都有专业量产,只有这ESR表值得DIY

网友:
不错,先马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功能越单一性能就越专业,其它表都有专业量产,只有这ESR表值得DIY

仅仅是附带功能,多一个切换开关可3只电阻,获得容抗、感抗法测电容电感,很值得。毕竟很多人数字表不带电感电容测量。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仅仅是附带功能,多一个切换开关可3只电阻,获得容抗、感抗法测电容电感,很值得。毕竟很多人数字表不带电 ...

最近在做北极兵的ESR表,你的电路看上去比他的要简单些。元件易得,关键是元件数据好掌控。抽时间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在做北极兵的ESR表,你的电路看上去比他的要简单些。元件易得,关键是元件数据好掌控。抽时间搞一个。 ...

我在弄数字表的多功能外挂。

LCR多功能外挂。模拟电路容抗法测电感、电容、电阻、和ESR。电路和这个一样简单。

这个电路的特点是线性非常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在弄数字表的多功能外挂。

LCR多功能外挂。模拟电路容抗法测电感、电容、电阻、和ESR。电路和这个一 ...

等待你的大作,话说数字表外挂还没发表吧

网友:
试验过LM358,性能差

网友J:
833芯片能用哪些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J:
833芯片能用哪些替换?

可以用NE5532。实测通过。

PS:第一次发现原来5532可以单电源5V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等待你的大作,话说数字表外挂还没发表吧

我以前发过一个比例法的。不过太麻烦了。两套整流。这次用恒流法。

电路图我已经做好了。因为PCB还要等两天才能成,所以先不放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发过一个比例法的。不过太麻烦了。两套整流。这次用恒流法。

电路图我已经做好了。因为PCB还要等 ...

拭目以待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发过一个比例法的。不过太麻烦了。两套整流。这次用恒流法。

电路图我已经做好了。因为PCB还要等 ...

先放个图看看。

网友:
不断有新的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先放个图看看。

还是等我先把实物做好了再放吧。

仿真软件竟然犯低级错误,昨天排查故障一天,发现是仿真的问题。。。。我勒个去。。。。看来必须是用实物test了。

网友H:
楼主,我想拆个47的表头直接使用,不要外挂,电路上有什么要改动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想拆个47的表头直接使用,不要外挂,电路上有什么要改动的吗?谢谢?

电路上不需要改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修改保护电路,让防护表头过流。

PS,直接用表头,灵敏度高一倍,阻抗低一倍。。。会让这个电路的灵敏度增加一倍。可以调小R5和R6的反馈电阻的阻值。

我设计的默认是33欧,也就是16.5欧姆的2倍,电路放大倍数为2倍。50uA表头直接用,放大倍数1倍就够了。你可以使用15-22欧姆的电阻都可以,选常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上不需要改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修改保护电路,让防护表头过流。

PS,直接用表头,灵敏度高一倍 ...

手头正好有个坏47的表可以利用,谢谢回复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测试了下。
直接将R7电阻改为1-1.5欧姆(47表),0.5-1欧姆(500型表)就可以了。

   按照楼主的方法,我把我的电路中等同于楼主电路中的R7改为1.5欧姆,R5、R6改为3欧姆左右,进行测试发现正极电流变大,也能够调零,但用固定电阻测试发现阻值明显偏小,多次更改R7数值,读数与刻度盘扔无法吻合,用示波器测量后级波形,发现方波已严重畸变,方波成了尖波。经测试R7在5欧姆时无畸变,低至3欧姆是已开始有畸变,看来采用此法行不通。不知楼主所搭电路是否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按照楼主的方法,我把我的电路中等同于楼主电路中的R7改为1.5欧姆,R5、R6改为3欧姆左右,进行测试发现 ...

我记得你直接用TDA1308的吧。TDA1308最低输出阻抗是16欧姆。

如果TDA1308不扩流,R5和R6的值不要改, R5加R7的值不要小于16欧姆。如果扩流,R5,R6改成2-4欧姆,出现你说的,将运放7脚到扩流管基极之间接换一个16-33欧姆的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发过一个比例法的。不过太麻烦了。两套整流。这次用恒流法。

电路图我已经做好了。因为PCB还要等 ...

这个应该更直观,等着你~

网友M:
理论扎实,设计多样,人聪慧智,物尽其用。学而莫及,可畏可敬!

楼主:
引用 网友M:
理论扎实,设计多样,人聪慧智,物尽其用。学而莫及,可畏可敬!

您过奖了。我是高中的时候自学过几年,荒废十年了,现在重头练,现在感觉模拟还没入门呢。

网友A:
楼主,完善的任何?等待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完善的任何?等待进展

指针的已经好了,但是整复杂了。数字的我对结果不满意。还在处理。这几天清明。回家。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F:
用358做了一个扩流的还算可以就是一个问题表调零后一会就又过零了还得从新调零就是调零不稳定换电位器也不关用,是不是我用的358 工作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358做了一个扩流的还算可以就是一个问题表调零后一会就又过零了还得从新调零就是调零不稳定换电位器也不关 ...

lm358需要降低频率使用,增益带宽积太地了只有1M.
如果你有NE5532可以使用5532

网友:
现在是47KZ如果降到20KZ可以不,我试过降频后中值就变了。

网友F:
不知如何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如何调了。

47khz,lm358勉强可以使用。不知道你用的中值电阻是多大?

降低频率,需要增加c3隔直电容容量,建议用独石电容10uf,或高频无极性电容。其实用高频电解电容也可以(比如固态电容100uf,主板供电电容100uf).

网友F:
谢谢我用是47L表中值是20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我用是47L表中值是20欧的。

主要还是lm358的性能,你没有别的ic么?tda1308,5532,lm833都可以的。lm358只是说能用。要想好用,还得稍微指标好一点点的ic.

网友:
今天去买TDA1308回来在试。

网友F:
电路板是不弄反IC得把引脚背过去才能对上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板是不弄反IC得把引脚背过去才能对上号

PCB是用PCBWizd画的。俯视图。

网友N:
等待楼主的完整版和数字恒流版。

网友F:
TDA1308买到了比其它运放好用现在乘1的调好了还差乘0,1的没调好小电阻不好找,我做的是2个档的TDA1308还很给力工作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TDA1308买到了比其它运放好用现在乘1的调好了还差乘0,1的没调好小电阻不好找,我做的是2个档的TDA1308还很给 ...

呵呵。在100KHZ的频率下,1uF电容等效阻抗接近1.6欧姆你可以试试,直接短路16.5欧姆的中值电阻,然后调零,然后测量小阻值电阻,看看线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N:
等待楼主的完整版和数字恒流版。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83954-1-1.html

恒流驱动的数字表模块,我发到集成与晶体管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TDA1308买到了比其它运放好用现在乘1的调好了还差乘0,1的没调好小电阻不好找,我做的是2个档的TDA1308还很给 ...

其实在VR1的上端,增加一个50K电阻,可以提高调节时的线性。

TDA1308,两节5号电池就可以稳定工作。

网友:
这个再来学学……

网友F:
谢谢还在调0,1档调零不好调忽大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还在调0,1档调零不好调忽大忽小。

其实在VR1的上端,增加一个50K电阻,可以提高调节时的线性。

网友:
试过,感觉线性一般。

网友O:
OP07 能用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O:
OP07 能用嗎 ?

增益带宽积太小。驱动能力弱。线性不好。

网友:
知道了, 謝謝回覆.

网友F:
我的ESR表以调试好了谢谢楼主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ESR表以调试好了谢谢楼主老师。

恭喜兄弟调试好了。呵呵,好用就好。

网友P: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5V供电时静态电流是多少ma?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5V供电时静态电流是多少ma?

TDA1308静态工作电流大概8mA,工作的时候,视输出负载决定。通常是20mA到150mA.

网友P:
引用 楼主:
TDA1308静态工作电流大概8mA,工作的时候,视输出负载决定。通常是20mA到150mA.

哦, 谢谢楼主,看来我用的APA2308 电流20多ma,是在正常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P:
哦, 谢谢楼主,看来我用的APA2308 电流20多ma,是在正常的状态。

我记得2308和1308一样的东西,只是牌子不一样。用1308或2308不用扩流,直接可以输出较大电流。

网友:
方法非常好 电路图真好   我也想试一试 谢谢

网友Q:
期待能测电容电感的esr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期待能测电容电感的esr电路。

在这里,发错区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83954-1-1.html

网友R(2016-03-06):
请问坛友们,那个三极管怎样选择型号?d1和d2怎样选择?谢谢。是不是9012和1n60?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坛友们,那个三极管怎样选择型号?d1和d2怎样选择?谢谢。是不是9012和1n60?

那个三极管可以不要。二极管用1N60或者2AP9/2AP10

网友R:
引用 楼主:
那个三极管可以不要。二极管用1N60或者2AP9/2AP10

谢谢楼主,再请问三极管可以不要的话,需要短接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谢谢楼主,再请问三极管可以不要的话,需要短接连接吗?

用这个图纸即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23#pid10981028

网友R:
感谢楼主。终于弄好了。波折了几个晚上。问题出在哪里呢:总结了一下。总共有几点,第一,没画图对照焊接,因为没有打印机。第二,本来是按照第一个图1308的外挂版 却错误的 把833的图拿来焊接了,主要是4007和1n60,还有100k和5.6k的位置弄反了,也就是d1,d2,d3,d4,r3,r4.改过来了。第三。又看了一下这个帖子 单电源只要一块IC的指针ESR表外挂模块!有原理图,欢迎探讨的 345楼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23#pid10981028看了看这个帖子,选择了带短路测试功能的图,把c4 c5的电容去掉了。请问楼主这样可以吗?用m47表的0.25v档 0.5ma档分别测试,都能用。测了几个电容(包括牛角)外皮都有棕色,深蓝色,淡兰色的,都是以前在一些工控板上拆的,在1欧上下。测了几个鼓包的小电容都在3欧上下,cbb电容达到2-5欧左右,是大红的的那种。而有一种cl21电容和涤沦电容基本上都在中值以上。云母基本都在100左右,个别几个都不动,估计是坏了。校对电容,x2电容都在100以上,y电容基本不动。难道测不了?需要改进的地方请楼主再指点一下。谢谢。

另外等我测试完些电容之后,奇怪了,led灯不亮了,估计烧了,我用的是兰色的。再换个红色的上去吧。

我试了试,可以在线测量,鼓包的电容就是在线测的,另外请问电容的esr值大概多少以上为不合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感谢楼主。终于弄好了。波折了几个晚上。问题出在哪里呢:总结了一下。总共有几点,第一,没画图对照焊 ...

想改进的话,把前面的方波改成正弦波电路。然后测量下振荡频率,并计算下隔离电容的容抗,把它和中值电阻的阻滞合起来当作中值。

不过呢,本来就是测个大概。呵呵,能判断好坏就成。

你的问题,估计是振荡频率太低。

网友R:
引用 楼主:
想改进的话,把前面的方波改成正弦波电路。然后测量下振荡频率,并计算下隔离电容的容抗,把它和中值电 ...

除了c1 1nf的电容是用了涤沦以外,其它的两个电容c2  c3是用的cbb,都是1uf .其它的值都是按照电路图上的数值,三极管用了9014,我用其它万用表测了一下板上的元件数值,r1 r2只有27k.不到100k ,取下来测量又是100k.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把c1分别换了独石和云母和以前测的一样。至少测试这样的结果我已经很满意了,至少电容可以检出不良的吧。这个通常只能测电解和cbb吧。我选择5欧以上的都是属于不良品吧。刚才又测了一个400v 10uf,4欧,也没有合适的值表。

楼主:
引用 网友R:
除了c1 1nf的电容是用了涤沦以外,其它的两个电容c2  c3是用的cbb,都是1uf .其它的值都是按照电路图上的 ...

网友反馈,运放建议还是用TDA1308的好。

网友R:
引用 楼主:
网友反馈,运放建议还是用TDA1308的好。

我是用的tda1308,

这是什么电容?ncc的。

这是什么电容?ncc的。

400v120uf

400v120uf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是用的tda1308,

最后一个是云母电容,测CBB,云母等这类电容没意义。

ESR简易测试仪通常只是用来判断电解电容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个是云母电容,测CBB,云母等这类电容没意义。

ESR简易测试仪通常只是用来判断电解电容好坏。

楼主,是板上的c1 ,1nf。我先是用涤沦又换了独石再换成了云母电容,1000pf。楼主你的电路非常好,简单实用, 直接把北极兵的那个esr值表拿来对照就可以用。

网友S(2017-01-10):
我也用的北极兵大师那个表盘,用电阻测试线性几乎完美,中心值10R档调试成功,。实测1R-500R都能压线。

用的50UA电流表头,R5 R6 =10欧,调试时把R7换成100欧电位器,短接测试端后用R7调零,测试端接10欧电阻后调VR1指到中心值10欧(一次调不到位,需要反复多次不断接近,直到短接为零,接10欧电阻指到10欧刻度)。撤掉R7电位器用固定电阻代替OK

下一步打算给1308稳压供电,扩流再调试1R挡。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也用的北极兵大师那个表盘,用电阻测试线性几乎完美,中心值10R档调试成功,。实测1R-500R都能压线。

...

玩的开心就好。

其实这个电路还可以改进,只是感觉够用简单就成。据说这叫强迫症。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的开心就好。

其实这个电路还可以改进,只是感觉够用简单就成。据说这叫强迫症。

试过了,1欧中心值稳压不行,他对调零太敏感了

网友T:
谢谢楼主的分享!请教一下如果我想测量更小阻值的ESR是不是需要把反馈电阻成比例的缩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谢谢楼主的分享!请教一下如果我想测量更小阻值的ESR是不是需要把反馈电阻成比例的缩小啊?

本身就是定性测量,追求精度没意义的。

网友:
楼主被禁止了,他的图没保存,谁有保存的能发一下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