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B换硬芯后奇怪现象求解

楼主(2015-03-26):
FLUKE 15B换了硬芯,结果上电发现档位测量均正常,但是有2个档位单位出现问题,
1、直流电压档多了一个摄氏度符号,但是测直流电压都正常。

2、交流电流档,出现的单位是直流电压,没有试。

其余档位显示和测量都正常,哪位能知道下吗?

网友A:
老友,记得这块表换芯很久了,拨盘弹片正常吗?芯片脚位没有短路吧,我瞎说的,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感觉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有几个这样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友,记得这块表换芯很久了,拨盘弹片正常吗?芯片脚位没有短路吧,我瞎说的,没见过这样的问题。:han ...

这是另外一个,换了好几个了都没成功过

楼主:
一共换过4个,两个芯片买错了,两个焊上都有些小问题,可惜维修水平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友,记得这块表换芯很久了,拨盘弹片正常吗?芯片脚位没有短路吧,我瞎说的,没见过这样的问题。:han ...

问题解决啦,发现有2根线被电池液腐蚀断了,无耐手艺不行,只能飞两根线,修复校准了一下非常好用,特别电阻档不用校准都超准。

腐蚀的位置

两根飞线

DC档的温度摄氏度符号没了

电流档单位显示也正常了

终于修好一个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B:
恭喜,维修在胆大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芯片在哪买的?

某宝买的,十几块一个,结果最近没货了,所以网上的利润还是蛮高的,现在我看最低也在卖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维修在胆大心细。

谢谢

网友D:
用风枪直接吹上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风枪直接吹上去的吗?

不是的,用马蹄头拖焊的,最后会有锡弄不掉,就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