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液晶显示器维修的一些经验。

楼主(2015-03-27):
本人干了7年的维修,现在准备改行不干了,没事说说我这么些年维修的一些经验吧。

故障分类:
        1.背光故障,包含灯管,背光板,偏光片,LED灯条。  一般这一方面的故障就是灯管老化了。老管老化会造成变色,发暗。或者灯管完全不亮。开机是吱吱的打火声音。解决办法是直接换同类型的灯管。LED灯条的故障率非常低。其它用个部件坏很少碰到,就不说了
        2。电源板,高压板故障;电源板故障包括不通电,电压不稳。少电压。等等。常见故障为不通电,电容鼓包,少电压,电压跳变。  对不不通电故障第一步就是看保险有没有烧。如果烧了,不要换上保险就通电,烧保险一定还有其它故障才会造成。一般为电源开关管短路,整流桥短路造成。
              对于没有烧保险的,板子没有直流输出的。先看一下整流桥边上的大电容有没有300V电压,如果有的话,整流桥前面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没有300则查前段的故障。如果有300V的话,就要看电源开关管和电源控制IC有没有问题,一般情况下电源控制IC 比较容易坏。如果3842一类的,如果电源IC 和开关管都没有问题的话,要看一下光藕有没有坏,这个东西坏的机会也比较大。
   打字太累。看一下有没有人看,如果有人看就续继。

网友:
很好很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
1  背光故障 :故障率最高的绝对是高压板而不是灯管,高压板故障率最高的是功率放大元件
2  除非雷劈,否则光耦的故障率很低,电源部分故障率最高的是次级滤波电容其次是功率放大器件,它的烧坏往往连带电源管理IC的损坏

网友:
不错的经验。还有就是电容鼓包,换之。

网友:
很实用的经验,谢谢老师们分享!

网友A:
学乖了 开始发帖了……    都是修电器必备的技术没啥条件的,   不过鼓励新人发帖加分鼓励     有PFC校正电路的,基本PFC电路故障率也非常高,特别是吸收回路的管子, 管子一烧 直接影响补偿芯片, 很多师傅基本都是换板,  不会修啊! 更不懂是啥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乖了 开始发帖了……    都是修电器必备的技术没啥条件的,   不过鼓励新人发帖加分鼓励     有PFC校 ...

班门论斧了,新人才进来,没看版规。犯规了。谢谢版主加分。晚上继续写点东西

楼主:
发现上面的东西写得太基础,基本在坛子里的人都知道,那我就说说别的吧、
  对于液晶屏本身的故障。可以分向以下几类:
1.白屏  2.花屏   3。对比度很差  4.线屏
对于白屏故障第一步进要屏供电有没有到,一般屏供电为3.3V或者5V,如果屏供电有,但屏没有任何反应。就应该查一下屏后面的PCB上保险,和电容。电容漏电的机会比较多。另外就是电源管理IC。主控IC。
多说一句的是,更换屏上面的PCB元件大家一定要小心,因为屏上面的模块是通过ACB贴合上去的,受热容易损坏。教各位一个小以经验。在用热风枪加热焊接,或者拆元件时,你用一点纸巾打湿,围在元件四周,可以有效保护PCB和ACF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上面的东西写得太基础,基本在坛子里的人都知道,那我就说说别的吧、
  对于液晶屏本身的故障。可以分 ...

     首先感觉你发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你做了7年维修的逻辑条例和经验实在不怎么样。
   之前帖子上面的故障率总结就不怎么样,这里问题更大了,完全不像个专业维修人员的处理方式。
   显示器的白屏故障的维修应该是这样,首先测量驱动板各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再测量输出到屏板的电源是否正常,如果以上都正常肯定先要拿张万能驱动板点下屏看情况最后才动手弄屏板,你倒好,量个屏板供电电压马上修屏板。

网友:
其实搞维修的各人有各人的办法,感谢楼主发表经验,不过感觉“luxu52”讲的更合理一些。。

网友:
虚焊造成灯管不亮,烧毁驱动管,电源保护的故障也不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觉你发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你做了7年维修的逻辑条例和经验实在不怎么样。
   之前帖子上面的 ...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前提条件是屏有问题,请看清楚再发表意见,我不认为我是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乖了 开始发帖了……    都是修电器必备的技术没啥条件的,   不过鼓励新人发帖加分鼓励     有PFC校 ...

现在的师傅基本都是换板,别的不会 我的液晶电视保修期内声音失真,维修的来了,说是主板问题,见多了,换了就好.我说,可能是喇叭的问题,不相信,坚持换主板.一试,故障照旧,又换了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师傅基本都是换板,别的不会 我的液晶电视保修期内声音失真,维修的来了,说是主板问题,见多了,换了 ...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碰到声音失真,99.99的几率都是功放部分的故障,所以师傅这样处理是没有问题的.而你的意见只是业余人员的意见,但是0.01的碰中的几率都被你撞到了,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