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改造失败............泪奔中

楼主(2015-03-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意思是936带静电破坏芯片?

网友:
静电的问题,只要有地线就不问题了。有热风枪,为什么还拖焊呢?拖焊容易伤芯片。

网友:
静电的问题吧,说不定啊

网友:
可能是静电,也可能是焊坏了╮(╯3╰)╭。。。这焊功极其有可能是凶手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剁手吧

网友:
八成你的936接地插头,没接上,检查插座吧

网友:
我就是想知道要改成什么样子。。。

网友:
很给力啊,看来ddr内存叠加不是那么简单的,有没有理论强的给论证一下啊

网友:
牛人。我有个941的想打开看一下,一直没找到拆开的方法

网友:
我一般用853在底部开250度加热.上面有风枪.这样温度系数比较一致.比较不坏东西.

网友:
工具使用不当的问题,路由器内存颗粒都是通用的,不兼容就是系统数据没做好。什么静电都是狗屁,修电器的我还没见过带防静电手套的,封装线才用防静电手套。

网友:
飞线是技术活,楼主好牛,眼睛会不会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