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保真的角度讲倒相电路那种形式更好?

楼主(2015-03-28):
请问大家:从高保真的角度讲倒相电路那种形式更好?
从相位和电压一致性来说是不是电感导向更完美?

网友:
补上接#24楼的仿真5532倒相测试截图:

Fourier components of V(out1)
DC component:0.000547858

Harmonic        Frequency         Fourier         Normalized         Phase          Normalized
Number           [Hz]           Component         Component        [degree]        Phase [deg]
    1           1.000e+03        2.586e+00        1.000e+00          179.84°            0.00°
    2           2.000e+03        4.994e-06        1.931e-06           98.28°          -81.56°
    3           3.000e+03        4.934e-06        1.908e-06           94.78°          -85.06°
    4           4.000e+03        4.292e-06        1.660e-06          111.78°          -68.06°
    5           5.000e+03        4.907e-06        1.897e-06          122.64°          -57.20°
    6           6.000e+03        4.735e-06        1.831e-06          118.14°          -61.70°
    7           7.000e+03        3.967e-06        1.534e-06          118.68°          -61.16°
    8           8.000e+03        4.101e-06        1.586e-06          134.11°          -45.74°
    9           9.000e+03        4.711e-06        1.822e-06          140.02°          -39.82°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0.000503%

N-Period=1
Fourier components of V(out2)
DC component:-0.000548201

Harmonic        Frequency         Fourier         Normalized         Phase          Normalized
Number           [Hz]           Component         Component        [degree]        Phase [deg]
    1           1.000e+03        2.586e+00        1.000e+00           -0.10°            0.00°
    2           2.000e+03        1.104e-05        4.267e-06         -157.28°         -157.18°
    3           3.000e+03        4.501e-06        1.740e-06          -85.31°          -85.21°
    4           4.000e+03        4.062e-06        1.571e-06          -67.75°          -67.65°
    5           5.000e+03        4.704e-06        1.819e-06          -56.39°          -56.29°
    6           6.000e+03        4.512e-06        1.745e-06          -60.92°          -60.82°
    7           7.000e+03        3.768e-06        1.457e-06          -61.03°          -60.93°
    8           8.000e+03        3.918e-06        1.515e-06          -45.19°          -45.09°
    9           9.000e+03        4.511e-06        1.744e-06          -38.75°          -38.65°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0.000613%

v_in: MAX(v(in))=2.59357 FROM 0 TO 0.005
v_out1: PP(v(out1))=5.18298 FROM 0 TO 0.005
v_out2: PP(v(out2))=5.18271 FROM 0 TO 0.005

网友:
看不懂电感导向?

网友A:
哪种倒相在音频的中间频率段,如果细调,都可以做到倒相音频电压值的平衡。
分负载倒相,微调分负载管的阴极分负载电阻;自动平衡倒相,可选倒相管屏极电阻,或增或减阻值;长尾倒相,调长尾和长尾倒相管的屏极电阻。这些都可以将中间频率的倒相电压调得比较平衡。
但是倒相所产生的相位失真、高低音频不平衡,这个问题,将会始终存在。变压器倒相本身就得靠变压器制作的精良,其相位失真比其他种类倒相都大一些,频带也窄一些。

从高保真的角度,电子管永远比不过晶体管功放。晶体管功放的失真都是小于1%,电子管功放一般大于1%,小于7%。
这是不可比。有些人喜欢拿数据说话,自然有科学依据。但是人耳偏偏接受电子管放大的声音。
电路的选择,必须根据零件。你有哪些零件,和哪种技术水平,应当是选择电路的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倒相在音频的中间频率段,如果细调,都可以做到倒相音频电压值的平衡。
分负载倒相,微调分负载管的阴 ...

谢谢,指教。

网友:
理论上说变压器倒相简单容易操作,而且效果好,但是变压器的设计和制作比较困难。

网友B:
人懒可以用屏阴倒相,或是自动平衡倒相,如果是管子配对不理想,建议用分压式倒相,如果管子极好,可用长尾倒相。

网友:
变压器倒相是所有倒相方式中,相移最大,频率均匀度最差的。它的好处是,容易实现所需要的驱动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懒可以用屏阴倒相,或是自动平衡倒相,如果是管子配对不理想,建议用分压式倒相,如果管子极好,可用长尾 ...

很赞同。这是老手说的话。初学者最容易成功的,就是屏阴和自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做过变压器倒相,提供一些数据作参考!我有点想试试变压器倒相了。

现在很难买到电子管输入变压器。
如果自己绕,工艺严格,必须夹层,电感必须足够,漏感一定要小。次级两个线圈,要并饶,以保证圈数和电阻的一致。
如果就是为了试验玩玩,只求功率,频带低音100HZ,高音8000多HZ,买个20W的220V/220v的高质量隔离变压器,可以替代。替代时,次级用两个50K电阻串联后,接次级两端,接点接地。采用变压器次级用电阻分流倒相。要求不高可以使用。

无论什么输入变压器,都必须加屏蔽罩,否则有感应交流声。

网友D:
有专门的 单端转平衡芯片 DRV134 或DRV135。失真可以做到0.1%以下。在它面前,别的什么倒相形式 都是浮云
也不太贵,楼主TB买几片试试吧。

楼主:
惊动了版主,我头一次听说有IC倒相。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底是大师一级的人物,抬手就给出了解决方案!
我是没见过胆机输入变压器。想亲手绕一个。
从你回复来 ...

倒相变压器,严格说,通常采用的是1:3,我这里采用1:1,是代用品,非严格的。能够响,还凑合,是和高端不搭调的。
1B2推2P3,在小型机里,不采用变压器倒相。而是采用帘栅极分压倒相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的 单端转平衡芯片 DRV134 或DRV135。失真可以做到0.1%以下。在它面前,别的什么倒相形式 都是浮云 ...

有一种芯片,型号是IR2111,输入一个波形,输出可以是两路相位相反的波形,可惜只支持方波。。。我用这个芯片做H桥驱动电机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