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D1875改装超级短波接收机

楼主(2015-03-30):
飞利浦D1875最大的特点是他的音质和短波信噪比,美中不足的是短波灵敏度35uV稍嫌不足。于是设想不如把它改为优质短波接收机,1875的AM之所以灵敏度不高是因为uPC1018的中放增益不足,只有50dB左右。如果换成中放增益70dB的ULN2204A,3839A理论灵敏度可达3uV以下。方法是找一块2204的收音机板子只保留AM中放部分,输入中周也不要。接5根引线+-电源,1,2脚中频输入8脚音频输出。见图,断开UPC1018的14,15脚,滤波器5020原接14脚的改接2204的2脚,C2039的上端接2204的1脚,8脚音频输出接B28波段开关。改制后的短波性能足以打败任何中档收音机

网友A(2022-01-02):
关键是:现在已经没有了收听短波的环境。

飞利浦D1875是老衲比较喜欢的机型之一,老衲先后买了十几台,还想买。
练手拆了几台,老衲没事就用螺丝刀在里面乱转,转来转去,统调就熟练了,熟能生巧吗。
此机四联可变电容非常好,全部完美,没有任何咔咔声。各种中周质量也非常好,无论怎么转,转不坏,不滑牙,不松动。估计转上10000圈,可能会松。
缺点是:京版调谐轮晃动,波段开关要喷油,FM中周电容多半坏了,AM中周电容也易坏,导致灵敏度低,声音古怪。

音质是老衲最喜欢的,没有之一,和常见的惠威M200mkiii音质很像。音质,个人喜好不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喜欢不喜欢都很正常。
港版的调谐手感和音质明显超过京版。数调机中,PL550音质最好。

老衲和全新的7600GR、YB400、PL600、PL550、SW11以及二手的9700DX等比较过,D1875的短波灵敏度远超GR、YB400等,音质更是远超YB400、GR等。那是以前比较的。

以前,短波,D1875音量开到最大,无台处一点声音都没有,不注意还以为机子坏了,噪声竟然低到这种地步。那时比较,D1875短波吊打所有其他机子。D1875的中波灵敏度很低。
那时,短波听D1875,就无法忍受其他的机子声音,老衲正是因为比较的结果,所以7600GR、YB400等都出掉了,连收藏的欲望都没有。D1875看了就想买。

现在比较,D1875的短波灵敏度和地摊机差不多,因为环境噪声变了,无台处都有很大的噪声,会误以为是D1875的本身噪声。现在买D1875听短波,无意义。俱往矣。
-------------------
不仅短波如此,中波也如此,大多正常的8管以上中波机和集成电路中波机,统调好之后,感觉灵敏度都差不多,也是因为中波的电磁干扰噪声。
电磁噪声干扰之下,收音机灵敏度、噪声的比较无意义。比较的噪声,实际上不是机子的噪声,而是环境噪声。

老衲整别的机子不会,但是整D1875,闭着眼睛,手到擒来。最好的留下,最差的拆机,老衲的部分D1875:

网友:
看样子,有些人对于收音机的接收灵敏度有片面的理解,认为只要放大器的增益足够高,灵敏度就能提高到任意高的地步。显然,这样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从理论上说,现在的元器件条件下,想提高放大器的增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接收机的灵敏度却不会相应提高的。
通常,我们只单独提及灵敏度是不正确的,或者说是没有可比性的,要谈灵敏度,必须要同时提及一个参数就是信号噪声比,简称信噪比,没有信噪比这个参数,灵敏度是没有意义的。
所谓信噪比是指信号与噪声的功率比,通常我们说的灵敏 度都是在20DB信噪比的条件下测量出来的,如果是同一台机器,信噪比降低为10DB的,灵敏度会更高的。我们平时的听音经验告诉我们,同一台收音机,接收的信号越强,收到的声音就越清楚,背景噪声就越小,也就是说信噪比越高,理论上,要能分辨有用信号,则信号功率至少要比噪声功能大二倍,即信噪比要大于3DB,当然这个时候语音是听不清楚的,只能听到和分辨CW信号。
如果信噪比不能提高,你把放大器的增益做得再高,也不能提高接收灵敏 度的,因为你把噪声也同时放大了。
信噪比与有个东西是密切相关的,就是信号的通频带,通带越宽,信噪比越低,但声音的质量却与通带成正比,所以收音机的声音好,肯定通带就比较宽,这个时候信噪比就不会高,为了提高信噪比,就只有提高信号强度了,因此,测量出来的灵敏度就不会高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大家知道,国内做对讲机,泉州是主要的地方,泉州做的对讲机,就是测试下来的灵敏度要比摩托罗拉的高得多,但在实际使用中,效果却远没有摩托罗拉的好,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抗干扰能力比摩托罗拉的差太多,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却没有上去,在实际环境下,有用信号全部被干扰盖住了,那个灵敏度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在实验室测量环境下,是在屏蔽室测量的,没有外界的干扰。
因此,要提高收音机的接收灵敏度,不是一个简单的提高中放增益就能解决的。
这里说一下提高灵敏度的几个思路吧:一个是要选择合适的通频带,理论上在接收信号的实际要求下,通频带取下限。二是合理分配各级增益,尽量提高第一级的增益。三是选择噪声系数尽量低的元器件。越是前级的器件,噪声系数要越低。

网友(2015-10-21):
      楼主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不知是否亲自试验过,能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
      1875机器虽然面市有些年头了,所用的芯片也是早期的,但是该机设计方案比较完善,其性能在同挡次机器中是比较优秀的,尤其是该机收听调幅广播的音质很好,这是大家公认的,这要归功于其中放选频组件的优良性能以及与该机喇叭的良好搭配.该机的中频滤波组件有良好的"馒头形"曲线,中频通带较宽又能兼顾到邻频选择性,这比日产高一挡次的SONY的IC-7600机要好多了.
      自从CXA1019这些单片机芯片面市一来,ULN-2204芯片就成了单片收音机里边音质最差的芯片了,虽然其理论指标也还行,但是实际应用根本达不到,例如灵敏度做得高了,噪音就会大幅增加,还会自激.2204芯片还有一个先天的缺陷,就是听调幅广播总有一种晦涩感和蒙胧感,无论怎么调整电路参数都无法克服.这可能与芯片内部的设计有关.
所以,用2204芯片替换原机的方案恐怕是得不偿失.不过,可以用CXA1019芯片试试,1019芯片也是公认的单片机里边音质好,灵敏度高的芯片,

网友(2015-03-30):
在14.15脚加一极中放。记得有一海鸥收录机就是这样。

网友:
称赞你的DIY精神。最好上张实物照片给大家分享。

网友:
没看明白,是否把ULN2204A的中放加入到uPC1018的中放,这样多级中放是否会引起增益过高自激

网友:
楼主必须明白,机器的灵敏度是和机器的AGC控制范围相匹配的,简单的提高中方增益并不见得是提高灵敏度的好办法,二楼朋友的建议也许更值得考虑

网友(2015-10-21):
如果楼主所说数据准确,“超级短波”能实现改装一下也无妨,而既然只接5根引线+正负电源也不算复杂。说来D1875确实是台(音质、选择性、操控方便性...)优秀的收音机。

网友(2020-03-05):
2楼的建议更方便实用,另外加的这节增益不宜高还必须串一套中周调谐回路。

网友(2022-01-01):
有一台差不多报废的1875,也想要改一下,有人改过吗?感觉还是直接加一级中放来的方便

网友:
反正我折腾就没有明显改善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现在已经没有了收听短波的环境。

飞利浦D1875是老衲比较喜欢的机型之一,老衲先后买了十几台, ...

敢问girlexplorer。  我的D1875是国产philips芯片的 不是图示芯片。中波声音极小。短波声音还可以 哪里故障

网友:
收音机的灵敏度不在中放,而在高放与混频,如果高放是场效应管,灵敏度高些、高放混频管FT【特征频率】高对灵敏度是至关重要的。中放增益过高会自激。

网友:
打磨机器众说纷纭,自己满意就好。其他朋友的理论知识也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买了很多东西    其中有一个是cxa1019芯片的  山寨收音机 调频  中波 两个波段  牌子叫名士   估计是90年代  广东出的,  前一段时间   刚好拿出来   试了一下  不通电   弄了一下  声音来了(电位器生锈而已),  此机器  天线断了(只剩天线头了)   , 我收听一下   调频 竟然 可以收到好几个台    中波效果也很好   , 我觉得1019芯片好  比1191  1691好。  当然 没有立体声。   说了这么多  d1875有没有立体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现在已经没有了收听短波的环境。

飞利浦D1875是老衲比较喜欢的机型之一,老衲先后买了十几台, ...

德生 r308   也是 无台 特静  会误 以为坏了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现在已经没有了收听短波的环境。

飞利浦D1875是老衲比较喜欢的机型之一,老衲先后买了十几台, ...

求教港版1875各波段灵敏度和声音极差,把喇叭取下来,放到外边却都可能恢复正常。应该是喇叭有干扰,有没有处理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教港版1875各波段灵敏度和声音极差,把喇叭取下来,放到外边却都可能恢复正常。应该是喇叭有干扰,有没 ...

求教不敢。

老衲这种情况没遇到过。遇到过手拿着机壳咔咔响,打开看,是喇叭铁壳碰到了某个本振线圈的屏蔽罩,但这个,和您遇到的D1875现象不大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问girlexplorer。  我的D1875是国产philips芯片的 不是图示芯片。中波声音极小。短波声音还可以 哪里故 ...

老衲十几台D1875,都是upc1018c芯片,老衲知道后来的D1875是飞利浦自己芯片,可惜一台都没遇到过,可遇不可求。
具体原因老衲也不知。

网友D(2022-08-29):
ULN2204的确是臭肉,当年业余无线电有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D:
ULN2204的确是臭肉,当年业余无线电有介绍。

TDA1083怎么样?

网友:
D1875是一代机王,当年我收藏的第一台精品收音机就是这个机子,有高低音调节,听新闻听歌曲都不错,索尼的收音机最大优点是基本都是立体声,那个年代立体声收音机很能吸引人的购买欲

网友:
我的1875,两个推拉电位器都坏了;

调频也罢工了;

中波,短波都好;

喜欢它的声音,好听!

机器的手感不错。

网友:
这个,没有用过。以后CXA1238,LA1261,BA1442都用过。

网友:
ULN2204A  怎么说他呢?
风本人于1985年3月29日在0771难拧百货大楼入手的春雷3P9-2 调频调幅收音机57.5元,记得他就是用这块芯片,这台机器早已不见踪影了。扪心自问地说,该集成块性能一般般,没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发票尚在,一又二分之一对壹号电池0.75元。啊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