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进口胆FM鉴频中周

楼主(2015-03-30):
      昨天仿制了一个进口胆FM鉴频中周。开始只是打开研究一下。看了一下怕记不住里面线的情况。就顺手找了一个AM骨架照着做一个。这个成品中周做的也相当层次分明线的颜色也是分开绕的。让人一看就很清晰明了。对想做胆中周的朋友有借鉴意义。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绕了一个。上机一次性就成功了。调节了一下。发觉我做这个比原机的效果都还要好。 之前高端的107.2收不到现在收到了。之前那个原机中周咋都调不出来。整个频段至少多了3-5个台 原来收到的台声音也大了很多了。我觉得我绕的还相当符合国情。 (仿制的鉴频中周是AM骨架里面磁芯也是AM的。该实验证明AM磁芯是可以用在FM中周的。不一定要啥高频磁芯;实际达到了我想要的要求了。接收能力强,各台失真小。声音洪亮。)

补充内容 (2015-3-30 18:29):
这个中周大伙做成功后。前面几个中周应该都不是问题了。其它中周做法参照本坛贴子。太多了我就不贴了。只是这个鉴频的中周我一直没找到实物图清晰的图片。我感觉我手里这个中周比较清晰分明就发给大伙看看实物啥...

网友:
这类中周,尤其是国外老中周,都是圈数多,谐振电容小。
我想,它的好处就是,电感大一点,放大时,感应电压高一些,灵敏度也就高一些。
现在某些中频变压器圈数少,谐振电容大,中放管屏极产生的电动势自然就小。
圈数少的好处,不容易自激,但最好加一级中放,否则增益不够。

网友:
哦diy高手参数?

网友:
上参数,在说话! 学习中!

楼主:
翻了一下以前论坛的图片。有一老前辈画的图很形象。好理解。参数几乎一样的,我那个少的7T,内付电容30P。

网友A:
"该实验证明AM磁芯是可以用在FM中周的。不一定要啥高频磁芯;实际达到了我想要的要求了。接收能力强,各台失真小。声音洪亮。)"

这下可好了,中波中周的磁芯有用武之地了.再试验一下第一,二中放中周,进一步证明AM中周的可用性.把参数发上来.

网友B:
过去的电子管收音机中周磁芯可以用于FM中周,现在的晶体管中周磁芯效果差。中波磁芯不是不可以用于FM中周,只是损耗大一些。甚至铜芯都可以用在FM中周。这个试验过,只要频率合适,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实验证明AM磁芯是可以用在FM中周的。不一定要啥高频磁芯;实际达到了我想要的要求了。接收能力强,各台失 ...

我是两级中放。前面一个中周也把原机磁芯取下。拧进去这个AM的磁芯。效果我理解一样样的(琼人没扫频仪看,应该参数有区别。耳朵验收的没啥两样。该收的都收到了)

网友:
下载了图片,谢谢
那里有成套中周的制作详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两级中放。前面一个中周也把原机磁芯取下。拧进去这个AM的磁芯。效果我理解一样样的(琼人没扫频仪看 ...

谢谢,准备用AM磁芯制作中周,但愿成功.

网友:
太好的图片和数据,中周制作众说纷纭,应该是比较难制作,好在论坛有这么多热心的坛友,大家一起交流,相互借鉴,很难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了一下以前论坛的图片。有一老前辈画的图很形象。好理解。参数几乎一样的,我那个少的7T,内付电容30P。
...

您给的鉴频中周示意图非常好!但不知前后两个谐振电容多大?能给个参考值吗?

网友C:
看样子做得真不错,能做这个的都不简单

网友D:
一开始,我是拒绝用电子管AM中周改制的,,
后来实在没办法,就试着改了一下,,
Duang~~~效果特别好,什么自激,带宽,,,都不是问题,这不是加的特技
但因为缺少技术及理论支持,后来就不使用了,
现在用的电子管电视机中周进行改制,反而出了不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我是拒绝用电子管AM中周改制的,,
后来实在没办法,就试着改了一下,,
Duang~~~效果特别好,什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我是拒绝用电子管AM中周改制的,,
后来实在没办法,就试着改了一下,,
Duang~~~效果特别好,什 ...

            乙猪兄好也是无赖的办法。但是手里有同尺寸的磁芯。试一下也不会烧机器。其它朋友们不要老停留在幻想电子管AM磁芯不能干FM的事情。试过没有。是听说不行的还是自己试了不行。磁芯这个东西能工作的频率不是我们能用普通仪器测试的。能不能用。用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做得真不错,能做这个的都不简单

     您才是行家。这个让你见笑了。拜读了你的电子管罩做的中周相当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过去的电子管收音机中周磁芯可以用于FM中周,现在的晶体管中周磁芯效果差。中波磁芯不是不可以用于FM中周, ...

老电视1-12高频头的磁芯都是铜芯的,为什么不怕损耗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乙猪兄好也是无赖的办法。但是手里有同尺寸的磁芯。试一下也不会烧机器。其它朋友们不要老 ...

的确是好无奈呀,,,,我是直接用312中周改的。
试放一个以前做的中周图让大家乐一乐: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扫频仪看下波形就什么都明白了

事业线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扫频仪看下波形就什么都明白了

     没扫频仪 我们都是业余玩玩。做出来中周。能收到本地该收的全部电台。声音大洪亮不失真。稳定不漂移,我想应该上扫频仪也不会差错多少,没仪器不知道是不是瞎揣测 。确实做这个中周调试和制作技巧需要有一定是实战经验。(我是用我索尼7601收音机对比收台个数的。)

网友:
又多了一个制作胆FM中周的方法,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电视1-12高频头的磁芯都是铜芯的,为什么不怕损耗大呢?

在超高频频率下,磁芯磁导率很小和铜芯效果并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磁芯使电感量稍微增大,铜芯芯使电感量稍微减小。损耗差不多。不像中波磁芯会显著增加电感量和Q值。中波磁芯不能用于超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机一次性就成功了。调节了一下。发觉我做这个比原机的效果都还要好。 之前高端的107.2收不到现在收到了 ...

       也许我这个地方信号强没感觉出来磁芯的差异,原机中周为何调不出来,内附电容没问题,我做的好于原机中周也许真的就是碰巧了 如果以后有条件进了仪器我会对比试验AM磁芯工作在FM下的状况,只是现在还没那么发烧到买扫频仪。在这强调一下本帖描述AM磁芯能在FM下工作完全是在没有仪器下瞎折腾的,仅供无仪器和无高频磁芯的朋友瞎折腾玩玩。有条件有材料的请无视。        最后感谢您给初学者的答疑解惑。您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
又有成功的经验分享了,感谢啊

网友:
前后两个谐振电容多大?

网友(2016-01-04):
进口胆FM鉴频中周 好

网友:
一直以为要用短波磁心做FM中周,原来其实不然。谢谢分享!

网友:
做的还挺像· 完全可以假乱真了·

网友(2019-12-21):
中周仿制的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扫频仪 我们都是业余玩玩。做出来中周。能收到本地该收的全部电台。声音大洪亮不失真。稳定不 ...

某JS卖扫频仪器的经典话: FM偏频9兆以下高于11兆以上一样的正常收音,4/6兆也一样的收音.你们做的都是失谐的机机,用他的扫频仪一扫差NP远.不要相信鸡巴扫频仪,这东西主要是做中周的人需要S曲线给别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