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自制ESR表

楼主(2015-04-02):
看到坛里朋友制作ESR表,电容是易损元件,排查起来不方便。抽空仿制了一个,维修起来方便多了。

楼主:
镍子是亮点,9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好!建议找个外壳装起来方便使用

很好建议,外壳正在寻找之中。谢谢支持。

楼主:
有一个问题,要给整流后的400V电容测试好坏。要先放电,放电电阻用多少阻值和瓦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问题,要给整流后的400V电容测试好坏。要先放电,放电电阻用多少阻值和瓦数?

电烙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烙铁就行了。

想整合在这个ESR表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问题,要给整流后的400V电容测试好坏。要先放电,放电电阻用多少阻值和瓦数?

薛老师的图中,好像用的是 100 K !
其实,只要大到你觉得可以忽略不计时(与你的表中那个 10欧比),就可以了 !

网友:
楼主做的很好。

网友:
那个镊子是???

网友D:
楼主,用的那个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建议,外壳正在寻找之中。谢谢支持。

找个薄的铝壳加工起来还方便

网友E:
楼主,用的是哪个图纸?

网友:
放电用电烙铁,电路用的什么方案,贴个图

网友F:
电容失效好头疼,刚修复国产老式毫伏表,都是70年代的白色铝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失效好头疼,刚修复国产老式毫伏表,都是70年代的白色铝电解。

是的,电容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网友G:
请问用的什么电路,请发下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用的什么电路,请发下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薛老师的图中,好像用的是 100 K !
其实,只要大到你觉得可以忽略不计时(与你的表中那个 10欧比),就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是哪个图纸?

已经上图,请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用的什么电路,请发下链接。

请下楼下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薛老师的图中,好像用的是 100 K !
其实,只要大到你觉得可以忽略不计时(与你的表中那个 10欧比),就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那个图纸。

请看下面的图纸。

网友:
不错不错 DIY最难的是外壳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看下面的图纸。

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软件画的。

不是我画的。

网友:
放电电阻取大于表的示数就行中值电阻是2欧的2K的就行功率大的好2瓦以上的。

网友(2015-05-11):
楼主高手,羡慕你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图以哪个为准,好像两个不一样。同时也没看到原理图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两个图以哪个为准,好像两个不一样。同时也没看到原理图的链接。

又下面这张图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下面这张图做的。

谢谢,下面那个带实物的图片吧。原电路的链接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2016-03-03):
左面那个图坛友fat画的,右面那个板板图是38论坛某坛友做的。前两天弄了个左面的图的制作,不成功啊。表头没反应,又弄了个7414也是没反应。

网友:
不错不错,有空自己也搭一个试试

网友(2016-04-17):
收藏起来 以后有时间慢慢研究

网友(2016-11-11):
图片为ESR表+高频变压器短路检测仪.

网友:
用双锂电池供电.充满电可用半年

网友:
做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频变压器短路如何测量,电路要改动那里吗?

高频变压器检测用555.通过开关转换表头

网友:
引用 网友I:
555的工作频率是多少的啊!能说说吗?

网友:
家电维修的坛友,来个完整电路图吧。很漂亮的外观!赞一个。

网友:
小工具,大用途

网友(2017-02-19):
引用 网友J:
把电烙铁拔下来,插头两端与大电容两端触碰几下就放电完毕了。

分析下电路图就知道.完全可以不放电测量

网友:
直接把100k改为22k 5w就成为放电器

网友(2017-04-17):
顶上,这么不错,晚上也做一个

网友:
抽屉里还躺着ESR套件,一直没空安装。其实是自己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