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M 调谐指针经常左偏的原因?疑难杂症

楼主(2015-04-02):
请教检测高频头异常方法,本人是菜鸟,特别爱好听收音机,手上有一台收扩机,经常FM工作一会儿就偏台,中心指示盘老是调正后听一会儿就偏左,如果开了立体声静音功能,指针慢慢一偏多就进入到静音状态,没声音发出,你再次调指针在中心,过一会又偏,好像要30分钟后才可以稳定,不会偏台。为了判断是高频头还是后面部分问题造成,我把坏机的高频头输出信号断开(即R17断开)输出的信号,我从其他机的高频头信号引来进入到F1 10.7 陶瓷输入端,测试结果非常好,也就是说坏机F1后面部分电路是没问题,问题就在高频头部分。由此,我怀疑是否本振瓷片电容是否有工作不稳定,特把本振部分的电容全换了,好像没改善。
在这里我看到很多老师自己制作很是羡慕,在此特向老师们请教这个问题,本人爱好收音机,业余有空就来研究学习,为此也买了FM-AM立体声信号发生器和频率计,但仅限于简单实用,但没有实际操作在电路上应用上,希望老师能够用简单通俗的检测这电路方法或者用仪器检测来判断是哪里的问题,在此谢谢。

下面是这机的高频头图纸,和图纸标注电压,和我实际测量电压对比图

网友A:
清洗线路板,吹风机冷档吹干。故障依旧用热档吹(或用热烙铁靠近)Q3、Q4,如故障重现,这个Q3、Q4老化许更新了。当然,T5内部受潮也可能出现这个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洗线路板,吹风机冷档吹干。故障依旧用热档吹(或用热烙铁靠近)Q3、Q4,如故障重现,这个Q3、Q4老化许更 ...

这个在机子工作差不到要20分钟后,就没有偏现象发生,

网友B:
很奇怪的高频头,似乎没有AFC?

网友:
跑台我也经常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的高频头,似乎没有AFC?

是的,好像没有,没有会什么情况

网友C:
帮顶,我是来看回复的,高手门的回答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我是来看回复的,高手门的回答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欢迎大家来讨论,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好像没有,没有会什么情况

没有AFC,就容易出现你所说的情况,而且对本振的要求很高。

网友:
温飘,自己做的高频头收音机常见现象,不过用一会就好了,不会等20分钟才好,

网友D:
给高频头加12V稳压试试。

网友:
楼主的这款高频头,产生的故障现象就是本振频率漂移。而30多分钟后没有了漂移现象,说明这款本振电路的性能已经很优异了。据此可以说,本振电路部分没有任何问题。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在频率高达100多MHZ时,能够在开机加电30分钟后保持振荡频率不变,这已经很是不错的事情了。
要说有问题,还是四楼乙猪一针见血,指出了故障所在。这是电路设计者的问题,不是本机的振荡电路的问题。小心,别把好的元件(也就是原本性能优良的),换成不良的元件,使故障现象加重。

网友E:
也很奇怪,调频机的本振加装AFC电路是如此简单的事情,寥寥几只常用元件而已。而这款高频头,为什么不加上这机只很重要的元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很奇怪,调频机的本振加装AFC电路是如此简单的事情,寥寥几只常用元件而已。而这款高频头,为什么不加上这 ...

是哦,我也认为奇怪,这机是先锋古董收扩,我把全电路上大家看看。49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高频头加12V稳压试试。

试过了,也是偏。我也认为电源问题,结果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