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点测法测试土制中周。

楼主(2015-04-02):
感谢矿坛,让我找回了以前的图,在没有扫频仪的前提下,只好用最笨的点测人工扫频方法进行测试土制中周了。
基本方法如下:
1、你至少得有高频信号发生器、万用表、零件若干、电脑一台(带表格软件)。
2、用二极管、电容做一个简单的检波器,把万用表设置在电压档合适量程上,然后连接在检波器输出端。因为已做了检波,故普通数字万用表就行。
3、把上述电路接入待测电路中。
4、用高频信号输出合适强度的等幅信号,并送入待测电路中。
5、如果是AM中周,先输入450KHz信号,读出万用表上的电压数,记入EXCEL表格;然后以10K为步长,逐点测试记录,直到470K为止,如果觉得取点太多,可以简化为20K或50K步长。
     如果是FM中周,可以以10MHz为起点,0.05M为步长,进行测试记录。
6、在测试过程中,一定要保持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幅度值不变,并以三次测试平均值为准做记录。
7、这个过程会很漫长,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每次一个微小的改变(例如改变电容、调整磁芯、改变耦合度),都要重复一次第5步。
8、附几张我做的测试图:(顺序也表明中周逐渐进入最佳状态的过程,

补充内容 (2015-4-3 01:46):
中波步长应该分别是1K,2K,5K。

楼主:
再附两张点测法测试的鉴频器曲线图:

网友A:
用什么仪器

网友B:
土法上马,靠是是科学思维,获得是科学结论。

楼主:
以后大家就不要问我“啥叫点测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仪器

一台高频信号发生器(带频率显示),一台普通数字万用表。
如果不带频率显示,则需要另加一个频率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法上马,靠是是科学思维,获得是科学结论。

多谢加分。
偶尔回头翻翻自己的帖子,总会有新收获。
温故而知新。

网友A:
出上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上图片看看

你有实物仪器了。

网友:
办法虽然土,但可以锻炼人。

网友C:
各点电压值测出之后,绘出曲线,接下来如何调整中周呢,可否解疑

网友C:
还有中波10k步长是不是太大了,不太理解,是不是多了个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中波10k步长是不是太大了,不太理解,是不是多了个零

多谢提醒。的确是多了一个零。
所使用的软件就是微软的EXCEL,也可以用WPS表格。

网友:
    玩无线电,是需要科学的态度。很多调试工作借助仪器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并且能获得正确的电路工作状态。
    以我自己调试的经验,买所谓的补品、即那些高价元件,实在是不如用这些钱买仪器,可以把电路调试到最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点电压值测出之后,绘出曲线,接下来如何调整中周呢,可否解疑

调整中周无非是改变耦合度和谐振频率。

网友:
这种方法比扫频仪准确,缺点是不太直观,扫频仪响应有一个滞后时间,曲线会略显倾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整中周无非是改变耦合度和谐振频率。

那就是说测完之后微调,然后接着测,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说测完之后微调,然后接着测,是这样吗

是的,每一次微调,都要完成一次完整的测试。

网友:
是个可行科学实惠的好方法!

网友D:
很好的方法,简易高频电压表也有啦。

网友:
半夜闲逛学习了人肉扫频,看来获得高质量的曲线不必非要有扫频仪,潜水有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方法,简易高频电压表也有啦。

这个检波器不能代替高频电压表,一来其测量值只对被测电路相对电压输出有意义,其前提假设频率的轻微变化不影响测量值,二来没有校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检波器不能代替高频电压表,一来其测量值只对被测电路相对电压输出有意义,其前提假设频率的轻微变化 ...

楼主是否可以提供,实际测试图纸和仪器的接线图,让我等新手学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否可以提供,实际测试图纸和仪器的接线图,让我等新手学习。 谢谢!

目前还没有学会用软件画电子管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有学会用软件画电子管电路图。

手绘图就好,谢谢了!

网友:
方法不错,手边没有扫频设备的有福了。

网友F(2016-10-12):
我想这是原创,玩机到一定程度的心得, 但是我的疑问是万用表测交流是针对50Hz, 中频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这是原创,玩机到一定程度的心得, 但是我的疑问是万用表测交流是针对50Hz, 中频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必须是检波后测。

网友(2022-01-21):
也在学习测量中周频率响应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