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短路元件用毫欧表好还是许老师电桥好

楼主(2015-04-02):
用万用表查短路不太好查,有时候一短一大片都是短的,想入手一个表专查短路的,不知毫欧表好还是许老师电桥好用,请老师指点

网友:
用830或者ICL7107表头,改成毫欧表。最划算,也最好。许老师的电桥测LRC比较好。

网友:
我常用电桥或esr表串个cbb测电池内阻呢

网友A:
即使用毫欧表将短路元件压缩在一定范围内,想要确定是哪个元件短路还是不太容易,例如:短路元件引脚焊点的铜箔面积较大,并且铜箔上临近焊有多个元件,这时毫欧表就力不从心了,误判率较高,而利用下面的方法就可以直接定位短路元件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2568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用毫欧表将短路元件压缩在一定范围内,想要确定是哪个元件短路还是不太容易,例如:短路元件引脚焊点的 ...

改制的毫欧表,输出电流100mA,比你那个方法准确多,也快捷方便的多。

可以测1毫欧电阻。1mm的铜箔电阻测量不在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用毫欧表将短路元件压缩在一定范围内,想要确定是哪个元件短路还是不太容易,例如:短路元件引脚焊点的 ...

以前看过您的帖子,我的万用表只有3位半,这个方法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用毫欧表将短路元件压缩在一定范围内,想要确定是哪个元件短路还是不太容易,例如:短路元件引脚焊点的 ...

就是这个,我也在用,你用47当电流源,方便。
我是维修电源5V+317+电阻=100MA,只是方便直读电阻。
玩具表60MV档,0.1毫欧分辨率。
其实你的更简单。

网友:
我买过许老师的 大概不到300块钱。感觉精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