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5胆机看电子管A2类功放

楼主(2015-04-03):
不知从何时起用805胆管制作胆管成了一种流行的趋向,有人把805制作的单端A类胆机和2A3和300B制作的胆机划上等号,认为805有着输出功率大的优点,且音质直逼300B,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而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805管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只管子呢?到底适合不适合作为音频功率放大管?勃总将作详细的分析。
  由于电子管的特性缘故,每种电子管都有自己专门用途。功率输出放大管就有着专门用于A类、AB1类和B类放大管之分。这些管子不能随便代用。如你在设计制作中不够严谨,随意将这些管子用在不适合的场合,轻则达不到音质设计要求,重则损毁管子。例如像300B这只直热管,由于它的低内阻,高跨导,非线性失真较小,又具有它那人见人爱的特殊音色。被专门用于单端A类放大。世界上单端机多数用300B制作,和300B特性相近还有2A3等管子。那么再来看下805又是什么样的管子呢?805是一只用于B类放大的专用功率管,按照手册上典型工作状态,一对805管子工作在B类推挽状态下可输出250瓦功率,而用于单端A类输出不足10瓦。且非线性失真严重。这个管子栅极-阳极电流特性大部分位于直角座标的右部第一象限,又被称右特性管,显然不能用作A类AB1类和AB2类放大器。是因为在大多数功率管工作在第二象限中,805管子栅压小于零为负栅压时,阳极电流几乎接近截止区,输出动态将被严重压缩。所以拿805管子作单端输出必定是工作在A2类状态的。
  所谓A类放大器,是指静态工作点处于栅压-阳极电流控制特性的中点,对大多电子管来说栅压为负。而A2类放大器指栅压为正,工作点位于正栅压-阳极电流控制特性曲线的中点。但栅极在控制阳极电流变化的过程中会产生栅流,而栅流的产生,使的驱动它的电压驱动级必须具有输出功率。805管子做单端功率输出必须工作在A2类状态。
  用805制造的单端A2类放大器,输出功率号称40瓦,实际只有28瓦左右,此时它的阳极供电电压己达700伏,而灯丝功耗为32.5瓦。由经验所知要让805这类管子出大场面,700伏电压远远不够,须加到900伏,而以节省成本为目的国产厂家是绝不敢干的,这里还有一个安全问题。处于正栅压状态的输出管须要功率驱动,且要高增益低内阻,单用束射四、五极管都不行,还须加驱动变压器来降低内阻。这样作的另一个目的来降低有栅流放大管的特殊失真。另外由于805管子的高u值、高内阻的特性,使它的输出级负载阻抗较高,要展宽频响,要加大输出变压器的被级电感。本来单端输出变压器的个头、造价都大。这样一来使的成本大增。而换来的不是单端A类如300B、2A3之类的低失真、宽频响讨人喜欢的声音。这是因为A2类放大器工作时动态范围进入阳极电流饱和和截止的弯曲点所致。所以先天不足造成A2类放大器根本就是失败产品。每当看到阿理金老板捧着那只巨大无比的813灯泡的照片,我脑中总闪现这样恶毒的念头,这泡子万一爆了会不会把他炸死。请头脑清醒的烧友见了805绕着走。

网友:
文章里有久违的“勃总”称呼,如果是转载的,请注明。

网友:
在目前的胆管世界里,805可是名声大噪啊

网友:
要做一个听了才知道805的魅力

网友:
还得看看价钱比

网友:
说的有道理,实际应用时只用到几瓦,40瓦的输出有几个用到了,听到过?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实际也是如此。805是专门用于乙类功放的,就是广播用扩音机的大功率管。不计难于得到的好音质单而言,用于甲类电源效率特低,得不偿失。只是由于功率储备量大也就是有底气能发挥大功率大口径扬声器(音箱)的潜力,显得好听。
ye123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咱做过一台805单端,板压1050伏,听着还可以,只是太重了,有100斤,现在还偶尔听听。

网友:
谁说805不好听?功率只有10W?一派胡言还不能做A类这篇枪文本身就漏洞百出没做过就不要乱语

网友:
用805制做的甲2类单端功放的音质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亲自制作了三台805功放的本人更是有这方面的体会,而且还得到身边喜欢胆机朋友们的喜爱。单管机制作的特点是,制作和调试相对推挽机来说相对简单一些,其发出来的声音也比推挽机柔和一些,一句话就是出来的声音耐听一些好听一些。而且特别适合胆机爱好者个人制作。个人的体会,805与845的制作单端机相比,我还是比较喜欢805机的声音。它输出功率(大于40瓦(RNS))和速度 感适中,且富有音乐味,是一款特别适合工薪阶层音乐爱好者使用的单端甲2类功放。如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也制作一台听听,相信你一定会喜欢上805的声音。

网友:
805单端好不好自己知道,我用的是牛推,声音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