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搞了一个小功放!!

楼主(2015-04-03):
今天用昨天16#的图又整了一上午,嗯比昨天有进步,中点能调好了,哈哈哈!!上图!!这次,元件紧凑多了,声音比昨天的好!

网友A:
我一般9014发射极直通到地,什么也不加。只在信号进来处用47K可变电阻调节信号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9014发射极直通到地,什么也不加。只在信号进来处用47K可变电阻调节信号大小。

老师,嗯,估计是4.7K的收音机音量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嗯,估计是4.7K的收音机音量电阻???

我测试的信号幅度很大,所以用47K的可变电阻衰减。如果你的信号小,4.7K即可。

网友B:
恭贺楼主的成功!
看似简单的电路,想装好它,也是件需要认真的事。
提几点改进意见,请参考:1,那只R5,也就是那只3K的电阻,可以不要。它的存在,严重降低的本电路的输入阻抗,会对信号的传输产生不良影响。这样的电路,它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去掉这只电阻后,R3的值可能需要增加到几十千欧到上百几欧,要在调试中,视中点电压情况而确定R3的值。2,R4最好是保留,如果它的存在使声音变小了,说明那只C2性能不良,可更换合格的C2。尤其是C2的极性不可接反,在这里,C2的极性接反了也不会损坏,但电解电容接反后的漏电流会大增,并且漏电流是十分不稳定的,会对电路性能产生不良影响。只要有了合格的C2,这只R3电阻的值,一般是不会影响声音大小的(极低频除外。但组装这样的电路,对极低频似乎没有要求,所以也不必考虑),这只电阻的存在,对稳定本电路的工作稳定,还是有贡献的。3,楼主增加的那只510P的电容,是极基重要的角色。它的存在,确保了本电路不自激。但使用这么大的容量,似无必要,可试试把它的容量减小到100P。如果电路不自激,就用100P吧,当然再小点,如51P也行。但非越小越好,主要是在保证电路不自激的前提下,越小越好。4,两只功放管的β值,大点好,最小也需要上百。也需要β值尽量一致,但也不必过于苛求。举例来说,一只β值为100,另一只为120,可以放心使用,不必追求两只都是100,或都是120。    5,Q1,Q2两管基极之间的那条去路上的两只元件,D1和R6,是保证此机静态电流值大小的,极其重要的两只元件,是本机的灵魂所在,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许多业余爱好组装功放的朋友,都有过烧毁末级大功率对管的沉痛教训,都是这里惹的祸。就楼主所选电路,那只D1,一定要用大功率的二极管,如1N4001系列的电流1A的,千万不要用2AP9之类的点接触型的检波管。那只R6电阻,其取值异常重要。总的原则,是它可以等于零,而绝不能开路(等于无穷大)。R6的值等于零,大不了的结果是产生严重的非线性失真。而它开路的结果,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一定会烧毁Q1和Q2。据此,可以产生出调试这只电阻值的好办法。最不好的办法是用电位器代替这只电阻来调试,常常发生意料外的事,怎么?刚才还能响呢,现在没有声音了?查,原来是末级大管在不知不觉中烧坏了。原因,初学者不知道。但分析下,原因是,那只电位器有接触不良的现象(这也是电位器的通病,经常会出现一点,或是一小段的碳膜接触不良)而就这一瞬间,相当于这只电阻的值为无穷大了,所以,末级大管就烧掉了。那么,如何才能把这只电阻的值调整到位呢?最好的办法,是在供电的电源去路中,临时串联一只电阻。如楼主的电源,是用12V的,那么就串联一只10欧到几十欧的电阻吧,功率不限。它的功率小了,大不了闻一闻烧电阻的味道,但功率管可以安然无恙。有了这只临时电阻的帮助,再调R6的值,无论如何都安全了。直到R6的值调整的满意后,断电,用同值电阻焊入,并确定不虚焊,则可以去掉那只临时电阻了。要注意的是,那只临时电阻的加入位置,一定要在电源滤波电解电容之后,也就是要确保的是电解电容的放电电流,不能过大的加在正在调试的电路上。最后一点,这样的电路,喇叭要接好后才能加电,不然,也会产生不安全事故。
电路虽然简单,是不是也很有点技术在里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贺楼主的成功!
看似简单的电路,想装好它,也是件需要认真的事。
提几点改进意见,请参考:1,那只R5, ...

谢谢老师给予耐心的指导和诸多方面的讲解,这个电路弄两天了,呵呵,真的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任何一个电路一开始学习都是有一些困难的,多亏了坛里的前辈们帮忙!真心感激!

网友C:
不跟输入信号同地。

网友:
给楼主百折不挠,精益求精的精神赞一个。有些人认为收音机电路没搞头,似乎没有技术含量,殊不知能用分立元件装好收音机的绝对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跟输入信号同地。

说的不太明白,呵呵!我太笨!

网友D:
R5楼主是死活都不愿意去掉。
输入端接510欧姆电阻是为了和R3构成反馈。
如果输入端接510欧姆电阻,发射极电阻可以省略,直接接地即可。

你觉得声音小,不知道输入信号幅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R5楼主是死活都不愿意去掉。
输入端接510欧姆电阻是为了和R3构成反馈。
如果输入端接510欧姆电阻,发射极 ...

记不清是哪次了,调偏流用500K的可变,调到最大都不够用,一下吓怕了,所以为了省事加下偏流电阻,(偷懒的借口,如果它存在影响音质,我会改进谢谢提醒)串510与R3够成反馈还是不太懂,请详细讲解!

网友:
小甲,R5可以去掉。祝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次选用的电路结构比较合理(但不是十分合理),元件参数不合适。Q3工作在甲类状态,其最大输出激励电流 ...

这种电路你说的调试方法你用示波器看过实际波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来一个拿波形说事的。晶体管电路工作的电压和电流是电路能正常且良好工作的前题,有了理论数据指导才能 ...

呵呵,任何理论最终都得实践验证。伟人说过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按你的方法改波形肯定失真。何况你的理论并不严密!水泥收音机和飞机迷两位老兄解释的很详细了,我就不复制了。多做实验,不要夸夸奇谈一些让人笑话的理论,特别是非常不严谨的理论。本人无意争论,如果你坚持你的理论正确,那就当我啥也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次选用的电路结构比较合理(但不是十分合理),元件参数不合适。Q3工作在甲类状态,其最大输出激励电流 ...

回冰岛老师,R2我改用510的实验一下,中点电压调好后,用50K的可变代替R6,输出声音很难听,失真大,.怎么也调不好!还用原来的1.5K.   R5以改10K的,R3也做了相应的调整,R4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冰岛老师,R2我改用510的实验一下,中点电压调好后,用50K的可变代替R6,输出声音很难听,失真大,.怎么 ...

这个电路是非常简单的电路,经典调试论坛里早就有帖子介绍,给你个连接

原帖地址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1094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是非常简单的电路,经典调试论坛里早就有帖子介绍,给你个连接

谢谢了,学习中!!感谢前辈发的链接!以收藏!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学习中!!感谢前辈发的链接!以收藏!学习中!

这个电路用的有恒流源和沃尔曼电路,这部分你可以略过去。

这种三管otl电路的电压放大模型可以简化为集电极--基极反馈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05776-1-1.html

我有个帖子专门介绍这种电路的各种反馈。

网友F:
这功放也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R2调小了,R6也要跟着调整,以免输出级电流过大,R3和R5要依据信号源内阻来调试的,如果是用mp3做信号源, ...

谢谢,飞机老师的批评,关键仿真软件,我也是不太懂,只是在上面乱改,刚明白一点点个元件之间的关系,对了,LTspice IV这个里面为啥不能设置三极管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功放也太小了吧

刚开始学习,呵呵,见笑,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G:
R2调小了,R6也要跟着调整,以免输出级电流过大,R3和R5要依据信号源内阻来调试的,如果是用mp3做信号源, ...

要这样调整?可是这样,推动管的IC=7MA,明天我去实验下!

楼主:
嗯,懂了一点点,谢谢冰岛老师,您有一篇A,B类放大器的文章,我有收藏,没事长拿出来看!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