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分享有关音响的 41 个评价术语

楼主(2015-04-03):
(转帖)

很多烧友在聆听 Hi-end 器材的时候,并不能很准确的描述器材对声音的还原效果,和大家分享一篇有关音响的 41 个评价术语,大家以后在聆音的时候可以对号入座...

1、声音宽
频带宽,失真小,线性长,动态范围大,且分布比较均匀,中、低频段能量较突出,混响声比例合适,在听音上感到音域宽广,丰满舒适。

2、声音窄(狭窄)
高、低音两头欠缺,频带不宽,混响偏短,中频过分突出,如用多频率音调补偿器在800赫提升过多,便感到声音窄,高音缺少层次,低音丰满度差。窄是声音宽的反义。

3、声音亮(嘹亮)
在评价中有时又称作明朗度或明亮度。整个音域范围内低音、中音适度,高音能量充足,并有丰富的谐音和谐音上较慢的衰变过程,同时,混响声比例合适,失真小,瞬态响应好。亮度是提高清晰度、可懂度的先决条件。亮度好在听音会给人一种亲切、活跃感,听起来不费力,音色明亮突出。

4、声音暗
这是缺少高频及中高频的一种反应,尤其在5000-6000赫以上有明显衰退,录音棚或听音室音响条件差,中、高频混响时间短,都会在听觉上感到声音暗哑无光彩。暗是亮的反义。

5、声音厚实
声音厚实、有力,低音丰满,高音不缺,有一定的亮度,低频及中低频能量较强,特别是200-500赫声音出得来,混音合伙四,低频混响不缺,失真小。录放音时音量表峰值调幅不一定很高,但响度却比较大。如果结合电影电视中画面的要求,将传声器适当处理得近一些,能给人一种很近景的声音厚实的感觉。厚有些单位称作“浓”。

6、声音薄
音色单薄,缺乏力度,共鸣差,混响少,声能平均能级较小,缺少低频及中频,整个频响在300-500赫以下衰减过多,就会有薄的感觉。有些单位称作“单”,是厚的反义词。

7、声音圆(圆润)
频带较宽,音质纯真,失真极小,有一定的力度和亮度,低音不浑,中音不硬,高音不毛,瞬态响应好,混响声与直达声的比例、混响特性、时间都比较合适,在听觉上感到:丰满、明亮、清晰、传真度高。

8、声音扁
圆、扁是音乐部门常用的一种评价术语,指频带狭窄,声音单薄,音质不纯,失真较大,或混响声不足,丰满度欠佳的意思。如多传声器、多声道录音包括录音棚声场之间的相位是十分重要的,相位不对,音色扁而窄,低音缺少,失真大,丰满度差。扁是圆的反义,有的单位称作“瘪”。

9、声音软
有2种概念,一种是差的评价,指缺少中高音,主音不够突出,声音没有力度另一种是好的评价,如南方有些电声工作者称作“糯”或“软熟”,它是指失真小、阻尼好、低频段频响展宽,声音松弛,低频中低频出得来,混响声适量,在听觉上感到柔软舒适。

10、声音硬
低音缺少,中高频偏多,且高频上谐音衰变过短过快,低频混响声短,有明显互调失真,瞬态响应不好,阻尼差,在电声系统或录放音过程中有少许过载现象或录制节目时调幅过高,都会产生硬的感觉。硬,在南方有些戏剧、音乐工作者又称作“梗”,是软的反义。

11、声音有水分(或称油水)
失真很小,频响宽而均匀,声音出得来,有一定的响度和亮度,混响声与直达声的比例合适,尤其是中高频混响声足量,在听觉上感到不干,圆润,有水分。

12、声音干
主要是录音棚、听音室音响条件差,扩散不好,混响时间短,特别是缺少中高频混响声所造成,听起来感到干涩,费力。
为了改善音质,常在录音棚内加设一些不规则的弧形扩散板,增加反射声,或采用人工混响器。

13、声音透(透明度)
失真很小,瞬态响应好,频响宽而均匀,中高频及高频出得来,混响声合适,尤其是中高频混响足量,低音不糊,有一定的力度,声音清楚明亮,层次感好,音色透。

14、声音糊
即含糊不清,音色糊成一片,指低音过多,低频混响时间过长,缺乏中高频,有互调失真,或者感觉声音好像蒙了一层纱幕,在听觉上感到明亮度、清晰度差,层次不清。

15、声音实
结实,中低频声能平均能级较大,高频及中高频不缺,直达声比例较强,混响声适量,声音厚实、明亮、失真小,响度高。如电影新闻片里的解说,将传声器距离声源近一些,就会有主音突出,声音结实的感觉。

16、声音空
混响太大,直达声比例过小,传声器方向没有对准声源,传声器距离声源太远,或在混响较大的场合用无方向性传声器接受声源,就会感到声音空、清晰度差、主音不突出,甚至会觉得声源的方位不清楚。

17、声音荡
对这个术语也有2种概念,一是好的评价,中高音不缺,低音丰富而好听,低频段频响展宽,并有足够的能量,声音松弛有弹性,混响尤其是低频混响稍大,失真小,如有多频率音调补偿器在80-150赫提升4-6分贝听音乐就明显地感到低音丰满音色荡。二是差的评价,如果将低音过分夸张,使声音失去平衡,或声源本身缺乏低频,而由扬声器(箱)的低频谐振峰造成共振,或者阻尼,瞬态响应不好,都会产生一种附加的“低音”,在听觉上感到沉闷,缺少亮度与层次,这是一种失真,是非高保真度的音质。

18、声音木
低音或中低音较多,声扩散差,混响偏短,显得声音不活跃,呆板,中高频及高频欠缺,木是声音荡的反义。

19、声音柔(或称松)
低频及中低频能量充足,声音厚实,松弛,不紧,响度合适,混响声稍大,失真小,瞬态响应好,中高频、高频适量,在主要频段内,频响比较均匀,并有一定的亮度,听起来不费力,音色丰满、柔和。

20、声音尖
频响分布不均匀,缺低音、中高音,尤其是高音分量过多,失真较大,在听觉上感到刺耳。

楼主:
21、声音粗
低频声能密度较大,中高频相对较少,音色粗犷,力度较大,明朗度和混响感都较差。

22、声音细
声能密度小,响度不够,声音纤细无力,缺低频、偏中高频及高频,混响声不足,如有些声源本身发音细,缺少共鸣。是声音粗的反义。

23、声音弹
南方有时称作“煞”,声能密度较大,低音合适,中音足量,有一定的响度,失真小,动态大,频响宽,如多传声器近距离处理加人工混响只要配合适量就感到焦点实,声音送得出,而有耐性。

24、声音缩
声能密度较小,声音送不出来,缺中频,混响声少,响度低,失真大。如有些音响条件差的剧场,混响偏短,扩散不好,演员大声说话,声音还是出不来,总觉得声源较远缩在里面,清晰度差,音色不丰满。

25、声音清晰
频响宽而均匀,尤其是中高频出得来,音色明亮,混响合适,特别是利用50ms以内的近次反射声能增加响度和提高清晰度,失真小,瞬态响应好。混响长,声级小,噪声高,录音或听音场所的声学特性不佳,都会影响清晰度。

26、声音浑浊
低频及中低频混响太大或能量过多,直达声比例小,主旋律不够突出,缺中高频,明亮度差,谐波失真或互调失真大,瞬态响应不好,都会给人一种声音浑浊,清晰度差,层次不清的感觉。
序号27-30,31-33,34-35,36-38,39-41是几组基本类同,含义相似,但在程度上又有区别的评价术语。

27、声音发毛
高频及中高频过多,且失真较大,并有瞬时过载现象,阻尼差,方波有寄生震荡,在听觉上感到有高频附加音,声音毛糙不干净。

28、声音发沙
通频带失真较大,有附加的高次谐波,且伴有瞬态失真现象,在电声器件、声频设备中有过载失真,例如像电子管放大器中的交连电容漏电,晶体管放大器中的静态电流过低,扬声器音圈有些散落或碰圈,演员嗓子不好,都可能产生沙哑的感觉。

29、声音发炸
声能密度过大,高频及中高频过多,在录放声或扩声系统中过调幅失真严重,并有过载削顶的现象。

30、声音发破
声能密度太大,有严重的谐波和互调失真。从传感器能够承受声源的最大声级至调音台,录还线性保留到放大器、扬声器的功率余量,任何一级有过载削顶失真,都会产生破的感觉,严重的还会伴随着“扑扑”的杂声,录音磁带上剩磁感应磁平太高,光学录音声带严重过调幅也会产生破的音质。破,有些单位称作“劈”。

31、声音闷
缺高音和中高音。在3000-4000赫以上有严重衰减,高频混响不足,低频能量过多,特别在150赫左右。低频线性失真大,瞬态响应不好。产生闷的原因,有声源本身发闷,电声系统高频跌落,拾音布位不当,磁头隙缝偏移,磁粉堵塞磁头,或磁带与磁头贴合不好。有时录音棚音响条件差,或受空气湿度的影响,使高频吸收强,混响短,中高频扩散差,也会造成声音闷的感觉。

32、声音哄
低中频某段夸张,有共振,频响不均匀,混响太长,例如混响使用不当,就会有一种哄哄的“浴室效应”,用多频率音调在200-3000赫提升过多也会产生哄的感觉,影响清晰度。

33.声音瓮
鼻音重,犹如发音者感冒鼻塞(瓮鼻头),在100~250赫频段内有谐振,如自阿150赫提升过多就会感到鼻音显著上升,声音发瓮,严重影响清晰度。

34.声音散
声音不结实,焦点虚,主旋律不突出,混响过大,中频欠缺,频响不均匀。录音棚空,传声器距离太远,整个乐队融合度差,感到声音凌乱分散。

35.声音虚(或称飘)
一般是传声器的指向性没有对准声源造成声音焦点不实,或距离声源太远,直达声不够,间接声过多,缺少中音,声能平均声级较小,响度低,清晰度差。在录放声系统中,由于速度不稳,磁带位置摆动而造成电平摇晃,在听觉上就有飘的感觉。

36.声音抖、晃
声音在录制或重放过程中,经过机械传动产生频率偏移,造成连续规则的音量变化,听觉上感到声音发抖。如很低频率的周期晃动,在听觉上感到声音摇晃不均匀,抖或晃均影响清晰度。

37.声音有颤音(颤动回声)
这主要是建筑声学中的音响缺陷。例如音源在两个平行面中发声,或者有弧形圆顶,都容易造成颤动回声,听起来感到有连续的重叠声,甚至声音有颤抖的现象,严重干扰声音的清晰度。

38.声音跳
即不连贯,一般是音乐、对话或歌唱在音量上感到突变,例如音量不平衡,电网频率不稳,而使音调前后不统一,背景噪声不衔接,声音尾音切断,演员情绪不连贯,磁带与磁头接触不良等,都会在听觉上感到跳跃,不自然。特别像电影拍摄是一个一个镜头组成的,因此,更要注意声音的连贯统一。

39.声音脆
频响不均匀,缺低频,中高频及高频偏多,失真较大,声音单薄,不厚实,在7000~8000赫提升过多,就有脆的感觉。

40.齿音太多或齿音失真
齿音习惯上又称作S音,是声音在发振过程中高次谐波瞬态失真的一种反映。汉语发音的频谱能量在中高频段比英语、匈牙利语要高出将近10分贝,加上辅音的频谱较宽,肺部冲出的气流又容易使传声器膜片产生不规则运动,因此,在录音过程中,如果将传声器放得距离声源过近,又没有加防风罩,就很容易造成齿音过多或失真的弊病,在听觉上有毛刺感或产生“嘘嘘”的失真。

41.铅皮声(或称金属声)
中高频某段突出或有谐振峰,频响不均匀,失真大,欠阻尼,瞬态响应不好。例如质量不好的动圈传声器或高音扬声器,经常会感到音质硬,并伴有一种铅皮声,北方称为金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