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表耳栓断在表耳孔里面了,怎么取出?求广大坛友出招

楼主(2015-04-04):
因为手表时间太长了,手表表耳栓断在表耳孔里面了,怎么取出?求广大坛友出招,谢谢了~
借用一张百度的图,以示说明:

网友:
滴一滴汽油或无水酒精,用小号缝衣针慢慢拨出,里面有污垢,溶解一下容易取出。

网友:
取掉机芯用超声音波清洗机,振几下就出来了

网友:
用WD-40除锈剂涂抹关键点,过一会就可以取出了。

网友:
尖嘴钳慢慢转,应该可以的

网友A:
用超声波和除锈剂完全是外行人不懂乱讲的做法!一旦表栓头断在表耳孔内只有唯一办法:用航空煤油先浸湿,然后找极下的螺丝刀,做好是十字型细小螺丝刀慢慢旋转,把里面断掉的表栓头一点点磨掉,边转边沾煤油!只有此法才能彻底解决!不要相信什么超声波,一点没有用!柱子修表多年,实践出真知!

网友:
可以试试今年竞赛帖子的电火花大法了,不须多大电流,得做个专门夹子,夹好!绝对可以解决。以前轴承外套坏在座内就是电火花解决的。切记把 电源线接好,别烧出疤外壳就难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超声波和除锈剂完全是外行人不懂乱讲的做法!一旦表栓头断在表耳孔内只有唯一办法:用航空煤油先浸湿,然 ...

用0.5mm的小钻头加航空煤油能不能磨掉?

网友:
直接用电钻。

网友:
用120号汽油少许 泡1天半天的就出来了 不过 机芯等都得拿出来 不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0.5mm的小钻头加航空煤油能不能磨掉?

既用了钻头.也无须航空煤油了.看表売材质.是不锈钢好办许多.表耳栓通常材质是铜.才容易断掉.用拿子找个0.8左右的钻头慢慢把断在里边的栓头钻掉也不要多少时间.表壳是铜镀的要当心点,不要钻伤表壳.

网友:
看看断截面还有没有凸出点在在面?要是有凸出点的话就好办多了,首先不用急着去动它,先用煤油泡几天然后用尖嘴钳小心钳着扭动一般都能够整条旋出,要是断截面平孔只能找一把锥子比柱子硬的材料慢慢挑出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用了钻头.也无须航空煤油了.看表売材质.是不锈钢好办许多.表耳栓通常材质是铜.才容易断掉.用拿子找个0. ...

买0.5mm小钻头明天就到

网友:
用针划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用了钻头.也无须航空煤油了.看表売材质.是不锈钢好办许多.表耳栓通常材质是铜.才容易断掉.用拿子找个0. ...

如果真的如君所说,何不用三氯化铁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的如君所说,何不用三氯化铁腐蚀?

三氯化铁对铜合金有效?对其它材质无附加损害?表壳是铜质的呢?最主要对一个0.几mm直经的点目标要腐蚀进深估计1mm以上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用了钻头.也无须航空煤油了.看表売材质.是不锈钢好办许多.表耳栓通常材质是铜.才容易断掉.用拿子找个0. ...

最终使用0.5mm的钻头慢慢的给磨掉了

楼主:
感谢大家出谋划策~

网友(2015-05-05):
煤油最好,

网友:
用电钻,在3处开钻,看它出不出来

网友:
通过这件事,长知识了,好帖

网友:
钻头会断,大头针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