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秤的问题 施加好几公斤重量才开始显示(已修复)

楼主(2015-04-06):
  有一台电子秤。和图片中的那个一样。开机正常,显示正常,按键操作也正常。问题是放上轻的东西没反应,非得放上去几公斤,十几公斤的重物才有显示。如果放上一个重物,秤有显示的时候按“去皮”键,显示归零,这时再放上轻的东西可以正常称重。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检查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传感器、、、

谢谢,我看下传感器。

网友:
我的吹口气上去都有显示了,你的应该不是传感器问题,应该是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杰力牌。带遥控的。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我猜想是软件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在找传感器。等修好了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看下传感器

网友:
按键板有问题也会引起这故障

楼主:
感谢前面坛友友情回复。这两天一直忙,还没有搞这个秤。等修好了,把结果贴出来。

网友B:
程序乱了也会这样   找到校正程序  重新标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乱了也会这样   找到校正程序  重新标定下

我有一台也是程序乱了,不知怎么校准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参与。2楼和8楼的坛友说的正确。

今天有时间,先从别的秤上拆下个传感器换上去了。换上就好了。但称重稍有误差。网上找了标定方法,重新标定一下。现在一切正常了。

顺带把这种杰力牌子电子秤的标定方法贴出来。

1.开机归零后,按【85.62,去皮】,单价出现CAL,然后再按【去皮】单价出现LOAD,进入标定状态。
2. 放上砝码,然后按【去皮】。
3. 输入砝码重量,(列如,10KG砝码,输入10000),然后按【去皮】。
4. 输入最大秤量,(列如,30KG的秤,输入30000),然后按【去皮】。
5. 输入分度值,(列如,10G分度值,输入10),然后按【去皮】OK。

现在一切正常

换下来的传感器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没大故障,就是现在的称质量真不放心,一年后准不准不敢说。。换了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