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修收音机圆度盘

楼主(2015-04-06):
收了台再生机,圆度盘坏成这样了,无法调谐。过节无事修着玩

找一个直径相近的塑料笔杆,用手持迷你电钜,切一截下来,长度比需要的稍长

打磨到需要的长度后,再胶一块塑料片做销子

试装正好

去除原度盘上的残根,锉平整

胶到度盘上,注意销子的位置与刻度要配合好

装机到位,OK,又能发挥作用了

网友A:
用的什么万能胶?强度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万能胶?强度够不?

“哥俩好”AB胶,强度足够

网友B:
不错。简单实用。关键得同心。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得不错~~~

谢谢加分

网友:
有少许偏心眼

网友:
手艺不错。
遇到没破损到一半的,我就是直接用薄膜把电路板和可变电容的那个轴套好,直接用AB胶往轴上和附近堆胶,然后把度盘卡上去,等胶干后,直接把度盘那下来去掉薄膜,再把度盘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简单实用。关键得同心。

必需得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可行,谢谢指导!

互相交流

网友E:
可变电容比较特别,使用螺母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变电容比较特别,使用螺母固定的。

眼真尖 是伞形有机单连

网友:
粗热熔胶条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