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修胜利VC6013电容表

楼主(2015-04-06):
如题!前段时间大意测电容没先放电!啪!! 说说状况:开机显示和转换挡正常!保险没烧!测电容显示没反应!保险两边的三极管测量过正常!请高手看看怎样修!换什么元件?

网友A:
从电容的表笔输入线路查起吧,看看那里有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之类的,量下有没有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容的表笔输入线路查起吧,看看那里有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之类的,量下有没有烧。

是啊!我就从测量端查起的!一路是到挡位转换盘的另一路是通过两个测量“+”到保险到三极管再到TL062和K30A那部分电路!图上所标的c9013全部拆下量过没问题!TL062也换了,还是一个样!最大可能就是那K30A场管了!拆下测好像和一般开关场管不一样(或者是坏了)这个我不肯定,没查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我就从测量端查起的!一路是到挡位转换盘的另一路是通过两个测量“+”到保险到三极管再到TL062和K ...

那两个电位器有没有测过呀,。

楼主:
不知道K30A用K246可不可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电位器有没有测过呀,。

在路测好像没问题

网友:
这个真不好修,找找图纸。

网友:
对于较复杂的数字电路有击穿故障,还是测整机电流,先把击穿的集成电路找出来。用热风枪加热击穿的IC会引起整机电流较大的变化。

楼主:
谢谢各位!再不是就用代换法把ic换了!

网友B(2015-07-20):
楼主你的表修好了吗  我的和你一模一样  芯片全部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表修好了吗  我的和你一模一样  芯片全部换了  还是一样

先确定7106挂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表修好了吗  我的和你一模一样  芯片全部换了  还是一样

后来搞了个tes的电容表,这个6013就放一边了

网友B:
我的表今天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表今天修好了

是怎样修好的!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
有帖子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7106挂了没有

小白一名不能确定!找了个好的6013,用带频率挡的万用表分别测好的和坏的电容表的测试口,好的有频率显示而坏表就没有!坏的短接测试口显示暗了!有时数字跳动!

网友D:
我的表前几天也是忘记放电 烧了 屏幕不显示了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表前几天也是忘记放电 烧了 屏幕不显示了扔掉了

一百多的表烧了的确扔掉也不可惜!但是人生在于折腾!我的坏表先不扔,有空就折腾折腾

网友E(2015-09-03):
我有6243电路图,大致应该类似,希望对你们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6243电路图,大致应该类似,希望对你们有用。

非常感谢

网友(2016-01-15):
引用 楼主:
小白一名不能确定!找了个好的6013,用带频率挡的万用表分别测好的和坏的电容表的测试口,好的有频率显示 ...

修好了吗,我的表和你的一样故障,电流不大2.7ma换挡显示正常测试电容无变化

网友F:
我的是保险坏了,拆开看里面有一细丝就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保险坏了,拆开看里面有一细丝就没测

早就放一边了,没再修了!现在手上有两个(tes和胜利vc6013)

网友(2017-07-24):
跟着学学

网友(2017-12-03):
引用 楼主:
不知道K30A用K246可不可以代换

k30可以用k5464代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一名不能确定!找了个好的6013,用带频率挡的万用表分别测好的和坏的电容表的测试口,好的有频率显示 ...

测量一下7106的43+44脚电压为300mv左右,38+39电压为0v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6243电路图,大致应该类似,希望对你们有用。

朋友你好,这个图纸有没有pdf格式的,

网友G(2020-07-20):
这里有从38度找到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补充内容 (2020-7-20 21:04):
V2.0应该是2.0版本的

胜利 VC6013电路图

网友:
PNG 格式的

PNG 格式的

PNG 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里有从38度找到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多谢坛友,我找了好久,我的表吃灰2年了

网友H:
未看见贴子,修好了

网友:
那有,没有看到维修过程

网友(2021-11-22):
引用 网友H:
未看见贴子,修好了

佩服,是芯片6103问题还是外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