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只二极管特性曲线

楼主(2015-04-06):
用两块数字表测了几个检波二极管低电压时电流电压值,要描点法画了特性曲线,发现管子起始特性差别,而且在起始端就已经开始分离,曲线并不交叉,说明管子锗点接触二极管从一开始就不一样了。在100微安时挑选检波二极管比较好。同时对比了一下锗高频三极管代替二极管的特性,集电结导通电压比发射结低,把发射极和基极短接导通电压更低,所以测了这种接法曲线。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我现在检波用4个2AP9并联电流最大,是不是二极管两端压降低了的结果。

网友:
谢谢版主来教学

网友B:
这么说,左边第一个2AP16性能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检波用4个2AP9并联电流最大,是不是二极管两端压降低了的结果。

谢谢提醒,有时间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左边第一个2AP16性能最佳?

左边2AP16的效果最好。

网友:
收藏了,下次查询用。

网友:
很好的基础知识教学,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检波用4个2AP9并联电流最大,是不是二极管两端压降低了的结果。

今天测了一下并联二极管,两个并联确实电阻变小了。大约是一个的三分之二,三个并联约为一半,4个并联减小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