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即热式电热水器不出热水,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06):
收了一台即热式电热水器,老板说是好的,回家接上水电,控制没问题,水温不升,一直是12度,打开测试,加热器都是导通的,也就是好的,而加热管2端电压只有80V,顺路查找,220V是通过2只可控硅BTA41600B,输出后变成80V的,继电器正常闭合,现在是加热管上只有80V电压,那么请问师傅们,是可控硅坏了吗,应该怎样修理,如果不通过可控硅,220V一端直接加电到加热管,另一端加到继电器,然后继电器闭合,加热管就是220V了,这样可以吗,是不是水温就不受控了
另外,水温调节是什么控制的,是可控硅,还是水流大小

这是热水器内部

这是热水器内部

开机控制按键正常

开机控制按键正常

这是2只可控硅BTA41600B 左边有220V,右边只有80V了

这是2只可控硅BTA41600B 左边有220V,右边只有80V了

左边220V

左边220V

右边80V了

右边80V了

继电器输出220V,加热器2端只有80V左右

继电器输出220V,加热器2端只有80V左右

同上

同上

网友A:
这个是单片机主控.进岀水囗各有一个测温探头.具体调温由可控硅控制.短接可控硅可能会加热工作.也许不能.看单片机如何设置.
可短接一试能否加热.图中有二个可控硅.是并接?注意检查下可控硅前面的驱动部分元件.有故障也会影响工作.方便的话买个可控硅也不花几元钱.屏显正常主控应该没问题.单片机与大功率可控硅间该有中继一级.没有几个元件.问题应该就在这些元件与可控硅上.

照片上看到主板下端有二个白色6脚块子.这就是中继驱动.也是一种可控硅.还有几个电阻.重点查.
照片不太清.水印盖住了一些.好象只有一个温度探头.另头象是自动控制启动的旋叶式感应开关.控温也就对比岀水温度与设定温度.到了仃.因为不断开关.故用了可控硅.

网友:
看看是不是空烧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单片机主控.进岀水囗各有一个测温探头.具体调温由可控硅控制.短接可控硅可能会加热工作.也许不能.看单 ...

您分析的很对,是有这些元件,进水口用了这么个东西,可接上这东西后直接不进水了,我又换了个闸阀,进水了,不加热,
短接可控硅应该能加热,相当于直接加电进加热管,估计水温不受控,所有控制都失灵,满负荷工作,水流大水温低,水流小水温高,该电热器6500W的,20A的空开估计要跳闸 ,不知我分析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单片机主控.进岀水囗各有一个测温探头.具体调温由可控硅控制.短接可控硅可能会加热工作.也许不能.看单 ...

继续上单片机主板,进出水口,可控硅板图片,请朋友分析,谢谢

单片机主板,最上面的2针线连接可控硅板

单片机主板,最上面的2针线连接可控硅板

2个电阻,2个光耦,连接着2根线

2个电阻,2个光耦,连接着2根线

背面可看出

背面可看出

这是可控硅小板,不知2只可控硅是否并联

这是可控硅小板,不知2只可控硅是否并联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进水口

进水口

出水口

出水口

正单片机板

正单片机板

网友:
    1:首先检查好可控硅和其驱动电路,可控硅由于电流最大故障率也最高,如果可控硅正常肯定就是其驱动电路故障了
  2:倒数第一张图有一发黄电阻,这个电阻的插座是去向哪里的,是否有问题也要注意下,这个电阻建议用两只电阻串联代替,这个电阻右侧的小电容看起来似乎有点鼓了?建议换掉

网友:
看你的水压够不,水压不够,也不出热水

网友:
从可控硅那里查起吧,先查查有没有控制信号过来,没有就往回查,查到单片机看看有没有控制信号,没有那就要查每个探头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即热电热水器,煤气太贵………就是怕漏电不安全……唉~

网友:
不知道修,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分析的很对,是有这些元件,进水口用了这么个东西,可接上这东西后直接不进水了,我又换了个闸阀,进 ...

这个是贮水式的泄压阀.这种过水热式用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续上单片机主板,进出水口,可控硅板图片,请朋友分析,谢谢

不知道显示屏在有水流过时与无水流时有无显示变化.无.则可能是水流传感器没工作或单片机失效.不起控.有工作标示那去查输出端二个光耦可控硅与主可控硅.应该不难查了吧? 主可控硅是并连.光耦可控硅也是并连驱动.
如果屏没设置工作时标志.那麻烦了点.检查主控输入输出吧.只能帮忙到此了.

网友:
进水口应该是浮球传感器 用嘴用尽吹应该能导通,吹水口应该是温度传感器温度变化传感器阻值会有变换

网友:
首先判断传感器好换一般他们的问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显示屏在有水流过时与无水流时有无显示变化.无.则可能是水流传感器没工作或单片机失效.不起控.有工 ...

谢谢朋友解答,显示屏有无水流都无显示变化,唯一时间有变化,进水口的那个阀是该热水器带的,但接水后直接不进水,拧下用嘴使劲吹也通,不接热水器,直接接水龙头也能出水,只是水量小,但呈喷射状有劲,换用一个闸阀(可控制水量大小)后,热水器进水了,但不论水量大小出的都是冷水,显示屏温度无变化,应该不是水流的事,还在主控板及可控硅上
这几天忙,没时间捣鼓,有时间先把主控板上的可疑件换换,再短接可控硅测试一下,呵呵,谢谢您的解答,同时也感谢各位朋友的解答与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