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坛进了几个矿灯,稍作改造,供矿友参考

楼主(2015-04-07):
前期在矿坛进了几个矿灯,亮度有两档可调,充一次电几乎可以使用好几个月,很是不错,但是还有一点点不方便的地方,进行改造,供大家参考。
1、、矿灯我是作为手电使用的,灯头和电池盒之间拖了一条又黑又粗的电线显得有点累赘,把这阑尾割掉。如果喜欢这个线留着的话,这个就不需要改了。青菜萝卜各人喜爱。
2、、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怎样充电,后来通过研究之后制作了一个简单的接插件,这样就可以很方便地充电了。
下面看图说话。

网友:
能挎腰上,对于维修工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
矿灯灯头内有做工很好的充电板电路、恒流驱动电路和电池保护电路。制造成本远大于普通手电,楼主这样改后使用很方便,但充电比较困难。我的改法是将灯头后面的充电卡子及充电圆孔内的塑料柱和接触片去掉,从里面引出正负充电线(不用原来外壳上的充电触点),接一个普通USB母座,放入原充电孔内,用热熔胶固定,充电时用普通手机充电器插一根粗一点的普通USB线即可充电,不用购置或制作单独的充电器,比这个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灯灯头内有做工很好的充电板电路、恒流驱动电路和电池保护电路。制造成本远大于普通手电,楼主这样改后使 ...

虽然这个矿灯正常使用一般两三个月充一次电。但充电方便也很重要,能看到你改好的充电接口。

网友B:
请教楼主及楼上各位:
1.矿灯里面是什么电池?电池电压及电池容量各是多少?
2.矿灯是用的什么发光体?老式的灯珠还是LED,正常照明时的电压及电流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及楼上各位:
1.矿灯里面是什么电池?电池电压及电池容量各是多少?
2.矿灯是用的什么发光体?老 ...

1、矿灯里面的电池是方形的,容量大概是5000毫安时,因为买来的时候是二手的,估计也在3000毫安时以上,电压是3.7伏---4.2伏(充电终止)的那种。
2、矿灯的发光体是LED,分成两组;中间的那个特别亮,只有一个灯,估算一下功率大概有二瓦以上,晚上能照射50---60米左右;另外一个组是围在这个灯周围,有三个灯组成,估计三个灯加起来0.5瓦以上,三个灯一起亮的,总亮度没有中间那个灯亮。

网友C:
其实我还有个很完美的方法,拆开灯头卡子,钻个小孔穿两条线进到灯头,接到正负极上,外面接上一个6.5的空芯插座。再复原灯头座,需要防水的地方点点胶。充电直接用6.5的空芯插头接上一个5V的手机充电器就行了,充满电会自动停,电池有完美的充电保护

网友:
楼主制作得不错,值得肯定!
矿灯比普通的手电使用效果应该很好
矿灯的质量肯定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还有个很完美的方法,拆开灯头卡子,钻个小孔穿两条线进到灯头,接到正负极上,外面接上一个6.5的空芯 ...

不能做一个DC插座么?
这样方便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及楼上各位:
1.矿灯里面是什么电池?电池电压及电池容量各是多少?
2.矿灯是用的什么发光体?老 ...

谢谢,把我关注的问题提前问了。这也是我想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灯灯头内有做工很好的充电板电路、恒流驱动电路和电池保护电路。制造成本远大于普通手电,楼主这样改后使 ...

矿灯电池容量那么大,用USB接口和手机充电器能匹配吗?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其实自己玩不出远门,直接用长条形电池就行了,再打个孔装个3.5插座,如果再弄个支架还能装在自行车上。

网友:
我也买了这批灯,和几个灯头,整套灯度价格也不贵,十几元质量真的不错,查询过新的要过百了, 中心的灯珠应是飞利浦的吧,小长条形的一端带透镜,加上完善的保护,不用担心灯珠会坏,买来很长时间了,几乎没充过几次电,就是没有过灯没电点不亮的时候,我是把充电的那两颗线改在电池盒的两颗螺丝里了,壳体挫一小槽用裸细铜线压在螺丝下,如要从电用小线夹子加上就是了。

网友:
充电的话就是给电池一个5v的电源就行了,电流建议0.7A以上的,内置电池是5AH锂电,带保护板,充满就停了,知道这个道理,怎么改就随便了,。其实锂电矿灯也是兼容老式铅酸电池矿灯充电器的,那个电压可能达到8V以上,也可以用,不会过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还有个很完美的方法,拆开灯头卡子,钻个小孔穿两条线进到灯头,接到正负极上,外面接上一个6.5的空芯 ...

你这样做破坏了灯头的防水性能!
矿灯要考虑防水、防接触火花的
矿底是有瓦斯的!

网友:
老矿灯小时候不知砸了多少个,煤矿童年时光。

网友:
做成头戴式的 ,就是不好调角度。

网友:
楼主制作得不错,学习下,我也改一下

网友:
用手机电池可以做个更小巧的头灯

网友:
最好是弄个接口充电,方便,弄个USB接口就行,还能当移动电源用

网友:
其实是有专门的充电头,一头形状像古时候的钥匙

网友:
晚上骑自行车头戴矿灯,感觉一个移动灯塔就过来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带充电指示,充满自停,充一次在家用基本上也能用个一二个月

网友:
据说新式的矿灯还带定位

网友(2016-11-18):
学习了,跟风买了三个,愣是没找到负极充电接口,看了楼主的帖子真是醍醐灌顶

网友:
不是老矿灯,小孩时玩灯头,就傢轮船满屋里推着跑。

网友:
简单好用改的好!

网友D(2016-12-22):
锂电电池,又是只有3.7V才5AH,要这么大个合子是多余了。2个18650电池做在灯头边OK,现在有种LED头灯就是,2个18650电池,充满可以点亮15个小时以上。

楼主这个只是得个怀旧感觉罢。老矿灯,重几斤的铅酸电池,普通4V钨丝灯珠,才有收藏价值吧。

网友:
我也买了几个这样矿灯,可是这上面都螺丝都是奇葩造型。又拍了工具在路上,回来开整。

网友(2017-02-13):
楼主的矿灯看起来外壳比较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锂电电池,又是只有3.7V才5AH,要这么大个合子是多余了。2个18650电池做在灯头边OK,现在有种LED头灯就是, ...

老灯,充次电8小时左右,灯头反光杯不错,灯头质量不错,玻璃凸透镜(放大镜)压差灯珠(可能灯珠散热),看工人对矿灯不满意,摔好几次不烂。

网友:
我也搞过几个,一个放家里,一个放车上

网友:
放了快半年了,电量依然强劲

网友(2017-04-07):
楼主喜欢动脑子!顶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