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管收音机(鄙视老杂志)

楼主(2015-04-08):
最近准备河北省考,在家忙里偷闲做了一个单管收音机,各种单管机的高科技都用上了,20CM的磁棒,自己绕的四分段天线线圈,高端的底板,最终制成了这个1A2单管机,算是超级单管机计划的开端吧,以后还要搞一个更成熟的,不过这个机器采用一个2P2 9V乙电池那可以用震耳欲聋来形容啊,调到最大基本带不住耳机!但是,我考虑这个2P2两个灯丝还是比较费电的,于是乎还是改成了1A2了,怎么这个就跟蚊子哼哼一样了呢,三极管接法,五极管接法,第一栅极接电阻做空间电荷栅的接法都使了一遍了,就是不行,这管子真的这么差?老杂志都说了啊9V以上是1A2最好,怎么就不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质量只能拼人品了,直流管原生产厂商已被风吹雨打去了

电子管又不是半导体,离散性不是很大,关键是管子性能在这里摆着了,我怀疑第三栅是不是不能直接接到9V电压上,比较是设计的0偏压,所以准备在第三栅上串接一个电阻,是不是能增大些屏流就不清楚了。

网友B:
你用多少欧的耳机试听的??

网友:
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B:
1A2灯丝1.2V/30mA. 2P2两组灯丝. 你可以用一组灯丝. 也是1.2V/30mA. 何苦再改1A2. (也能1A2用法不对. 不论三极或五枝接法. 一定要用第一栅做信号栅极).

网友C:
声音震耳,是用了外接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多少欧的耳机试听的??

就是那种4400的大耳机,这小管子屏流小,应该就是不行,现在使用的是五极管接法,马马虎虎吧,能听清,和震耳差距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2灯丝1.2V/30mA. 2P2两组灯丝. 你可以用一组灯丝. 也是1.2V/30mA. 何苦再改1A2. (也能1A2用法不对. 不论三 ...

第一栅和第三栅都试过了,不成,现在5极管接法,中间三个栅极都做帘栅使用,效果依然比较呵呵呀,能听清,但是远远不是那么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音震耳,是用了外接天线吗。

不用,我做的这个磁性天线效率很高,远离金属底板,使用2P2的时候估计再生线圈两圈就够了,这就说明谐振回路效率非常的客观。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我做的这个磁性天线效率很高,远离金属底板,使用2P2的时候估计再生线圈两圈就够了,这就说明谐振回 ...

有电路和图吗,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D:
50年前,我用1K2,2P2都做过单管机,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一个震耳欲聋,一个像蚊子叫?我先用1K2做的单管机,听了半年多,用零花钱又买了一个2P2,想加一级放大改成两管机,因为没钱买喇叭,就用2P2做单管机实验,2P2用两组灯丝是比1K2声音大点,用一组灯丝没有明显的差别。你的1K2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原文是《无线电》65年1月载。择录:
针对“电子管—晶体管混合式二管机”以及”是用一个2P2作再生式检波,然后耦合到另一个2P2进行低放。工作乙电也是9伏,优点与上相同,但甲电消耗较大。
实验证明,在9伏以上,1A2电子管的工作比较满意,不仅可用做检波及低放,而且担任高放和变频效果都很好。
关于电子管简易收音机66年文革后就没有文章涉及。至于书籍问题是前人知识的经验与总结,后人需要学习与传承,当然也不能照搬,不过说得一无是处也是不恰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年前,我用1K2,2P2都做过单管机,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一个震耳欲聋,一个像蚊子叫?我先用1K2做的单管机, ...

关键是天线系统。我最近阅读了大量理论书籍,主要是为了制作高效能的磁性天线,这个由两组线圈构成的四分段磁性天线,采用0.07十四股线绕制,天线效率已经非常客观,使用2P2即便不加再生,灵敏度已经非常的高了,这个天线只需要2圈再生就可以啸叫,现在使用1A2不过才四圈,说明同矿石收音机一样,单管收音机的天线系统也非常重要!另外这个是低乙电的,可能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文是《无线电》65年1月载。择录:
针对“电子管—晶体管混合式二管机”以及”是用一个2P2作再生式检波, ...

就是放音音量上不满意,对于灵敏度,1A2和2P2没有明显差距,1A2使用第一栅检波跨导高,五极管接法内阻高因而放大系数很客观,我在城市的一楼,我们这个还算是个比较中型的城市了,现在不但本地台都能满意接收,百公里外的省台也可以听到,跟成品机基本没有差距,就是这一个管子声音不如2P2一个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路和图吗,我也想做一个。

试试这个图片,如果用9V乙电的话看看是不是在第三栅串联一个5K的电阻嘛的,我觉得比我这个纯五极管接法可能好一些,关键是天线的制作,使用多股线绕制磁性天线,我是0.07十四股的,用两个线圈架绕制四个分段,分别串联,每个分段大概16匝就可以了,多个分段有利于提高线圈端电压,另外磁棒要架起来,远离收音机底板,高效率的天线是震耳的保证,绝对不需要天地线就可以正常收听,这也是驱动我研究磁棒单管机的动机,不依赖天地线而产生较高灵敏度。

网友F:
请试试将R1(3M)的左端,改接到甲+,可能会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试试将R1(3M)的左端,改接到甲+,可能会改善。

我以前试验过空间电荷管用法,就是第一栅接电阻然后接乙电正极的那种用法,记得灵敏度和音量都可以的,怎么这次就不好使了呢。。。。我也费解了,一定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G:
可能就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放音音量上不满意,对于灵敏度,1A2和2P2没有明显差距,1A2使用第一栅检波跨导高,五极管接法内阻高因 ...

毋庸置疑低乙电2P2是最适宜的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文是《无线电》65年1月载。择录:
针对“电子管—晶体管混合式二管机”以及”是用一个2P2作再生式检波, ...

有篇叫《低乙电收音机探讨》的文章吧,说是1A2在9V以上灵敏度显著提高放音响亮,就是后者没感觉出来,灵敏度绝对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就是管子的问题。

这个管子以前用过感觉不错,这次略失望,还是希望研究下这个电子管的低压特性。能跟2P2一样岂不是更好。

网友H:
1A2怎样改,也改不过2P2。这是多少人都试验过的。

《业余收音机》刘*同著的,里面有一张1A2的图,比较有特色。它是用1A2第一栅和帘栅极组成一个三极管进行检波,然后,将检波后的信号耦合到原来的混频栅,与帘栅极、屏极组成五极管进行低放。这样,使电路增益大大提升。
但这个电路在低压工作时,帘栅极应该用小低频扼流圈,不要用电阻,否则帘栅极电压太低,再生检波增益过低而不起振。

最好的方法,我建议,采用电子管和晶体管混合电路。在1A2检波的基础上,做一个达林顿高阻抗输入电路,推动耳机。

网友I:
能收到什么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收到什么台?

我们这里本地就三个台一个山东台,中波波段成品机也就这个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H:
1A2怎样改,也改不过2P2。这是多少人都试验过的。

《业余收音机》刘*同著的,里面有一张1A2的图,比较 ...

看来1A2是没戏了,等着还是弄2P2的吧,毕竟这个小管屏极耗散太小了,低压下屏流更小。

网友J:
我做2P2单灯用0.04*60的李玆线,乙电7.2V,10Cm长磁棒,从来不用外接天地线,效果好的很,再生调节得当,可以区分相邻9KHZ的电台,几乎要赶上超外差!

网友:
另外管子是有差异的,我曾经买一批共25只2P2,结果在再生圈数不变的情况下,仅有9只是可以的,剩下的则需增加再生圈数才可以,甚至有几只居然再生圈数增加到和调谐圈数,还不行,所以做再生机要多备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做2P2单灯用0.04*60的李玆线,乙电7.2V,10Cm长磁棒,从来不用外接天地线,效果好的很,再生调节得当,可 ...

  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做2P2单灯用0.04*60的李玆线,乙电7.2V,10Cm长磁棒,从来不用外接天地线,效果好的很,再生调节得当,可 ...

顶级的天线系统是单管机性能的保证,另外磁棒的长径比理论上越长越好,如果你用多分段线圈那么天线的增益还能提高一个水平。

网友A:
管子质量只能拼人品了,直流管原生产厂商已被风吹雨打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做2P2单灯用0.04*60的李玆线,乙电7.2V,10Cm长磁棒,从来不用外接天地线,效果好的很,再生调节得当,可 ...

你的选择性和灵敏度,主要得益于磁性天线和利兹线。

网友:
用它推个舌簧喇叭试试,应该效果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子管又不是半导体,离散性不是很大,关键是管子性能在这里摆着了,我怀疑第三栅是不是不能直接接到9V电 ...

在同样屏压下,1A2和2P2屏流相差5倍,这可能是根本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同样屏压下,1A2和2P2屏流相差5倍,这可能是根本原因......

昨天测量了一下1A2的五极管接法,在第一栅不加正偏压的情况下,屏流基本等于0,也就几个微安,在第一栅极作为空间电荷栅极,第二四栅极接乙电正极,的情况下,第三栅不加正偏压基本也木有屏流,此时第一栅有大概0.8V左右的正偏压,我自己实际实验也是五极管用法检波比较好,但是我曾经试验过第一栅极作为空间电荷栅极的用法,当时记得效果不错来着,等着有空换了电子管实验试验。同样正常接法1K2也木有屏流,至少我那个破万用表没测出来。。

网友K:
这个工艺做的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工艺做的不错啊!

这只是个初级版,我正琢磨打造个精密的升级版,真正的打造一台省电响亮好用的超级单管机。

网友A:
静静地等待华丽版单灯机问世

网友L:
引用 楼主:
试试这个图片,如果用9V乙电的话看看是不是在第三栅串联一个5K的电阻嘛的,我觉得比我这个纯五极管接法可 ...

这个接法相当于1K2的电路,还有7极管接法,你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接法相当于1K2的电路,还有7极管接法,你也试试

不知道你是否说的是这个接法,实测也不怎么样,至少是在9V乙电下,不管是用470K的电阻接到第一栅还是100K的目测都不大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静地等待华丽版单灯机问世

我怀疑我这个表不怎么准确,如果你有时间那么你也实验一下,主要是测量屏流如何,只要能产生几个十几个的微安就有希望。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是否说的是这个接法,实测也不怎么样,至少是在9V乙电下,不管是用470K的电阻接到第一栅还是100K ...

这个也相当于1K2,是五极管接法,七极管接法是有低放功能的,电压不能太高9——12伏左右,
还是要多加强理论学习,我也查了很多资料,刚有些眉目了,有空准备试试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我这个表不怎么准确,如果你有时间那么你也实验一下,主要是测量屏流如何,只要能产生几个十几个的 ...

乙电加到9+9=18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乙电加到9+9=18伏试试

我今天晚上仔细想了想,可能我的测量方法有问题,我都是把信号输入的那个栅极空出来什么都不接来测量有无屏流的,现在想想这样不对,我说怎么昨天我的手碰到单独空出来的信号栅就有屏流了呢,我还以为是有正偏压,事实上应当是这样的,根据空间电荷工作的原理来看,电子管内充满空间电荷经过屏极的吸引形成电流,低屏压重点在于消除空间电荷,可是如果作为信号栅极不接电阻的话,由于电子经过屏极的吸引飞向屏极,这样空出的栅极就会吸收电子而电子无处释放造成栅压越来越负,最终在低压下截至屏流,所以应当将阴极和空余的信号栅极之间串接一电阻或者干脆连起来,栅极上的电子能够回到阴极这样就不会阻碍屏流的产生了,至于你说的7极管用法应该是那种将第二第四栅极作为屏极的用法,用来产生再生,这个栅极输出的检波信号再回到第三栅经过放大后在屏极输出,姑且算是一种来复吧,我先重新测量一下1A2,1K2,和2P2的低压参数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这次确实是由于对电子管的认识不够深入才出这种岔子。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也相当于1K2,是五极管接法,七极管接法是有低放功能的,电压不能太高9——12伏左右,
还是要多加 ...

其实单管收音机的设计我感觉挺有意思的,在低乙电的情况下满足一定的灵敏度和输出功率又兼顾省电的要求,比较有挑战性,再生机灵敏度高但是音质不好,高效的天线造成同频带变窄而损坏音质,所以就需要设计一个高增益的天线解决这个问题,既有足够的输出电压和对弱信号的增益,又要保证再生反馈柔和,在一个限度内提高天线效率又能满足通频带的要求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建议搞一个超级单管机计划,以提高我们这些新手的基础知识水平。

网友M:
如果你看到现代杂志报纸(包括《无线电与电视》、《无线电》,特别是《电子报》等)里那些错误百出的文章,就不会说这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晚上仔细想了想,可能我的测量方法有问题,我都是把信号输入的那个栅极空出来什么都不接来测量有无 ...

对可以算是一种来复,1A2在功率上要达到2P2的效果比较难,要提高乙电到标准电压,从灵敏度和音量综合考虑,1A2的性能是不错的,可能2P2收不到的台,1A2可以轻松收到,在18V以上的乙电情况下,1K2 1A2 2P2 是差不多的,但就不是低乙电了
1A2的高频特性不错,我还指望他能收调频呢,

要做超级单灯机,交流管算不算?
我也正有此意......

网友:
每次都是重金属的机器,很奢侈得......呵呵......

网友N:
不找老前辈留下的资料看自己能做出来好机器,你完全可以**。

网友A:
为了提高灵敏度和输出功率,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多根磁棒的高Q值天线线圈?无外天线且无源的收音机用的那种......

网友O:
2P2用9V乙电,能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我认为基本是吹牛(对事不对人)!不要以为我们没做过2P2低乙电机。
你不妨公布下声音震耳欲聋时2P2的屏流,你用的耳机或者别的什么换能器,我们就不难明白它为什么震耳欲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2P2用9V乙电,能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我认为基本是吹牛(对事不对人)!不要以为我们没做过2P2低乙电机。
你不 ...

我们这里本地的强台确实很响,就是难以长时间带着耳机的那种感觉,屏流我还真是没测,但是确实效果很棒,相比之下1A2差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提高灵敏度和输出功率,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多根磁棒的高Q值天线线圈?无外天线且无源的收音机用的那种. ...

诚然高Q值线圈在选择性和信号增益上有些优势,但是高Q值意味着通频带变窄,这就是为何出现超外差收音机音质较好的原因。因为其选择性的提高是依靠中频变压器,再生机如果调到非常临界的状态就会发现高音被削减了不少,所以说如果你采用高Q值线圈那么就会造成通频带变窄的情况,理想的状态是尽可能的提高天线系统的传输系数,但是这回让选择性下降,通过再生补偿选择性是个不错的选择,对于磁性天线而言,分段绕制能够有更多的匝数,这样就提高了输出电压。另外长磁棒有一定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你看到现代杂志报纸(包括《无线电与电视》、《无线电》,特别是《电子报》等)里那些错误百出的文章, ...

这两天测量了1A2的屏流,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如果采用空间电荷五极管,也就是第一栅作为专门的空间电荷栅,原图给的是250K的电阻,根据我的实测,200K,100K,470K,1M,后两者屏流较大且两个阻值屏流差距不大(470K,1M)。采用标准五极管接法,就是第三栅和第二四栅作为帘栅,由于原设计第三栅为0偏压,这么我就想着是不是不要直接连接在乙电正极,而是串接一个电阻,实测串接100K电阻屏流能比不串大一些,这就是说既然是五极管接法,就不要让别的栅极吸收过多的电子,且要提供一定的加速电场还要保证有一定的电压,根据最后的实验结果我组装起来,灵敏度倒是很高,就是这个音量比2P2差太多了,而且2P2我就是标准用法,栅漏电阻并没有接到正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O:
2P2用9V乙电,能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我认为基本是吹牛(对事不对人)!不要以为我们没做过2P2低乙电机。
你不 ...

有同感,电子管的性能不比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找老前辈留下的资料看自己能做出来好机器,你完全可以**。

我就是参考了老资料自己实践以后发现以前写的也不都对。很多时候在实际应用上和那上边写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O:
2P2用9V乙电,能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我认为基本是吹牛(对事不对人)!不要以为我们没做过2P2低乙电机。
你不 ...

五月一的时候我把购买的高灵敏度喇叭从学校带回家,我估计2P2单管应该可以带动喇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诚然高Q值线圈在选择性和信号增益上有些优势,但是高Q值意味着通频带变窄,这就是为何出现超外差收音机音 ...

那就只用多根长磁棒或者大环线圈增加接受信号的面积,不用高Q值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用多根长磁棒或者大环线圈增加接受信号的面积,不用高Q值线圈

采用单根16CM以上的磁棒,当然最好是20CM 18CM的磁棒,就可以,或者采用两根16CM的磁棒制作8分段线圈,每两个分段绕在一个线圈加上,两个分段距离远一些,这样可以降低互感增加圈数,然后都串联起来,我从书上看的这样可以进一步提高增益大约输出高两个分贝,这样的话由于长度比较大就要采用0.07X15股以上的纱包线了,两个磁棒并列放置,隔开一段距离约7厘米以上就可以。有空我试验一下双14CM磁棒系统的效率如何。记住磁性天线线圈一定要分段,分别放在磁棒两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参考了老资料自己实践以后发现以前写的也不都对。很多时候在实际应用上和那上边写的不一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