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使用普通烙铁焊接小件不锈钢(包括各种电池焊接)方法

楼主(2015-04-08):
到化工商店购买一点点磷酸,(一般化工商店要整瓶500ml出售,存放时间过长要失效),将需要焊接的不锈钢表面用厕所卷纸稍作清理,用牙签沾一点磷酸。涂敷在需要焊接的部位,用普通烙铁沾上焊锡,只要轻轻一点,就可焊接牢固。我使用此法多年,久试不爽。很是方便。
如果焊接部位较大或者焊接工件较大,则要使用功率较大的烙铁。
朋友们不妨一试。
如果试用有效,不要忘记在本贴下面抬一抬。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这个经验。

网友(2015-08-04):
上网买一种叫 强力焊接剂 的助焊剂   焊不锈钢很好用  几元一小瓶

网友(2015-04-08):
顶一下,有计划试一下。

网友A:
焊接部位要清洗一下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部位要清洗一下更好吧。

我说过:只需要用卫生卷纸擦一擦焊件表面油渍和水分。不需要刻意清洁。

网友:
值得一试的好方法,改天动手实习下

网友:
顶下!我还在用好多年前的焊膏

网友:
先果断收藏,谢谢楼主,以后用得上。

网友:
是这样焊吗?

网友:
还是这样?

网友B:
盐酸和硫酸我们这里很多,不知可否代用磷酸。

网友C:
我这个地方没那些买。我以前用过耳机厂用来焊插头那些水,很容易焊的,就氯什么了。想请教下,用锡焊铝,怎么样才能焊得上锡。

网友:
焊锡壶的就用的这种方法这个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地方没那些买。我以前用过耳机厂用来焊插头那些水,很容易焊的,就氯什么了。想请教下,用锡焊铝,怎 ...

回复:用普通烙铁和焊锡焊接铝材,我现在还有一点点助焊剂,已经使用多年,所剩无几。但是其成分和配方我也不知道。但淘宝有卖。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辛叶电子期待你的下次光临

网友:
好方法,改天实习下

网友D:
对焊件有腐蚀吗?

网友:
顶一下,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焊件有腐蚀吗?

磷酸是弱酸。腐蚀性不是很强。何况焊件是不锈钢。
一般情况下在焊接之后,用棉签沾取清水稍作擦拭即可。

网友:
不错的方法,可没有磷酸。

网友:
一直不知道还可以这么玩的啊

网友:
好方法,抽空买点试试

网友E:
上锡可以,牢固不行,轻轻拉就开,求解释

网友F:
可以打洞剪裁的话,还是用螺丝铜接头牢靠。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又学了一招

网友:
到化工商店购买一点点磷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打洞剪裁的话,还是用螺丝铜接头牢靠。

电池恐怕不能打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锡可以,牢固不行,轻轻拉就开,求解释

如果焊接单芯电线,因为单芯电线焊接面很小,可将烙铁温度稍高一点,焊锡稍微堆砌一点。以便增强焊接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恐怕不能打洞

电池可以做个合适的木匣子,弄俩个弹簧引线啦。

网友:
可以到化工店买氯化锌兑一点水用。好使。就是原来说的漒水。

楼主:
氯化锌=盐酸+锌块----反应的生成物。这个恐怕对不锈钢没有助焊作用。你可以试试。

网友:
受教了,对器件有腐蚀吗?

网友:
现在用的是助焊剂,焊不锈钢不错,磷酸没试过,回来找点试试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电器维修人员很有用的技巧!

网友:
我都用助焊剂网上几元钱一瓶,焊不绣钢可以

网友:
相当不错的,呵呵,老兄有才,记住了,磷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盐酸和硫酸我们这里很多,不知可否代用磷酸。

找个老电池,把电池的锌皮拆下来泡在硫酸里,可以制成硫酸锌溶液,一样的效果哦。

网友:
看楼主头像就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网友:
我也是用很久以前的焊锡膏,这个方法貌似不错,有机会试试看

楼主:
成都市化工商店零售价格大概是12元/500ml.五年前购买了一瓶,现在都还有480ml,的确购买一瓶太多。

网友:
好方法。就是平常很少用。

网友:
好方法,改天也去买点

网友G(2015-05-10):
用氯化锌或者是磷化锌都是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氯化锌或者是磷化锌都是好用的

自己可以试试氯化锌焊接不锈钢好不好用。

网友:
到化工商店购买一点点磷酸试试

网友:
收藏,谢谢楼主,以后用得上。

网友:
方便的确是方便。

前期焊了些电池,也做了清洁,但总感觉不能清除彻底,将来会生锈。

网友H:
谢谢分享,十分感谢。
不过得注意磷酸对水体污染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十分感谢。
不过得注意磷酸对水体污染不小

牙签尖沾取的分量,对水体污染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牙签尖沾取的分量,对水体污染多大?

也是,使用量小。
注意储存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氯化锌或者是磷化锌都是好用的

别开玩笑了!!磷化锌?想出人命吗?遇水会产生剧毒的磷化氢的!!

网友:
好方法,作个记号。

网友:
不错,有空试一下,支持楼楼

网友:
正在为电池焊接头痛呢,谢谢楼主,可惜磷酸这小地方买不到

网友I:
用威猛先生洁厕液来作不锈钢助焊剂听说也不错。我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威猛先生洁厕液来作不锈钢助焊剂听说也不错。我还没试过

如是,则威猛先生无人敢用。

网友J:
以往路边小铁匠 就用这个 也有的叫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往路边小铁匠 就用这个 也有的叫坏水

小铁匠用的是氯化锌,配置方法是HCL+Zn.而氯化锌不能用来焊接不锈钢。

网友:
用这个腐蚀太大了用这个焊好了一定要清理板面和烙铁头我的t12就是用这个搞挂了

网友K:
镶牙的就用磷酸锌 可以要点 我经常用一瓶大约15ML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镶牙的就用磷酸锌 可以要点 我经常用一瓶大约15ML

牙医用着干啥的-----------请教----------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铁匠用的是氯化锌,配置方法是HCL+Zn.而氯化锌不能用来焊接不锈钢。

可以的,我就一直用,我有个帖子就是告诉大家用氯化锌的,原理是先镀了层锌再上锡,最大众的方法

网友:
磷酸锌和氯化锌原理应该是一样的,都是把不銹钢先镀锌才能上锡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牙医用着干啥的-----------请教----------谢。

是焊接金属牙套的辅料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焊接金属牙套的辅料

谢谢,待会去找一点。再次感谢。

网友:
好方法,O(∩_∩)O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就是这样的小瓶使用时可用牙签涂抹

网友:
还有这样的方法?长见识了,下次要试试

网友:
不错,又学了一招,目前用的是强力焊接剂,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直采用的是盐酸泡锌皮,简单暴力好用

网友:
自已配强水

网友:
不错,改天看看能买到磷酸不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

网友:
齿科材料商店买磷酸锌粘固粉液,只要水门汀用来焊不锈钢,不要用好烙铁焊,找个破烙铁用,这玩意对烙铁腐蚀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