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电压 恒流源发生器 DIY-A型

楼主(2015-04-10):
           基准电压 恒流源发生器   DIY-A型

     基准电压 恒流源发生器   DIY-A型表从2014年6月份开始筹备材料 .到2015年4月份调试完成.( 调试基本完成.基准电压部分精度还可以.恒流源部分没有达到预想的要求.)
     基准电压共分11个挡位.从10V-20V-30V-40V-50V-60V-7OV-80V-90V-100V-110V.基本电路采用AD584  10V串联而成.
     恒流源部分采用LM431基准的恒流源电路.共分11个挡位.电流从10UA-15UA-20UA-50UA-100UA-500UA-1MA-10MA-25MA-50MA-100MA.
     从测试的结果看.基准电压的精度比较高.可以说是AD584器件的精度保证了11个挡位电压精度.当然中间还有器件的选用.电路的安排.以及调试等等.每个挡位的电压精度要依靠HP34401来标定.以保证串联后的总体的电压精度.我个人的体会这个表的精度还是可以满足一般指针表的调试要求.过高的表调试就不适用了。
     恒流源部分整体上还是可以满足指针表的调试需求.精度一般.温度变化产生的电流比较大.调试有比较大的难道.针对温度漂移也采用了一些办法.有效果.但是满足不了表的要求.(对于温度漂移.不稳定的问题.正在寻找更好的恒流源电路.和解决办法。)
    这个表我采用的是比较保守的电路.和采用的一般元器件.和38度的一些高手采用的电路和元器件有很大的差距.不过这对于我们这一些老家伙来说要求还是很苛刻的了.还好自己比较满意.但仍需努力!
     矿坛给了我们一个十分难得的学习场所.之所以我能DIY安装出这个源表.其根本还要感谢论坛!学习了论坛高人的技能的结果.今天我又把学习的成果汇报.回报给论坛!或许对论坛的朋友有一丝丝的帮助和启发。

HP34401测试的结果:

网友:
看着流口水。。。。。。

网友A:
佩服佩服,显示模块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佩服,显示模块怎么样的?

就是一个4  1/2LED电压表.和这个表相似.在这里只是起到一个挡位显示的作用.因为他的精度比较低.

网友:
没有原理图?楼主的变压器好大个!

网友:
是啥原理呢

网友B:
楼主的源表本来就有电压源(AD584),完全可以以其为基础产生精确电流。如果无需过零,可以采用一般台表中的欧姆档电流源电路,它是相当稳定可靠的,下面是我的源表的电流源电路,这个为了适应我的测量电路做了比较复杂的变形,如果楼主不需要增加源表的测电阻功能,可以把左边一大半简化掉,只需要 Rstd 和它的环路运放,以及调整管 Q1 即可(也就是说只需要一个运放,一个三极管和一个标准电阻三个元件)。

洞洞板上验证的实物:

做成 PCB 叠加到我的电压源表上的样子:

跟随输入电压产生受控电流:

作为微欧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源表本来就有电压源(AD584),完全可以以其为基础产生精确电流。如果无需过零,可以采用一般台表中的 ...

谢谢朋友!看来您的电路我还是没有看的明白.肯定的讲431的精度级别不高.因为温度漂移电流的变化.感觉不太适用.请大师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您基准电压的输出端子都是裸露的.短路可是大问题啊!

网友D:
老哥又做神器了,口水一地啊。老哥人好,手艺好,东西也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看来您的电路我还是没有看的明白.肯定的讲431的精度级别不高.因为温度漂移电流的变化.感觉不太适 ...

如此这般,用 AD584 作为电流源的电压基准,R1 是电流源的电阻基准,根据 I=U/R 得到精确电流

当 VBG 接到 Vout 时,AD584 输出 1.215V,你也可以配置它为 2.5V、5V、7.5V、10V 来选择合适的 R1,使得电流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又做神器了,口水一地啊。老哥人好,手艺好,东西也好。

谢谢兄弟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这般,用 AD584 作为电流源的电压基准,R1 是电流源的电阻基准,根据 I=U/R 得到精确电流

当 ...

忠心的感谢朋友的帮助!正好我手中有OPA177.AD584JH也有.电路也能看的明白.OPA177可以单电源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