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智能电饭锅故障求助

楼主(2015-04-10):
去年修过一次,换锅顶感温线就神奇的好了。
这次再出故障与上次相同,也是通电所有灯都闪烁,所有按键都不起作用。但这次再换线就不灵了。
测感温头阻值正反向都是58K,看来正常,不知故障点在何处?
特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

楼主:
不知是电脑的问题、网络的问题还是网站的问题,想上传点图片真难啊。

网友A:
没有故障代码吗?

网友B:
检查锅盖检测开关

楼主:
继续上传照片

都闪亮

都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锅盖检测开关

有道理,可锅盖两头都没有找到检测开关。

网友C:
    锅盖开合的开关,高压开关是重点检查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故障代码吗?

只是所有指示灯都闪烁,没看到故障代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所有指示灯都闪烁,没看到故障代码。

  看故障代码的都是菜鸟,专业没几个看什么鸟代码的。高压锅引起这样问题的有4个方面,接触不良 锅盖开关 高压开关 温度传感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锅盖开合的开关,高压开关是重点检查对象

高压开关,是不是锅底中间原来磁吸位置里面的那个开关?明天拆开看看。

网友D:
美的是靠吹出来的,我一个朋友就美的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故障代码的都是菜鸟,专业没几个看什么鸟代码的。高压锅引起这样问题的有4个方面,接触不良 锅盖开关 ...

一个个排除吧,可我都没有找到锅盖开关在哪里。明天先把感温二极管换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的是靠吹出来的,我一个朋友就美的厂

我自己一个普通电饭锅十几年如一日的用着,这是朋友的,做饭还要个电脑智能的,自找麻烦。

网友E:
是电脑有问题,查一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电脑有问题,查一晶振

那好,我换一个试试。谢谢啦。

网友A:
智能控制的,把里面的控制电路板拆出来看看吧,估计有些元件的的引脚霉断或者虚焊,接触不良也说不定,毕竟都用了有些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控制的,把里面的控制电路板拆出来看看吧,估计有些元件的的引脚霉断或者虚焊,接触不良也说不定,毕竟 ...

电路板倒是做得相当漂亮,表面还涂了绝缘层。就锅底锅盖两个传感器,看不出有故障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锅盖开合的开关,高压开关是重点检查对象

这锅上好像一个开关都没有,锅底里面只有一个过热保险和一个感温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锅上好像一个开关都没有,锅底里面只有一个过热保险和一个感温二极管。

     这型号的货MCU容易出问题,你检查下电源是否正常,有没有虚焊脱焊的地方,没有的话MCU就废了.
     最后奉劝你一句,以后别买美D的东西,质量很垃圾

网友F:
查查那个黄色电容可能容量不够了,在把所有的微动开关去掉,看正常不,试机可用嗫子,短路开关处,还有用外接12V电源给继电器上电,看继电器工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型号的货MCU容易出问题,你检查下电源是否正常,有没有虚焊脱焊的地方,没有的话MCU就废了.
     ...

请问NCU是不是那个芯片?那个如果出了问题就只有找特约维修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NCU是不是那个芯片?那个如果出了问题就只有找特约维修部了。

    这个机器里面脚最多的IC就是了,它是个单片机外面无法买到只有厂家有,很多情况下连厂家都不见得有配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查查那个黄色电容可能容量不够了,在把所有的微动开关去掉,看正常不,试机可用嗫子,短路开关处,还有用外接12V ...

     他这个是开关电源的,不是降压电容的,注意看下别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是开关电源的,不是降压电容的,注意看下别搞错

这只锅既没看到晶振,也没找到锅盖开关。进入控制板的只有锅底和锅盖上的两只传感器。检查都是好的,可开机检测就是通不过。
看电路板状态很好,还是把大电流的几个点又焊了一遍,把传感器插口也做了处理。
准备还给邻居。再通电,竟然好了。
看来还是电源或传感部分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谢谢各位的关注。

电路板良好

电路板良好

无晶振

无晶振

反面也无晶振

反面也无晶振

可以工作了

可以工作了

打开盖也可工作,说明无锅盖开关。

打开盖也可工作,说明无锅盖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只锅既没看到晶振,也没找到锅盖开关。进入控制板的只有锅底和锅盖上的两只传感器。检查都是好的,可开 ...

     一般碰到这样的锅,我们一般也就量下小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温敏二极管是不是正常,如果都正常就大面积补焊,补焊不行就是MUC坏了,如果是它坏就只能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碰到这样的锅,我们一般也就量下小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温敏二极管是不是正常,如果都正常就大 ...

这个锅邻居拿回去只用了一次,又故态复萌。
按你指点,查电源正常,更换感温器无效,大面积补焊无效,真是奇怪。
放弃,有些不甘心,修理,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锅邻居拿回去只用了一次,又故态复萌。
按你指点,查电源正常,更换感温器无效,大面积补焊无效,真 ...

     这个MUC震荡用的是胆电容,你的板上有4个,我看不清是哪个,这是最后的稻草。尝试代换看,MCU也尝试补焊看,如果焊工不好不要勉强

楼主:
再次把所有焊点都加锡重焊了一遍,竟然又好了。不知什么时候还会不会故态复萌。

网友G(2015-06-27):
测量下锅盖感应器线是不是短了,有胶断线看不出来的,测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量下锅盖感应器线是不是短了,有胶断线看不出来的,测量下

开始就把那根线换了,上次有效,这次无效。又把感温管直接焊到电路板上,无效,证明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2017-01-31):
请问,您测量的感温管热敏电阻阻值分别是多少?有人说是50K,还有人说是100K,我一直找不到准确的答案。 美的电饭锅MB-FC40G的维修,求助各位坛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4&fromuid=44149

网友:
感觉芯片坏了。

网友:
不太好修,只接买块控制板换上就OK了。

网友:
请检查线路板中黄色的电容,该电容容量下降也会造成故障的,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一个普通电饭锅十几年如一日的用着,这是朋友的,做饭还要个电脑智能的,自找麻烦。

太对了,可是家里人就喜欢被厂家忽悠,买了个这样的。两次按开关后,没反应,过几天又好了。真麻烦!

网友:
楼主,是不是控制部分的供电不足导致的,在通电开始电压上升单片机启动灯全亮,后由于电源功率不足单片机拉低了电源单片机关闭或者保护而灭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