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环的电阻怎么读

楼主(2015-04-12):
够奇怪的,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网友A:
24.9欧±1% 50ppm/k

网友:
        进口的板子吧。

楼主:
谢谢各位,继续求教读数方法

网友:
按五位度最后一个色环是温飘值

网友:
杂个识别第1位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9欧±1% 50ppm/k

杂个识别第1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个识别第1位呢

应该是第二环较其他环粗一点。

网友:
如果两头棕色环容易搞混,先两边各念出来估算是否是常规值,实际一万用表摆平爽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4.9欧±1% 50ppm/k

这种六环的出现在精密的电路中,一般我们用不到,我是这样的读的,首先去掉两头的环,哪一头有误差环,那头就是尾部,然后加上去掉的两环,再读,最后一环为温飘系数;不知道我的方法对不,请老师们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六环的出现在精密的电路中,一般我们用不到,我是这样的读的,首先去掉两头的环,哪一头有误差环,那 ...
哪一头有误差环,那头就是尾部
  有些6环都是红黑棕色,没东西测的话要看电路结构去猜。

网友:
2楼3楼正解!!

网友:
你慢慢看吧

网友:
电阻色环工艺不是千篇一律的。有生产误差时再按课堂知识套读会误判无法入手。本人指五六环电阻。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