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很深的电桥---新人选购数字LCR求解惑?

楼主(2015-04-13):
一直想买一台商品数字电桥,手持式AT826与TH2822C之争由来已久,各有千秋,分不出个胜负来,基本是爱哪台就买哪台。但有人要跳出来说台式的要比手持的好,于是留意下台式电桥,TH2822C的价位大概1500左右,跟这个价位差不多的台式只有TH2811D了,但看了看TH2811D的参数,一头雾水,如下:

1.手持轻便,不占地方,同样的技术指标情况下,技术含量应该更高不是吗?技术含量更高不是应该卖得更贵吗?
2.TH2822C还有100K呢!TH2811D只能到10K。台式比手持更难达到?

TH2811D:
R 0.1mΩ-99.99MΩ
C 0.01pF-99999uF
L 0.01uH-99.999KH
D 0.0001-9.9999
Q 0.001-9999.9

TH2822C:
R 0.0000Ω-10.000MΩ
C 0.000pF-20.000mF
L 0.000uH-1000.H
D 0.0000-9.999
Q 0.0000-9999

人人都说台式好,好在哪?我想台式好应该是指那些价格在3000-6000元的台式电桥吧?跟 TH2822C同价位的台式电桥,有好的吗?

楼主:
谢谢回复!六位半万用表比四位半万用表贵多了,他体现在能读出更多小数点后面的位数。但根据我上面写的指标,台表2811D好像只是测量上限比2822c要高而已,下限基本一样,甚至电容手持的能分辨到0.001pF台式只能到0.01pF。

网友A:
有没有长稳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长稳的数据?

?不好意思,长稳的数据是什么?

网友A:
年漂移量,用PPM做单位。这数据是手持式所没法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漂移量,用PPM做单位。这数据是手持式所没法比的。

哦!原来这样,谢谢,明白了!就是说台表能够长期稳定的精度,而手持表需要经常返厂校准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原来这样,谢谢,明白了!就是说台表能够长期稳定的精度,而手持表需要经常返厂校准才能保证精度!

不完全正确,手持表由于体积和能耗的原因很难使用一些稳定的性能好的体积大的但功耗也大的电路。所以有些地方不及台表,但也不需要经常返厂校准,毕竟它的参数已经写得很明白了。另外楼主贴出来的仅仅是这两款表的分辩率,不是精度。分辨率和精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普通用户有必要追求高精度么? 手持随身携带用着方便,适合爱好者或研发采购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完全正确,手持表由于体积和能耗的原因很难使用一些稳定的性能好的体积大的但功耗也大的电路。所以有 ...

谢谢谢!手持表使用的是简化电路,而台表则因为空间和功耗不受约束可以使用性能更好更稳定成熟的电路。嗯,精度应该是这个基本准确度吧,TH2811D的是0.2%,TH2822C是0.25%。的确是台表高一点点。还有的是TH2811D没有ESR的项,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1000元的优高U822C也是100K的,不就是黑白液晶的么?实惠就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用户有必要追求高精度么? 手持随身携带用着方便,适合爱好者或研发采购人员。

谢谢,也就是说TH2822C已经能完全满足像我这些业余爱好者的需求还有剩余,对吧?我也觉得手持的方便性实在是无可比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TH2822C已经能完全满足像我这些业余爱好者的需求还有剩余,对吧?我也觉得手持的方便性实在 ...

在假货泛滥的电子市场买电容有个手持是最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假货泛滥的电子市场买电容有个手持是最方便的。

的确是个好应用!!但是我买电子元件的途径一般是TB。

网友:
买同惠TH2822E吧,这是改进2822C之后的产品,测试信号电平可调、还可以直流测试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