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的,电磁炉,不是用lm339,作比较器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5-04-13):
自修电磁炉一来,不论是在网上查资料,或买专用书却都是介绍代lm339板子的维修经验,可美的电磁炉它不是用lm339,而是用JW28P50D,或S007,0636,-E,N3T21,及08P002等也没有人提到过它,它到低是作什么用,参数,脚功能,对地电阻,电压等,望有经验的大师指导明津,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就是所谓的电磁炉“CPU”

那这个电磁炉不用比较器吗,除了电源管理心片,主板在无IC了

网友B:
现在电磁炉做得成熟了,把集成块都做到一起了。那样修起来更加容易了,但是集成坏了,那炉的板也报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磁炉做得成熟了,把集成块都做到一起了。那样修起来更加容易了,但是集成坏了,那炉的板也报费了,

那这么大的网络,怎找不到这IC参数也从未有人堤到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么大的网络,怎找不到这IC参数也从未有人堤到过

找不到也是正常,有很多集成都是找不到资料的,修那种电磁炉也只能用平时积累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也是正常,有很多集成都是找不到资料的,修那种电磁炉也只能用平时积累的经验,

只能换万能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换万能板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什么情况呀,

报警不捡锅

网友B:
那就查下那IGBT有没有工作,如果有,就查下电流检测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查下那IGBT有没有工作,如果有,就查下电流检测正不正常。

这个求助主要是想知到,这个IC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求助主要是想知到,这个IC的作用,

这个IC就是单片机,要配合程序工作,光看脚位没用,同型号的电磁炉也有用不同版本的主板,单片机也不同,要查到与该主板相应的图纸分析。

网友C:
这个好像就是定制IC了。不知道烟版有无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就是定制IC了。不知道烟版有无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回复,看来用定制l此c片子问题是无法维修时的